关于STM32开发板白屏问题

楼主(2019-01-18):
刚开始接触STM32,又有一个小项目得用到液晶屏,时间比较急,不管是什么例程的程序一直都是白屏,自己又没有时间仔细研究STM32驱动TFTLCD。
排查了各种可能的问题,引脚问题,配置问题,液晶屏问题,最后只剩难啃的初始化问题,注意到开发手册上面的一段话。
/*
初始化IO 口,接着就是对TFTLCD 进行配置,首先就是要复位下LCD,由于
模块的复位引脚是接在STM32F1 复位上的,所以直接按下开发板复位键即可,然
后就是初始化序列,即向LCD 控制器写入一系列的设置值(比如RGB 格式、LCD
显示方向、伽马校准等),这部分代码一般LCD 厂商会提供,我们直接使用这些
初始化序列即可,无需深入研究。关于这些设置值可以在你所使用的彩屏模块驱
动芯片数据手册内查找到,只不过这些数据手册全是英文的,其实也不是很难,
我们用到的只是几个设置值而已,不认识的可以百度翻译下。初始化完成之后,
LCD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是上面讲的
/*本章我们就以3.0 寸的TFTLCD 模块为例来介绍(其他尺寸的彩屏和驱动芯
片使用方法类似)*/

方法类似但是初始化还是不一样的,不过还算良心其他初始化也有写好了。
网上也有好多人跟我一样闷叉叉的

网友A:
你可以在系统给的lcd.c文件的第411行改变显示屏的初始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系统给的lcd.c文件的第411行改变显示屏的初始颜色。

嗯嗯,谢谢,我还是有仔细看这个程序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