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的HX711称重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9-01-18):
1.与HX711连接的单片机需要的外设资源,两个普通IO口,一个输入(推荐浮空输入),一个输出。

如下图所示:对于HX711模块,其中DT(Dout),用于向外传输数据,也就是数据线,方向对外;其中SCK(PD_SCK)是输入外部时钟的,也就是时钟线。

所以,对于单片机,需要一个输入IO口,读取Dout的数据;需要一个输出IO口,发送时钟信号(方波),输出给HX711模块。

2.串口时序

想要正确使用这个串口需要读时序图,如图所示:

对于单片机来说,与Dout连接的输入IO口,电平从高变成低电平,说明HX711准备好了,可以发送数据了。

这个时候,与PD_SCK连接的输出IO口,开始发送方波(时钟),每个方波读取一位数据,数据总共24位。

图上有三个PD_SCK的时序图,是用于选择下一次不同的通道和增益用的,所以这个模块可以同时采集两路惠斯通电桥的值。按照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所以单片机最少要发25个脉冲,前24个用于读取这次的AD转换数据,最后一个用于选择下一次的通道和增益。

注意:其实关键的就是那几个T1,2,3,4的时间要求,不能低于也不能超时,否则都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3.程序讲解——关键部分

我用的HAL库,所以就这样讲了,原理一样你可以用标准库实现。

(1)延时us函数,我就用简单的用软件延时实现了,你可以自己用其他方法实现,越准对实现越有利其实。

(2)读取采样值

HX711模块的串口输出数据为24位的转换值数据。

代码如下,count为读取到的值,通过移位,一位一位读取;

首先,将单片机输出口变成低电平,如果高电平达到一定时间会复位HX711模块的,所以平时一定将输出口电平置为低;

然后就是等待单片机输入口的电平变低,为了防止硬件出错,在这里设置了超时时间,实际效果大概1s,过了1s直接跳出循环,           避免一直等待,同时超时跳出时的AD值非常大,容易排除它;然后就加了一个误触发消除,用的延时的方法。

然后就进入读取AD转换值了,先将单片机输出口电平变高,延时一定时间,然后变低,然后读入输入口的电平状态,写入count.

最后,循环24次后,发最后一个脉冲,说明下一次AD转换为通道A,128增益。与0x800000异或是因为为了排除负值,这个后面会讲。

到这里,AD转换后的值就读取了,后面的就简单了,看你怎样用数据吧,读取实际的重量,淘宝的资料足够了。

//****************************************************
//读取HX711,对第一个交互力传感器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RESET);//模块没准备好时,单片机在CLK线上输出低电平
          count=0;
        int ii=0;
    while(1)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delay_us(1);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0)
                        {
                                break;
                        }
                }

                ii++;
                if(ii>=1000000)
                {
                        break;
                }
        }
        delay_us(1);
          for(i=0;i<24;i++)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SET);
                delay_us(1);
                  count=count<<1;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1)//读入数据
                {
                        count++;
                }

        }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SET);
        delay_us(2);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retur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