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hx711模块的电路接法与原理讲解

楼主(2019-01-18):
使用的拉力传感器量程为5kg,想要达到1g的精度,这就要求模块输出位数至少为10位(2^10=1024),8位的PCF8591无法胜任,因为它的精度只有2^8=256位。所以决定使用HX711作为A/D模块,而且选的HX711模块还带屏蔽壳,正符合要求。

在网上查阅的关于hx711模块的常用接法:

模拟输入
通道 A 模拟差分输入可直接与桥式传感器的差分输出相接。由于桥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较小,为了充分利用A/D 转换器的输入动态范围,该通道的可编程增益较大,为128 或64。这些增益所对应的满量程差分输入电压分别±20mV 或±40mV。

通道B 为固定的32 增益,所对应的满量程差分输入电压为±80mV。通道B 应用于包括电池在内的系统参数检测。

供电电源
数字电源(DVDD)应使用与MCU 芯片相同的的数字供电电源。HX711 芯片内的稳压电路可同时向 A/D 转换器和外部传感器提供模拟电源。稳压电源的供电电压(VSUP)可与数字电源(DVDD)相同。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值(VAVDD)由外部分压电阻R1、R2 和芯片的输出参考电压VBG 决定(图1),VAVDD=VBG(R1+R2)/R2。应选择该输出电压比稳压电源的输入电压(VSUP)低至少100mV。
如果不使用芯片内的稳压电路,管脚VSUP应连接到DVDD 或AVDD 中电压较高的一个管脚上。管脚VBG 上不需要外接电容,管脚VFB 应接地,管脚BASE 为无连接。时钟选择如果将管脚 XI 接地,HX711 将自动选择使用内部时钟振荡器,并自动关闭外部时钟输入和晶振的相关电路。这种情况下,典型输出数据速率为10Hz 或80Hz。如果需要准确的输出数据速率,可将外部输入时钟通过一个20pF 的隔直电容连接到XI管脚上,或将晶振连接到XI 和XO 管脚上。这种情况下,芯片内的时钟振荡器电路会自动关
闭,晶振时钟或外部输入时钟电路被采用。此时,若晶振频率为11.0592MHz, 输出数据速率为准确的10Hz 或80Hz。输出数据速率与晶振频率以上述关系按比例增加或减少。使用外部输入时钟时,外部时钟信号不一定需要为方波。可将MCU 芯片的晶振输出管脚上的时钟信号通过20pF 的隔直电容连接到XI管脚上,作为外部时钟输入。外部时钟输入信号的幅值可低至150mV。

串口通讯
串口通讯线由管脚PD_SCK 和DOUT 组成,用来输出数据,选择输入通道和增益。当数据输出管脚DOUT 为高电平时,表明
A/D 转换器还未准备好输出数据,此时串口时钟输入信号PD_SCK 应为低电平。当DOUT 从高电平变低电平后,PD_SCK 应输入25 至27 个不等的时钟脉冲(图二)。其中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将读出输出24 位数据的最高位(MSB),直至第24 个时钟脉冲完成,24 位输出数据从最高位至最低位逐位输出完成。第25至27 个时钟脉冲用来选择下一次A/D 转换的输入通道和增益,如下图。

这就是hx711的工作原理,PD_SCK 的输入时钟脉冲数不应少于25 或多于27,否则会造成串口通讯错误。当A/D 转换器的输入通道或增益改变时,A/D 转换器需要4 个数据输出周期才能稳定。DOUT 在4 个数据输出周期后才会从高电平变低电平,输出有效数据。

网友A(2021-03-04):
大佬,我的代码不报错,但是HX711不运行,可给我一些指导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的代码不报错,但是HX711不运行,可给我一些指导么?

你项目搞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