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摄像头接线定义

楼主(2019-01-18):
一种倒车摄像头,只知道棕色和黑色接12V灯正常亮,其它的不知道如何使用,没找到黄色线(一般黄色线是信号)。?这种5芯线是不是什么通信协议而不是AV输出,有了解的烦请指教。。。

楼主:
不等了,爆力拆开,绿色线是DP,百度后是一种新协议,看来只能原车使用了,不知道如何驱动???

网友A:
很可能是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USB接口的。。。

试了USB认不到,其实他的黑白绿红就是标准的USB线标,棕色灯就不说了,爆拆才看到绿色线是DP,就种是什新通信协议,支持短报文,音视频,就是我国北斗卫星支持的那种好像,就是那种宝马接口,只是了解过,怎么驱动不会呀。好像现在的行车记录仪也能支持…………等待通信专家或相关厂家开源…………

网友B:
红色正5V黑色负.一条视频输出.一条LED.一条图像镜像控制

楼主:
对,只是这个视频输出好像不是AV,怎么接收,

网友C:
倒车影像的摄像头,哈哈,玩的溜

网友D:
这个只能汽车上用,家用不了,红色是电源正极,黑色是电源负极,绿色控制辅助线开关,白色控制画面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