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S608指纹模块掉电后怎样才能保存已录入的指纹?

楼主(2019-01-18):
用51单片机,AS608掉电后怎样才能保存已录入的指纹,或者怎样提取指纹的特征ID,在编写程序时直接放入数据存储器

网友A(2019-07-18):
模块自带的指纹库有300枚自由存取空间,够你折腾了吧

网友B(2019-06-12):
我记得好像是模块内部就可以自己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外加eeram等可掉电保存的器件用来保存指纹数据。

不是说指纹识别模块内可以储存你的信息吗?

网友C(2019-01-19):
有的模块自带数据存储。

网友C:
要外加eeram等可掉电保存的器件用来保存指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