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设计与制作(代码注释,仿真都有)

楼主(2019-01-18):
在此分享一个自己原创制作的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设计此电子密码锁的功能有:
(1)六位密码输入(如需修改密码位数,请看注释);
(2)不同的密码权限,管理员有修改密码,保持锁常开,手动关锁的功能,一般用户没有这些功能;
(3)定时关锁(附件里的定时了五秒,如需修改,请看注释);
(4)蜂鸣器报警;
(5)LCD1602显示(有一般的并口驱动,和IIC驱动);
嗯,应该就这些。
如图为Proteus仿真图

嗯,电磁锁的原理跟继电器的差不多(我也不是太懂),仿真中就用继电器模拟电磁锁的开关了,亮灯表示通电,门锁上,灭灯表示断电,门打开。
仿真中没有断电保护,也就是说,断电后,密码回到初始状态,修改的密码无效。我没有用外部的存储器保存数据,用的是51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实现断电保护的程序一起打包了,不过注释掉了,因为会影响仿真,烧到硬件上的恢复一下就好。具体怎么实现断电保护有蛮多方式,可以在51hei论坛里找找。

这是部分程序,为了方便使用,我把驱动程序分成了.c和.h文件。修改一下对应的管脚就可以使用了。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LOCK = 0;                                                              //关锁
        BUZ = 1;                                                                //关蜂鸣器
//        ISP_Password_Read();                                          //从Flash或EEPROM中读出密码,进行初始化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LCD_init();                                                             //显示初始
        delayms(10);
        LCD_printf(0,0,"Please input");
        LCD_printf(1,0,"Password:");
        BUZ_time(5);                                                       //响鸣提示可以输入密码

        while(1){
                KEY_read();                                                //按键值读取
                DISPLAY();                                                 //显示
                BUZ_cmd();                                                //蜂鸣器响应
                PassTiem();                                                //继电器响应
        }
}

/****************************************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 {

        TMOD = 0X01;                                                  //设置T0为定时器,工作方式为1,16位定时/计数器
        TH0 = TH;                                                        //设置定时器0初值,定时50ms
           TL0 = TL;
        EA = 1;                                                            //中断使能开
        ET0 = 1;                                                          //定时器0中开
        TR0 = 0;                                                          //定时器0关
}

/****************************************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

void timer_irs_0() interrupt 1{

        if(time < hold_time) {                                        //这里设置定时为hold_time*50ms
                TH0 = TH;                                                //重新赋值50
                   TL0 = TL;
                time++;
                if(((hold_time - time) % 20) == 0){                                       //显示剩余时间
                        count[0] = '0' + ((hold_time - time) / 20) /10;
                        count[1] = '0' + ((hold_time - time) / 20) %10;
                        LCD_printf(1,9,count);
                        BUZ_time(50);
                        time++;                                                                      //由于响铃50ms,计时补偿
                }

        }
        else {
                TR0 = 0;                                                        //定时器0关
                time = 0;                                                       //溢出标志清零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0);
                LCD_printf(0,0,"Closing!");
                BUZ_time(50);                                                //响鸣提示已关锁
                delayms(200);
                CLEAR();                                                        //清空数据

        }

}

/****************************************
        LCD显示程序

        显示操作信息,给用户操作提示
*****************************************/

uchar DISPLAY(void){
        uchar t;
        if(flag_pass && flag_a){                                        //通过且为管理员,显示Adm和剩余时间
                LCD_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
                LCD_printf(0,0,"Welcome,Adm!");
                LCD_printf(1,0,"Passtime:");
                return 0x00;
        }
        if(flag_pass && !flag_a){                                           //通过但非管理员,显示User和剩余时间
                LCD_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
                LCD_printf(0,0,"Welcome,User!");
                LCD_printf(1,0,"Passtime:");
                return 0x00;
        }
        if(flag_error){                                                                //不通过,错误显示,显示错误次数
                t = '0' + flag_error_time;
                LCD_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
                LCD_printf(0,0,"Input,error!");
                LCD_printf(1,0,&t);
                return 0x00;
        }
        if(flag_m1){                                                   //管理员按下M1/M2,显示常开
                LCD_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
                LCD_printf(0,0,"Passing!");
                LCD_printf(1,0,"Hold on!");
                return 0x00;
        }
        if(flag_m2){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0);
                LCD_printf(0,0,"Password Change");
                LCD_printf(1,0,"First :");
                return 0x00;
        }
        if(flag_lock){
                LCD_WriteCommand(0X01);                                        //管理员按下LOCK,显示准备关锁
                delayms(10);
                LCD_printf(0,0,"Closing!");
                LCD_printf(1,0,"Attention!");
                return 0x00;
        }
        return 0x00;
}

嗯。我也不是什么大神,写的东西不是那么完美,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多多包涵,打包的文件里有程序、仿真、硬件效果图(都是用现成的模块制作的,非自己做板,请别嫌弃)。如何修改程序以达到相应的效果,请看注释的内容(我能注释的都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