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有大佬可以帮我改一下程序吗?

楼主(2019-01-18):
`VY3_S)SVQE$`E@52)FZH_8.png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nt_num;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P2^2;
sbit led=P2^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z=P2^3;
sbit power=P2^4;
uchar shi,fen,miao,a,b,c,d,e,f,teep,ling;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10;x>0;x--)
        for(y=z;y>0;y--);
}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uin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delay(1);
        result = 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delay(1);
        P0 = cmd;
        delay(1);
        ep = 1;
        delay(1);
        ep = 0;
}
void lcd_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delay(1);
        ep = 1;
        delay(1);
        ep = 0;
}
void disp_time(uchar x,uchar y,uchar h,uchar m,uchar s)
{
   if(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lcd_cmd(x);               //发送地址码
        lcd_dat(table[h/10]);        //小时
        lcd_dat(table[h%10]);
        lcd_dat(table[10]);
    lcd_dat(table[m/10]);   //分
        lcd_dat(table[m%10]);
        lcd_dat(table[10]);
    lcd_dat(table[s/10]);   //秒
        lcd_dat(table[s%10]);
}
void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cmd(0x38);                        //
        delay(1);
        lcd_cmd(0x0c);                        //
        delay(1);
        lcd_cmd(0x06);                        //
        delay(1);
        lcd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while(1)
                if(teep==0)                         //每秒变化一次
                {
                        disp_time(6,1,shi,fen,miao);
                                   }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if(k1==0)                         //设置现在时间
                {
                        EA=0;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K2:H K3:M K4:O",14);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while(1)
                        {
                                while(k2==0)
                                {
                                        delay(1);
                                        if(k2==1)
                                        {
                                                shi++;
                                                if(shi==24) shi=0;
                                                disp_time(6,1,shi,fen,miao);
                                        }
                                }
                                while(k3==0)
                                {
                                        delay(1);
                                        if(k3==1)
                                        {
                                                fen++;
                                                if(fen==60)        fen=0;
                                                disp_time(6,1,shi,fen,miao);
                                        }
                                }
                if(k2==0)
                {
                        lcd_cmd(0x01);
                        disp_later(0,0,"start:",6); //显示:开始时间
                        disp_time(6,0,a,b,c);
                        disp_later(0,1,"delay:",6);                //显示:持续时间
                        disp_time(6,1,d,e,f);
                        delay(10);
                        while(k2==1)
                        {
                                while(k1==0)
                                {
                                        delay(10);
                                        if(k1==1)
                                        {
                                                a++;
                                                if(a==24) a=0;
                                                disp_time(6,0,a,b,c);
                                        }
                                }
                                while(k2==0)
                                {
                                        delay(10);
                                        if(k2==1)
                                        {
                                                b++;
                                                if(b==60) b=0;
                                                disp_time(6,0,a,b,c);
                                        }
                                }
                                while(k3==0)
                                {
                                        delay(10);
                                        if(k3==1)
                                        {
                                                d=d+1;
                                                if(d==60)
                                                {
                                                        d=0;
                                                        c++;
                                                        if(c==24)
                                                        c=0;
                                                }
                                                disp_time(6,1,c,d,e);
                                        }
                                }
                                if(k4==0)
                                {
                                        ling=1;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6);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break;
                                }
                        }
                }
                  if(k3==0)                   //显示闹铃时间
                {
                        lcd_cmd(0x01);
                        disp_later(0,0,"start:",6); //显示:开始时间
                        disp_time(6,0,a,b,c);
                        disp_later(0,1,"delay:",6);        //显示:持续时间
                        disp_time(6,1,c,d,e);
                        delay(10000);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4);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
                 if(ling==1)
                {        if(shi==a)
                        {
                                if(fen==b)
                                {
                                        power=0;                 //开电源
                                        led=1;
                                        }
                                        }
                        if(shi==a+c)
                        {
                                if(fen==b+d)
                                {
                                        power=1;                 //关电源
                                    led=0;
                                        bz =0 ;
                                        delay(1000);
                                        bz =1 ;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6);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ling=0;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ep++;
        led=0;
        if(teep==20)
        {
                teep=0;
                miao++;    //秒加一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网友A:
main函数呐?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nt_num;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P2^2;
sbit led=P2^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z=P2^3;
sbit power=P2^4;
uchar shi,fen,miao,a,b,c,d,e,f,teep,ling;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disp_later(uchar x,uchar y,uchar *p,uchar n);  //<-------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10;x>0;x--)
        for(y=z;y>0;y--);
}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uin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delay(1);
        result = 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delay(1);
        P0 = cmd;
        delay(1);
        ep = 1;
        delay(1);
        ep = 0;
}
void lcd_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delay(1);
        ep = 1;
        delay(1);
        ep = 0;
}
void disp_time(uchar x,uchar y,uchar h,uchar m,uchar s)
{
        if(0 == y) x |= 0x80;        //当要显示第一行时地址码+0x80;
        else x |= 0xC0;             //在第二行显示是地址码+0xC0;
        lcd_cmd(x);               //发送地址码
        lcd_dat(table[h/10]);        //小时
        lcd_dat(table[h%10]);
        lcd_dat(table[10]);
        lcd_dat(table[m/10]);   //分
        lcd_dat(table[m%10]);
        lcd_dat(table[10]);
        lcd_dat(table[s/10]);   //秒
        lcd_dat(table[s%10]);
}
void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cmd(0x38);                        //
        delay(1);
        lcd_cmd(0x0c);                        //
        delay(1);
        lcd_cmd(0x06);                        //
        delay(1);
        lcd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while(1)
        {
                if(teep==0)                         //每秒变化一次
                {
                        disp_time(6,1,shi,fen,miao);
                }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if(k1==0)                         //设置现在时间
                {
                        EA=0;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K2:H K3:M K4:O",14);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while(1)
                        {
                                while(k2==0)
                                {
                                        delay(1);
                                        if(k2==1)
                                        {
                                                shi++;
                                                if(shi==24) shi=0;
                                                disp_time(6,1,shi,fen,miao);
                                        }
                                }
                                while(k3==0)
                                {
                                        delay(1);
                                        if(k3==1)
                                        {
                                                fen++;
                                                if(fen==60)        fen=0;
                                                disp_time(6,1,shi,fen,miao);
                                        }
                                }
                                if(k2==0)
                                {
                                        lcd_cmd(0x01);
                                        disp_later(0,0,"start:",6); //显示:开始时间
                                        disp_time(6,0,a,b,c);
                                        disp_later(0,1,"delay:",6);                //显示:持续时间
                                        disp_time(6,1,d,e,f);
                                        delay(10);
                                        while(k2==1)
                                        {
                                                while(k1==0)
                                                {
                                                        delay(10);
                                                        if(k1==1)
                                                        {
                                                                a++;
                                                                if(a==24) a=0;
                                                                disp_time(6,0,a,b,c);
                                                        }
                                                }
                                                while(k2==0)
                                                {
                                                        delay(10);
                                                        if(k2==1)
                                                        {
                                                                b++;
                                                                if(b==60) b=0;
                                                                disp_time(6,0,a,b,c);
                                                        }
                                                }
                                                while(k3==0)
                                                {
                                                        delay(10);
                                                        if(k3==1)
                                                        {
                                                                d=d+1;
                                                                if(d==60)
                                                                {
                                                                        d=0;
                                                                        c++;
                                                                        if(c==24)
                                                                        c=0;
                                                                }
                                                                disp_time(6,1,c,d,e);
                                                        }
                                                }
                                                if(k4==0)
                                                {
                                                        ling=1;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6);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break;
                                                }
                                        }
                                }
                                if(k3==0)                   //显示闹铃时间
                                {
                                        lcd_cmd(0x01);
                                        disp_later(0,0,"start:",6); //显示:开始时间
                                        disp_time(6,0,a,b,c);
                                        disp_later(0,1,"delay:",6);        //显示:持续时间
                                        disp_time(6,1,c,d,e);
                                        delay(10000);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4);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
                                if(ling==1)
                                {        if(shi==a)
                                        {
                                                if(fen==b)
                                                {
                                                        power=0;                 //开电源
                                                        led=1;
                                                }
                                        }
                                        if(shi==a+c)
                                        {
                                                if(fen==b+d)
                                                {
                                                        power=1;                 //关电源
                                                        led=0;
                                                        bz =0 ;
                                                        delay(1000);
                                                        bz =1 ;
                                                        lcd_cmd(0x01);   //清屏
                                                        disp_later(0,0,"1-SET 2-AL 3-SAL",16);
                                                        disp_later(0,1,"TIME:",5);
                                                        disp_time(6,1,shi,fen,miao);
                                                        ling=0;
                                                }
                                        }
                                }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ep++;
        led=0;
        if(teep==20)
        {
                teep=0;
                miao++;    //秒加一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