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网线的正确连接方法

楼主(2019-01-18):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微机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可以说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确保微机网络的正常运行,下面谈一谈网线的正确连接方法,仅供大家参考。
1、双绞线接头(RJ45)针脚号码定义

2、10M双绞线接头的标准接法
 线材要求CAT-3(3类线)。
3、100M双绞线接头的标准接法
线材要求CAT-5(5类线),接头接法与10M完全兼容。
4、1000M双绞线接头的标准接法
线材要求CAT-5e(5类增强线,俗称超五类),接头接法与10M/100M完全兼容。
  1000 Base-T双向地使用了RJ45接头中全部信号线。线材用5类线虽然也能工作,但是推荐使用5类增强线。

5、各类双绞线的标准接法总结
  综合上述10M、100M、1000M各种标准,可以发现尽管各标准对线对功能定义稍有不同,但是最终接头的接法都是同一的,如下图所示:
6、双绞线的标准接法的由来
如图三所示,双绞线的标准接法不是随便硬性规定出来的,而是为了尽量保持线缆接头之布局的对称性而作出,这样一来除了就可以使接头内线缆互相的干扰相互抵消而降到最低,同时也使外界干扰的差分信号值尽量能相等以便抗干扰电路作相减运算来消除之。
所以说我们平时制作网络线时,如果不按标准制作,虽然有时线路也能接通,但是线路内部各线对之间的干扰不能有效消除,从而使信号传送出错率增加,最终导致网络性能下降。
  事实上我们本文所用的网线接法是EIA/TIA 568B标准,还有一个EIA/TIA 568A的标准,它只不过是将图中的橙线对与绿线对交换了一下位置(也就是绿白-1,绿-2,橙白-3,兰-4,兰白-5,橙-6,棕白-7,棕-8),线缆接头之布局仍然是对称的。
  比对上图与标准接法图,可以发现二者其实只是交换了绿线对与橙线对,细心的人会发现它刚好就是EIA/TIA 568A标准,所以说,直连双绞线的制作的标准接法,就是一头按EIA/TIA568A,另一头按EIA/TIA 568B接法接线就行了。两头都符合国际标准,这就是按标准做线的好处。
7、三类、五类、超五类线有什么不同
  首先说说,为什么要用双绞线而不是平行线呢? 平行线不是更容易生产吗?
  这是因为网络线上通过的是>10MHz的高频信号,这时导线之间的绝缘线相当于一个介电板,它与导线所形成的电容对高频信号起旁路衰减作用(信号相位被滞后),由于信号频率之高而变得不可忽略,所以平行线传递高频网络信号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该平行线对双绞,就会在线对形成电容的同时形成一个串联的电感,草图如下:
  由电子电路知识可知,电感的作用刚好与电容相反,它使信号相位超前,只要调整电线的绕度,使线对形成的电感与电容就能够刚好抵消,而且随着线对长度的增加二者的作用均同等程度的增加,理想情况下信号就可以无衰减的在双绞线对上传输了。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市面上3类、5类、超5类线虽然从外观上看基本类似,其内部肯定有以下几方面区别:一是信号线的绝缘材料不同,线越好,它的介电常数就应该越小,从而使形成的电容越小,二是线对的绕度可能不同(根据绝缘材料介电常数确定)。
  还有一点就是越软的线品质越好,这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表明该线的导线含铜量很高(因为纯铜很软),它的直流损耗就会很小,另一面表明该导线可能是多股线而不是单股线,因为多股线对高频信号传递能力强一些。这与另外一种物理现象有关(好象叫集肤效应)。
8、HUB上的级连口的妙用
  通常HUB上都会留一个口用于HUB之间的级连,也就是将许多HUB连在一起用,为了在不级连时充分利用硬件资源,该接口一般与其旁边一个普通网卡接口是相通的(图五)。另外一种情形是设置一个拨动开关用来改变最后一个网口的功能(图六),那么作为级连用的网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非常简单,级连的网口就是一个标准的双机直连接口,也就是1与3、2与6交叉,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8.1、图五情形时,在HUB没电的时候也可以用二条普通网线连接二台电脑,只需将一条网线插在级连口,另一个接它旁边的接口就行。
8.2、对没有级连口的HUB,我们可以通过一条双机直连线将它与别的HUB级连起来(各插任意一个普通网口即可)。
8.3、将双机直连线插入HUB之级连口,可以象普通网线一样插其它HUB网口一样连网(1与3、2与6交叉二次,又变回去了),这样你出门只需带一条双机直连线即可,直连与插HUB二不误,这对上门服务人员特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