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8251 CAN收发器电路图资料及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2019-01-19):
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
在使用环境优良的简单应用中,如收发器测试、产品短距离通信测试等。模块接上电源,端口和 MCU 及 CAN 网络总线连接,无需外加器件便可直接使用,如图1。

图2  单个CAN总线网络推荐组网方式
单个CAN总线网络推荐组网方式如图2,每个网络最多可接入110个CAN节点。使用CTM8251K(A)T系列产品时,最长通讯距离为10km。如果需要接入更多节点或通讯距离更长时,可通过CAN中继器等设备进行扩展。
2.  推荐应用电路
模块应用在户外等恶劣的现场环境时,容易遭受大能量的雷击,此时需要对 CAN 信号端口添加更高等级的防护电路,保证模块不被损坏以及总线的可靠通讯。图 3、图 4 提供了两个针对大能量雷击浪涌的推荐防护电路接线图。按非屏蔽通信线试验配置进行测试,可满足IEC/EN61000-4-5差模±2kV,共模±4kV浪涌等级要求。
若需要满足特定的浪涌等级要求时,建议使用如图4所示的推荐保护电路,电路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测试情况进行调整。其中 CON1 为短路器,单个 CAN 总线网络上,只需要短路头尾两个节点,在总线上加入终端电阻,其他节点开路即可。 如表1所示列出了一组推荐的电路参数, 按非屏蔽通信线试验配置进行测试, 可满足IEC61000-4-5 差模±2kV,共模±4kV 浪涌等级要求。另外,组网时,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并对屏蔽层进行可靠的单点接地。若在一些电磁干扰非常严重的场合,建议使用双层屏蔽双绞线,CANH、CANL、CANG 均进行连接,CANG 接于内层屏蔽,外层屏蔽单点接大地。
如表1所示的参数仅为推荐值,实际取值可根据防护等级及器件成本综合考虑进行调整。R3与R4建议选用PTC,D1~D6建议选用快恢复二极管。
3.  注意事项
(1)  CAN总线组网时,无论节点数多少,距离远近,工作速率高低,都需要在总线上增加终端电阻;
(2)  CAN控制器逻辑电平需与产品的电平相适应,否则可能造成无法通信;
(3)  组网时总线通讯距离与通讯速率以及现场应用相关,可根据实际应用和参考相关标准设计,通讯线缆选择双绞线或屏蔽双绞线并尽量远离干扰源。远距离通讯时,终端电阻值需要根据通讯距离以及线缆阻抗和节点数量选择合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