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S1053b不能播放音乐?"嘟嘟滴"两短一长的杂音

楼主(2019-01-19):
各位大佬,请求援助啊。。
       最近在做一个MP3播放器,大概做法就是stm32f103vet6读取SD卡中的音频文件,然后在传入VS1053b进行解码播放。我用FATfs文件系统读取SD卡中的一个MP3文件,然后传入VS1053b进行解码,然后从耳机中听”嘟嘟滴“两短一长的杂音,其他就没有什么音乐了。
       有以下几个疑问
       1.VS1053b做过了RAM测试,返回值为0x83ff。正弦测试听到的声音听到的是“滴、滴、滴、滴、滴”类似于监测心跳的仪器发出的声音,不过频率是比较快的,我也不知道正弦算不算过了?如果说正弦过了的话,那是不是可能硬件上有问题。关于VS1053b硬件部分的排查有哪几点需要注意的有哪位仁兄之情的话,告知一下鄙人。谢谢
       2.我截取了几段重要的代码
        fmp3=(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申请内存
        databuf=(u8*)mymalloc(SRAMIN,4096);        //开辟4096字节的内存区域
        f_open(fmp3,"0:/MUSIC/zywg.mp3",FA_READ);
        f_read(fmp3,databuf,4096,(UINT*)&br);
        FATfs从SD卡将zywg.mp3这个文件的音频数据存入databuf,通过属性我查看这个MP3文件有5,6M大小,databuf够存?音频数据难道很小吗?

       另附上原理图和代码

STM32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vs10xx.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mp3player.h"

//要写入到24c16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WarShipSTM32 IIC TEST"};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        u8 datatemp[SIZE];

        u8 res;
        u16 temp;

//        u8 key;

//        u32 total,fre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AT24CXX_Init();
        exfuns_ini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VS_Init();

        res=f_mount(fs[0],"0:",1);
        if(res!=FR_OK)
        {
                LCD_ShowString(10,10,100,100,16,"error");
        }

//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16
//        {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24C16 Check Failed!");
//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Please Check!      ");
//                delay_ms(500);
//                LED0=!LED0;//DS0闪烁
//        }

//        while(SD_Init())//检测不到SD卡
//        {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SD Card Error!");
//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Please Check! ");
//                delay_ms(500);
//                LED0=!LED0;//DS0闪烁
//        }

//
//        while(exf_getfree("0:",&total,&free));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FATFS OK!");
//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SD Total Size:     MB");
//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SD  Free Size:     MB");
//         LCD_ShowNum(30+8*14,170,total>>10,5,16);                                //显示SD卡总容量 MB
//         LCD_ShowNum(30+8*14,190,free>>10,5,16);                                        //显示SD卡剩余容量 MB

        while(1)
        {

//                LED0=0;
//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LED0=1;
//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LCD_Fill(1,1,50,50,GREEN);

//                p=mymalloc(sramx,16);
//                LCD_ShowNum(30+96,190,my_mem_perused(SRAMIN),3,16);//显示内部内存使用率

//                VS_HD_Reset();
//    VS_WR_Cmd(SPI_VOL,0X2020);
//                temp=VS_RD_Reg(SPI_VOL);

                temp=VS_Ram_Test();
                LCD_ShowNum(30,100,temp,7,16);

                VS_Sine_Test();

//                mp3_play();

//                LCD_ShowNum(30,100,temp,5,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