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2912制作USB声卡哒哒哒声,手拿镊子碰晶振教恢复正常

楼主:
闲来无事自己开板做了个PCM2912声卡,声音正常可以使用,就是哒哒哒不停一直响。用手拿镊子碰晶振上面的一个引脚就正常了,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真心求助。头疼。。

摸图中绿框引脚就正常了

摸图中绿框引脚就正常了

网友A(2019-01-19):
,,

上传的图片有些模糊,晶振旁边的电容未接地么没见到 PCB 有过孔耶,再对照一下图纸与元器件数值是否对应

网友B(2019-05-10):
晶振要加负载电容啊,十几皮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