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远程LED灯带亮度调节,ADC灯带电流检测

楼主:
ESP8266远程LED灯带亮度调节,ADC灯带电流检测

数据点

数据点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PCB

LED

LED

烧录

烧录

电路图

电路图

固件

烧录软件

机智云APP

网友A(2019-01-20):
有块8266,不会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块8266,不会玩!

烧录固件呀

网友C:
真的很好,并且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注释,真给力!

网友D(2019-02-22):
ESP8266的ADC是检测模拟还是数字的,8脚什么模块看不清,是模数转换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SP8266的ADC是检测模拟还是数字的,8脚什么模块看不清,是模数转换模块。

灯带升压模块,首先手机和8266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手机下载机智云APP并注册,ESP8266烧录以上固件,点击APP添加设备,将ESP8266脚位的IO02或者IO0接地5秒,添加设备后就可以远程控制了
打赏

网友D:
多谢,我只想用电流ADC采集太阳能的电流变化。
不知道是我的ESP8266 12fADC给多少电流,变化都不对。
ADC没接什么,只有调节手机上亮度调节电流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只想用电流ADC采集太阳能的电流变化。
不知道是我的ESP8266 12fADC给多少电流,变化都不对。
ADC ...

ADC只能采集0-1V电压值

网友E:
兄弟,能给个源程序吗?万分感谢!!

网友E:
兄弟,能给个源程序吗?我想改改用于我的另外的应用。万分感谢。

网友F(2022-02-26):
怎样烧固件

网友G(2024-11-23):
多远的距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灯带升压模块,首先手机和8266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手机下载机智云APP并注册,ESP8266烧录以上固件,点击 ...

在同一局域网,那远程控制不了吧。比如我在A城,想控制B城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H(2025-10-22):
引用 网友G:
在同一局域网,那远程控制不了吧。比如我在A城,想控制B城的电机,可以吗

阿里云了解下,我做过类似的,光伏远程监控 控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