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D3320的例程(口令模式+IO口控制程序)

楼主(2019-01-19):
1、本工程采用 KEIL4 版本建立

2、本工程为口令模式+IO口控制方式,每次识别都需要喊“小杰”然后才可以喊其他二级的口令,另外IO口的输出可以查看程序PAx的端口利用情况

V0.7 语音识别程序:口令模式+IO口控制
本工程采用keil 4建立,如您打不开,可参考以下格式进行工程建立。

/***************************飞音云电子****************************
**  工程名称:YS-V0.7语音识别模块驱动程序
**        CPU: STC11L08XE
**        晶振:22.1184MHZ
**        波特率:9600 bit/S
**        配套产品信息:YS-V0.7语音识别开发板
**  作者:zdings

**  说明:口令模式+IO控制: 即每次识别时都需要说“小杰”这个口令 ,才能够进行下一级的识别
/***************************飞音云电子******************************/
#include "config.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idata nAsrStatus=0;
void MCU_init();
void ProcessInt0(); //识别处理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用户执行操作函数
void Led_test(void);//单片机工作指示
void Delay200ms();
uint8_t G0_flag=DISABLE;//运行标志,ENABLE:运行。DISABLE:禁止运行
sbit LED=P4^2;//信号指示灯
//应用IO口定义 (模块标注 P2)
sbit PA1=P4^1; //对应板上标号 P4.1
sbit PA2=P2^7;  //对应板上标号 P2.7
sbit PA3=P2^6;  //.....
sbit PA4=P2^5;  //.....
sbit PA5=P2^4;  //.....
sbit PA6=P2^3;  //.....
sbit PA7=P3^3;  //对应板上标号 IT1
sbit PA8=P3^4;  //对应板上标号 T0

/***********************************************************
* 名    称: void  main(void)
* 功    能: 主函数        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ain(void)
{
        uint8 idata nAsrRes;
        uint8 i=0;
        Led_test();
        MCU_init();
        LD_Reset();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ifdef TEST
    PrintCom("一级口令:小杰\r\n"); /*text.....*/
        PrintCom("二级口令:1、代码测试\r\n"); /*text.....*/
        PrintCom("        2、开发板验证\r\n"); /*text.....*/
        PrintCom("        3、开灯\r\n"); /*text.....*/
        PrintCom("        4、关灯\r\n"); /*text.....*/
        PrintCom("  5、北京\r\n"); /*text.....*/
        PrintCom("        6、上海\r\n"); /*text.....*/
        PrintCom("        7、广州\r\n"); /*text.....*/
        #endif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
                                nAsrRes = LD_GetResult();                /*获取结果*/
                                User_handle(nAsrRes);//用户执行函数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 while

}
/***********************************************************
* 名    称:          LED灯测试
* 功    能: 单片机是否工作指示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Led_test(void)
{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
/***********************************************************
* 名    称: void MCU_init()
* 功    能: 单片机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CU_init()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P4 = 0xff;
        LD_MODE = 0;                //        设置MD管脚为低,并行模式读写
        IE0=1;
        EX0=1;
        EA=1;
}
/***********************************************************
* 名    称:        延时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Delay200u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while(uldata--)
        Delay200us();
}

void Delay20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7;
        j = 208;
        k = 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名    称: 中断处理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ExtInt0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ProcessInt0();                                /*        LD3320 送出中断信号,包括ASR和播放MP3的中断,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分别处理*/
}
/***********************************************************
* 名    称:用户执行函数
* 功    能:识别成功后,执行动作可在此进行修改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通过控制PAx端口的高低电平,从而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断
**********************************************************/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
{
     //UARTSendByte(dat);//串口识别码(十六进制)
                 if(0==dat)
                 {
                          G0_flag=ENABLE;
                                LED=0;
                 }
                 else if(ENABLE==G0_flag)
                 {
                                 G0_flag=DISABLE;
                                LED=1;
                         switch(dat)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客户修改*/
                          {
                                  case CODE_DMCS:                        /*命令“测试”*/
                                                PrintCom("“代码测试”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1=0;//让PA1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case CODE_KFBYZ:         /*命令“全开”*/
                                                PrintCom("“开发板验证”命令识别成功\r\n");//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2=0;//让PA2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case CODE_KD:                /*命令“复位”*/
                                                PrintCom("“开灯”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3=0;//让PA3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case CODE_GD:                /*命令“复位”*/
                                                PrintCom("“关灯”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3=1;//让PA3端口为高电平
                                                                                                   break;
                                        case CODE_BJ:                /*命令“复位”*/
                                                PrintCom("“北京”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4=0;//让PA4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case CODE_SH:                /*命令“复位”*/
                                                PrintCom("“上海”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5=0;//让PA5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case CODE_GZ:                /*命令“复位”*/
                                                PrintCom("“广州”命令识别成功\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PA6=0;//让PA6端口为低电平
                                                                                                   break;
                                                        default:PrintCom("请重新识别发口令\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break;
                                }
                        }
                        else
                        {
                                PrintCom("请说出一级口令\r\n"); //串口输出提示信息(可删除)
                        }
}

/***************************飞音云电子****************************
**  工程名称:YS-V0.7语音识别模块驱动程序
**        CPU: STC11L08XE
**        晶振:22.1184MHZ
**        波特率:9600 bit/S
**        配套产品信息:YS-V0.7语音识别开发板
**  说明:口令模式: 即每次识别时都需要说“小杰”这个口令 ,才能够进行下一级的识别
/***************************飞音云电子******************************/
#include "config.h"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uint8 idata ucRegVal;
extern uint8 idata nAsrStatus;

void ProcessInt0(void);

/************************************************************************
功能描述:          复位LD模块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none
**************************************************************************/
void LD_Reset()
{
        RSTB=1;
        delay(1);
        RSTB=0;
        delay(1);
        RSTB=1;

        delay(1);
        CSB=0;
        delay(1);
        CSB=1;
        delay(1);
}
/************************************************************************
功能描述: LD模块命令初始化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该函数为出厂配置,一般不需要修改;
                                         有兴趣的客户可对照开发手册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
void LD_Init_Common()
{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17, 0x35);
        delay(10);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89, 0x03);
        delay(5);
        LD_WriteReg(0xCF, 0x43);
        delay(5);
        LD_WriteReg(0xCB, 0x02);

        /*PLL setting*/
        LD_WriteReg(0x11, LD_PLL_11);

        LD_WriteReg(0x1E,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ASR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ASR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ASR_1D);
        delay(10);

    LD_WriteReg(0xCD, 0x04);
//        LD_WriteReg(0x17, 0x4c);
        delay(5);
        LD_WriteReg(0xB9, 0x00);
        LD_WriteReg(0xCF, 0x4F);
        LD_WriteReg(0x6F, 0xFF);
}

/************************************************************************
功能描述:          LD模块 ASR功能初始化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该函数为出厂配置,一般不需要修改;
                                         有兴趣的客户可对照开发手册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
void LD_Init_ASR()
{
        LD_Init_Common();
        LD_WriteReg(0xBD, 0x00);
        LD_WriteReg(0x17, 0x48);
        delay( 10 );
        LD_WriteReg(0x3C, 0x80);
        LD_WriteReg(0x3E, 0x07);
        LD_WriteReg(0x38, 0xff);
        LD_WriteReg(0x3A, 0x07);
  LD_WriteReg(0x40, 0);
        LD_WriteReg(0x42, 8);
        LD_WriteReg(0x44, 0);
        LD_WriteReg(0x46, 8);
        delay( 1 );
}

/************************************************************************
功能描述:         中断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当LD模块接收到音频信号时,将进入该函数,
                                                判断识别是否有结果,如果没有从新配置寄
            存器准备下一次的识别。
**************************************************************************/
void ProcessInt0(void)
{
        uint8 nAsrResCount=0;

        EX0=0;
        ucRegVal = LD_ReadReg(0x2B);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if((ucRegVal & 0x10) &&
                LD_ReadReg(0xb2)==0x21 &&
                LD_ReadReg(0xbf)==0x35)                        /*识别成功*/
        {
                nAsrResCount = LD_ReadReg(0xba);
                if(nAsrResCount>0 && nAsrResCount<=4)
                {
                        nAsrStatus=LD_ASR_FOUNDOK;
                }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                                                                                                    /*没有识别结果*/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1C,0);/*写0:ADC不可用*/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BA, 0);
        LD_WriteReg(0xBC,0);
        LD_WriteReg(0x08,1);         /*清除FIFO_DATA*/
        LD_WriteReg(0x08,0);        /*清除FIFO_DATA后 再次写0*/

        EX0=1;
}

/************************************************************************
功能描述:         运行ASR识别流程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asrflag:1->启动成功, 0—>启动失败
其他说明:        识别顺序如下:
                                                1、RunASR()函数实现了一次完整的ASR语音识别流程
                                                2、LD_AsrStart() 函数实现了ASR初始化
                                                3、LD_AsrAddFixed() 函数实现了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4、LD_AsrRun()        函数启动了一次ASR语音识别流程
                                                任何一次ASR识别流程,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从初始化开始
**************************************************************************/
uint8 RunASR(void)
{
        uint8 i=0;
        uint8 asrflag=0;
        for (i=0; i<5; i++)                        //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delay(50);
                if (LD_AsrAddFixed()==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delay(1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
功能描述:  检测LD模块是否空闲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flag:1-> 空闲
其他说明:        none
**************************************************************************/
uint8 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uint8 j;
        uint8 flag = 0;
        for (j=0; j<10; j++)
        {
                if (LD_ReadReg(0xb2) == 0x21)
                {
                        flag = 1;
                        break;
                }
                delay(10);
        }
        return flag;
}
/************************************************************************
功能描述:         启动ASR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none
**************************************************************************/
void LD_AsrStart()
{
        LD_Init_ASR();
}
/************************************************************************
功能描述:         运行ASR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1:启动成功
其他说明:        none
**************************************************************************/
uint8 LD_AsrRun()
{
        EX0=0;
        LD_WriteReg(0x35, MIC_VOL);
        LD_WriteReg(0x1C, 0x09);
        LD_WriteReg(0xBD, 0x20);
        LD_WriteReg(0x08, 0x01);
        delay( 1 );
        LD_WriteReg(0x08, 0x00);
        delay( 1 );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return 0;
        }
//        LD_WriteReg(0xB6, 0xa); //识别时间         1S
//        LD_WriteReg(0xB5, 0x1E); //背景音段时间 300ms
//        LD_WriteReg(0xB8, 10); //结束时间

//        LD_WriteReg(0x1C, 0x07); //配置双通道音频信号做为输入信号
        LD_WriteReg(0x1C, 0x0b); //配置麦克风做为输入信号

        LD_WriteReg(0xB2, 0xff);
        delay( 1);
        LD_WriteReg(0x37, 0x06);
        delay( 1 );
    LD_WriteReg(0x37, 0x06);
                delay( 5 );
        LD_WriteReg(0x29, 0x10);

        LD_WriteReg(0xBD, 0x00);
        EX0=1;
        return 1;
}
/************************************************************************
功能描述: 向LD模块添加关键词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flag:1->添加成功
其他说明: 用户修改.
                                         1、根据如下格式添加拼音关键词,同时注意修改sRecog 和pCode 数组的长度
                                         和对应变了k的循环置。拼音串和识别码是一一对应的。
                                         2、开发者可以学习"语音识别芯片LD3320高阶秘籍.pdf"中
           关于垃圾词语吸收错误的用法,来提供识别效果。
                                         3、”xiao jie “ 为口令,故在每次识别时,必须先发一级口令“小捷”
**************************************************************************/
uint8 LD_AsrAddFixed()
{
        uint8 k, flag;
        uint8 nAsrAddLength;
        #define DATE_A 8   /*数组二维数值*/
        #define DATE_B 20                /*数组一维数值*/
        uint8 code sRecog[DATE_A][DATE_B] = {
                                                                                                   "xiao jie",\
                                                                                                   "kai fa ban yan zheng",\
                                                                                                   "dai ma ce shi",\
                                                                                                   "kai deng",\
                                                                                                   "guan deng",\
                                                                                                   "bei jing",\
                                                                                                   "shang hai",\
                                                                                                   "guang zhou"
                                                                                                   };        /*添加关键词,用户修改*/
        uint8 code pCode[DATE_A] = {
                                                                                                   CODE_CMD,\
                                                                                                   CODE_KFBYZ,\
                                                                                                   CODE_DMCS,\
                                                                                                   CODE_KD,\
                                                                                                   CODE_GD,\
                                                                                                   CODE_BJ,\
                                                                                                   CODE_SH,\
                                                                                                   CODE_GZ
                                                                                                   };        /*添加识别码,用户修改*/
        flag = 1;
        for (k=0; k<DATE_A; k++)
……………………

V0.7 语音识别程序:口令模式

网友A(2019-11-16):
what particular LD3320 development did you use?

网友B:
51可以识别IO口不同的电平从而切换功能吗,谢谢

网友C:
请问下您这里一二级口令之间的衔接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D(2020-01-24):
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我显示不出任何反应呢,开机的时候闪灯几下后,就一切不动,一级口令也呼唤了无数句,就差念经给他听了,还是识别不了,给大家看看我按程序接的线,电源,地线,CS,MO,RET。
就一共5根。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E(2020-12-29):
请问楼主,成功了么,我的也是没反应

网友F:
之前我也做过,对环境要求高,语音识别低。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