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总是出现卡屏和不显业.请大神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19-01-19):
我用51+ds1302+18b20+24c02作了一个锅炉控制器,系统全都正常.就是锅炉电热组供电时,lcd1602就卡住了或不显示了.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

网友A:
程序啊,电路图啊,好歹给点信息嘛!

网友B:
如果锅炉电热组供电时,lcd1602就卡住了,那要想办法把控制部分供电做特殊处理,与锅炉电热组供电彻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