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8位一体数码管或两个4位一体数码管实现万年历功能(时间、日期、闹钟)

楼主:
要求
显示当前时间与日期。
手动修改时间、日期信息,修改该位信息时该数码管闪烁。
手动开启/关闭闹钟功能,而且有闹钟状态指示灯。
手动设置闹钟,而且当达到设置好的时间点时报警,报警时长为5s。
分析
万年历的整体设计如图所示:

51单片机核心模块包括51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是设计应用的控制核心;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时间与日期、设计闹钟时间等信息;指示灯包括时间日期暂停计数指示灯和闹钟开启或关闭状态指示灯;闹钟采用蜂鸣器发出声音警报;键盘输入模块用来设置和切换时间、日期,开启或关闭闹钟,设置闹钟时间等。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可用安卓接口5V供电,也可接学生电源或两个3.7V的电池通过LM7805稳压管供电。

功能介绍:
    程序初始化处于时间计数状态(已设置初始值为12:12:00),按下Key2选择位校准位,按下第一次选中秒钟,第二次选中分钟,第三次选中时钟,第四次退出校时功能,被选中位不断闪烁,并且按下Key3可进行被选择位逐渐加一,实现校时。按下Key4,数码管显示界面跳转为日期显示,按下按键Key2Key3 可实现与时间同一校准时间的功能,再次按下Key4切换为时间界面。在时间显示或者日期显示状态下,按下按键Key1可独立暂停时间计数或日期的增加,并且LED1指示灯亮。
    按下按键K3开启闹钟功能,LED2亮,再次按下则关闭闹钟,LED2灭。按下K4切换为闹钟设置状态(已设置闹钟初始值为12:12:00),按下K1进行分钟位加一,按下Key2切换为时钟位调时,按下K1进行时钟位加一,在闹钟状态下秒钟不可调。在进入闹钟设置功能前,需先开启闹钟功能,否则闹钟不会到点闹铃。按下K2退出闹钟设置界面,等到实时时间与所设置闹钟时间一致时,蜂鸣器响5s钟,中途可按下K3关闭蜂鸣器,并且关闭闹钟功能。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程序流程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码,0——9
uChar 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选码,高——低
uChar second=0,minute=12,hour=12,month=1,day=13,count; uInt year=2019;
uChar f_nao=12,s_nao=12;                //闹钟分计数,闹钟时计数
uChar wave=0;                //定时器1对0.1ms定时时间进行计数,控制蜂鸣器响的频率
bit flag_nao;                //控制闹钟开关变量         flag_nao= 0-off;1--on

sbit K1   = P3^0;       //设置闹钟分/时位加一
sbit K2   = P3^1;                //退出设置闹钟
sbit K3   = P3^2;            //闹钟开关
sbit K4   = P3^3;       //进入设置闹钟状态
sbit Key1 = P3^4;       //计时停止
sbit Key2 = P3^5;                //调位(校准)
sbit Key3 = P3^6;            //所调位加一
sbit Key4 = P3^7;       //切换时-分-秒、年-月-日
sbit BEEP = P2^2;                //蜂鸣器端口
sbit LED1 = P2^0;                  //计时停止时LED1亮
sbit LED2 = P2^1;                //闹钟开启时LED2亮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t);         //长延时函数
void Dispaly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时-分-秒显示
void Dispaly2(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年-月-日显示
void Keyscan1();                                                                                //按键Key4按下次数为双数时(按键Key1~3控制时-分-秒)
void Keyscan2();                                                                                //按键Key4按下次数为单数时(按键Key1~3控制年-月-日)
void nao_judge();                                                                                //判断闹钟

/*************时-分-秒、年-月-日闪烁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t);                                                                                         /***/
void Bright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void Hour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void Minute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void Second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void Bright2(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void Year_flicker(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void Month_flicker(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void Day_flicker(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时-分-秒、年-月-日闪烁函数声明*********************/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11;        //置T0、T1都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开启T0
        ET0=1;        //打开T0中断允许位
        IT1=1;        //设置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
        IT0=0;        //设置外部中断0为低电平触发
        EX1=1;        //打开外部中断1允许位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允许位
        PT0=1;        //设置内部定时中断优先级大于外部中断优先级
        EA=1;        //打开中断总允许位

        BEEP=1;
        flag_nao=0;
        while(1)
        {
                static        uChar h=0;
                nao_judge();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while(!Key4);        //空操作,等待按键释放
                        h++;
                }
                        if(h%2==1)
                        {
                                Dispaly2(day,month,year);
                                Keyscan2();
                        }
                        if(h%2==0)
                        {
                                Dispaly1(second,minute,hour);
                                nao_judge();
                                Keyscan1();
                        }
        }
}

//长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5;j++)
                        ;
}

//时-分-秒显示
void Dispaly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P0=b[0];
                P1=a[hour/10];
                Delayms(1);
                P1=0xff;

                P0=b[1];
                P1=a[hour%10];
                Delayms(1);
                P1=0xff;

                P0=b[2];
                P1=0xbf;
                Delayms(1);
                P1=0xff;

                P0=b[3];
                P1=a[minute/10];
                Delayms(1);
                P1=0xff;

                P0=b[4];
                P1=a[minute%10];
                Delayms(1);
                P1=0xff;

                P0=b[5];
                P1=0xbf;
                Delayms(1);
                P1=0xff;

                P0=b[6];
                P1=a[second/10];
                Delayms(1);
                P1=0xff;

                P0=b[7];
                P1=a[second%10];
                Delayms(1);
                P1=0xff;
}

//年-月-日显示
void Dispaly2(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P0=b[7];
                P1=a[day%10];
                Delayms(1);
                P1=0xff;

                P0=b[6];
                P1=a[day/10];
                Delayms(1);
                P1=0xff;

                P0=b[5];
                P1=a[month%10]&0x7f;
                Delayms(1);
                P1=0xff;

                P0=b[4];
                P1=a[month/10];
                Delayms(1);
                P1=0xff;

                P0=b[3];
                P1=a[year%10]&0x7f;
                Delayms(1);
                P1=0xff;

                P0=b[2];
                P1=a[(year%100)/10];
                Delayms(1);
                P1=0xff;

                P0=b[1];
                P1=a[(year/100)%10];
                Delayms(1);
                P1=0xff;

                P0=b[0];
                P1=a[(year/1000)];
                Delayms(1);
                P1=0xff;
}

//按键Key4按下次数为双数时(控制时-分-秒),按键Key1~3的控制
void Keyscan1()
{
        static        uChar i=0,j=0;        //static-保存变量数据,不会清零
        if(Key1==0)
        {
                Delayms(10);                //消抖
                if(Key1==0)
                        while(!Key1);          //等待按键弹起
                i++;
        }
                if(i%2==1)                //若Key1按下次数为单数时,停止计数
                {
                        LED1=0;
                        TR0=0;
                }
                if(i%2==0)                //若Key1按下次数为双数时,开始计数
                {
                        LED1=1;
                        TR0=1;
                }

        if(Key2==0)                //按键Key2选择调位
        {
                Delayms(10);
                if(Key2==0)
                        while(!Key2);
                j++;
        }
                if(j%4==1)        //按键按下一次
                {
                        Second_flicker(second,minute,hour);                //秒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按键Key3进行选定位加一
                                        while(!Key3);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
                }
                if(j%4==2)//按键按下两次
                {
                        Minute_flicker(second,minute,hour);         //分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while(!Key3);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if(j%4==3)//按键按下三次
                {
                        Hour_flicker(second,minute,hour);                //时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while(!Key3);
                                hour++;
                                if(hour==24)
                                        hour=0;
                        }
                }
}

//按键Key4按下次数为单数时(控制年-月-日),按键Key1~3的控制
void Keyscan2()
{
        static        uChar m=0,n=0;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while(!Key3);
                m++;
        }
                if(m%2==1)
                {
                        LED1=0;
                        TR0=0;
                }
                if(m%2==0)
                {
                        LED1=1;
                        TR0=1;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while(!Key2);
                n++;
        }
                if(n%4==1)
                {
                        Day_flicker(day,month,year);        //日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while(!Key3);
                                day++;
                                if(day==32)
                                        day=1;
                        }
                }
                if(n%4==2)
                {
                        Month_flicker(day,month,year);        //月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while(!Key3);
                                month++;
                                if(month==13)
                                        month=1;
                        }
                }
                if(n%4==3)
                {
                        Year_flicker(day,month,year);        //年显示位闪烁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while(!Key3);
                                year++;
                                if(year==10000)
                                        year=0;
                        }
                }
}

//判断闹钟,当时间和设置闹钟时间相等时,闹铃响5S
void nao_judge()
{
        if(flag_nao==1)                 //如果flag_nao为真,闹钟开启
        {
                if((minute==f_nao)&&(hour==s_nao))                //判断实时时间和闹钟时间的分、时是否同时相等
                {
                        while(second<5&&flag_nao)                //如果second<=5和flag_nao都为真,闹铃响5s
                        {
                                BEEP=0;         //TR1=1;        //开启T0
                                Dispaly1(second,minute,hour);
                        }
                }
        }
        BEEP=1;
}

//定时器中断0,时钟计数(不断执行)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day==32)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00)
                                                        {
                                                                year=0;
                                                        }
                                                }
                                        }
                                }
                        }
                }
        }
}

//外部中断0,闹钟开关,控制flag_nao,按下K3关闭闹钟
void guan_naozhong() interrupt 0
{
        flag_nao=~flag_nao;
        LED2=~LED2;
        TR1 = 0;        //K3按下,开启外部中断0,关闭定时器中断1,闹钟停止响铃
        while(!K3)
                Dispaly1(second,minute,hour);
}

//外部中断1,调节闹钟时间
void naozhong() interrupt 2
{
        static uChar n=0;
//        s_nao=12;        //设置闹钟时钟初始值
//        f_nao=31;        //设置闹钟分钟初始值
        while(K2)        //等待按下K2退出,否则循环执行闹钟时间设置
        {
                Dispaly1(0,f_nao,s_nao);        //显示闹钟设置
                if(Key2==0)                        //闹钟调位调时钟、分钟
                {
                        Delayms(10);
                        if(Key2==0)
                                while(!Key2);
                        n++;
                }
                        if(n%2==1)                //调节闹钟时钟
                        {
                                if(K1==0)
                                {
                                        Dispaly1(0,f_nao,s_nao);
                                        if(K1==0)
                                        {
                                                if(s_nao==23)
                                                        s_nao=0;
                                                else s_nao++;
                                        }
                                        while(!K1)
                                                Dispaly1(0,f_nao,s_nao);
                                }
                        }
                        if(n%2==0)                //调节闹钟分钟
                        {
                                if(K1==0)
                                {
                                        Dispaly1(0,f_nao,s_nao);
                                        if(K1==0)
                                        {
                                                if(f_nao==59)
                                                        f_nao=0;
                                                else f_nao++;
                                        }
                                        while(!K1)
                                                Dispaly1(0,f_nao,s_nao);
                                }
                        }
        }
}

/************************************************/
/****************调位时选择位闪烁****************/
/************************************************/
//短延时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for(i=0;i<t;i++)
                ;
}

//数码管0~7位分别显示时-分-秒
void Bright1(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uChar p,k=10;
        for(p=0;p<50;p++)
        {
                P0=b[0];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1];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2];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3];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4];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5];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6];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P0=b[7];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
}

//秒显示位闪烁
void Second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uChar p,k=10;
        Bright1(second,minute,hour);
        for(p=0;p<50;p++)
        {
                P0=b[0];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1];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2];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3];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4];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5];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6];        //该位数码管灭
                P1=0xff;
                delay(k);

                P0=b[7];        //该位数码管灭
                P1=0xff;
                delay(k);
        }
}

//分显示位闪烁
void Minute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uChar p,k=10;
        Bright1(second,minute,hour);
        for(p=0;p<50;p++)
        {
                P0=b[0];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1];
                P1=a[hour%10];
                delay(k);
                P1=0xff;

                P0=b[2];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3];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4];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5];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6];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P0=b[7];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
}

//时显示位闪烁
void Hour_flicker(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
{
        uChar p,k=10;
        Bright1(second,minute,hour);
        for(p=0;p<50;p++)
        {
                P0=b[0];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1];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2];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3];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4];
                P1=a[minute%10];
                delay(k);
                P1=0xff;

                P0=b[5];
                P1=0xbf;
                delay(k);
                P1=0xff;

                P0=b[6];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P0=b[7];
                P1=a[second%10];
                delay(k);
                P1=0xff;
        }
}

//数码管0~7位分别显示年-月-日
void Bright2(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uChar p,k=10;
        for(p=0;p<50;p++)
        {
                P0=b[7];
                P1=a[day%10];
                delay(k);
                P1=0xff;

                P0=b[6];
                P1=a[day/10];
                delay(k);
                P1=0xff;

                P0=b[5];
                P1=a[month%10]&0x7f;
                delay(k);
                P1=0xff;

                P0=b[4];
                P1=a[month/10];
                delay(k);
                P1=0xff;

                P0=b[3];
                P1=a[year%10]&0x7f;
                delay(k);
                P1=0xff;

                P0=b[2];
                P1=a[(year%100)/10];
                delay(k);
                P1=0xff;

                P0=b[1];
                P1=a[(year/100)%10];
                delay(k);
                P1=0xff;

                P0=b[0];
                P1=a[(year/1000)];
                delay(k);
                P1=0xff;
        }
}

//日显示位闪烁
void Day_flicker(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uChar p,k=10;
        Bright2(day,month,year);
        for(p=0;p<50;p++)
        {
                P0=b[7];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6];                       ////熄灭
                P1=0xff;
                delay(k);

                P0=b[5];
                P1=a[month%10]&0x7f;
                delay(k);
                P1=0xff;

                P0=b[4];
                P1=a[month/10];
                delay(k);
                P1=0xff;

                P0=b[3];
                P1=a[year%10]&0x7f;
                delay(k);
                P1=0xff;

                P0=b[2];
                P1=a[(year%100)/10];
                delay(k);
                P1=0xff;

                P0=b[1];
                P1=a[(year/100)%10];
                delay(k);
                P1=0xff;

                P0=b[0];
                P1=a[(year/1000)];
                delay(k);
                P1=0xff;
        }
}

//月显示位闪烁
void Month_flicker(uChar day,uChar month,uInt year)
{
        uChar p,k=10;
        Bright2(day,month,year);
        for(p=0;p<50;p++)
        {
                P0=b[7];
                P1=a[day%10];
……………………

万年历-原理图 功能介绍 程序

网友A(2019-01-19):
74LS245是数码管驱动芯片,Proteus仿真软件不用也可以正常实现功能,但是实物就必须有驱动芯片。

网友B:
膜拜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C(2019-12-21):
大佬大佬,琢磨不透,要多多跟你学习

网友D:
好东东,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