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热释传感器检测人体在哪个方向?以调整风扇方向

楼主(2019-01-19):
怎样利用51单片机通过热释传感器来检测人体在哪个方向,然后转动小风扇进行转动到那个方向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一个步进电机,一个热释传感器,下面你将方位分成8份或更多。步进电机步长匹配方位等份,电机方位每切换一次热释采样一次并记录,8次值进行比较,最强一次就是电机要的方位数据,另外数据采集按需求5分钟(或其他时间)一次,确保你换位置后又能重新跟踪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一个步进电机,一个热释传感器,下面你将方位分成8份或更。步进电机步长匹配方位等份,电机 ...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问题吧?!
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样的人体红外传感器,我知道的几种,对静态的人是没法探测的哦。另外,人体红外传感器好像也不能探测人体红外的强度,“最强的一次”这样的做法提不到数据吧。
个人意见。

网友C:
人体那个模块,你注意下信号电压,我之前用的那个电压是3V,家里玩的51单片机检测不要高电平。所以检测不到人。还有就是静态检测不到的话,你风扇可以自己动起来检测嘛,自己调试下就行了。前提硬件得搭配好,软件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吧?!
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样的人体红外传感器,我知道的几种,对静态的人是没法探测的哦。另外, ...

楼主早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就为出来装一下。另外说红外不能测试静态,只能说明你掌握的东西太有限!网上自己看去 百度"一种静态人体红外识别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吧?!
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样的人体红外传感器,我知道的几种,对静态的人是没法探测的哦。另外, ...

人是静态,传感器是动态,人相对于传感器就是动态了,但探测人体红外强度这个我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体那个模块,你注意下信号电压,我之前用的那个电压是3V,家里玩的51单片机检测不要高电平。所以检测不到 ...

你好,我想问一下风扇怎样动起来检测,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是静态,传感器是动态,人相对于传感器就是动态了,但探测人体红外强度这个我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没有强弱。正对与斜对测的值肯定是不同的。按二楼的思路用步进电机换方位同时检测红外值,是行的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没有强弱。正对与斜对测的值肯定是不同的。按二 ...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大概用什么样的热释传感器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早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就为出来装一下。另外说红外不能测试静态,只能说明你掌握的东西太有限!网 ...

谢谢讨论!电子元件实在是太多了,不专门搞一行,很多东西都是了解不全面的,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小,所以讨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