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设计与制作 含PCB电路图与代码

楼主(2019-01-19):
本装置可以模拟温度报警系统,可以进行目标温度和警报温度的设计,未达到目标温度模拟加热的Led灯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达到设定的目标温度会停止模拟加热,当当前温度高于设定的警报温度时,蜂鸣器会进行报警。具体使用说明见设计书,还有就是有一点,不太会画PCB,所以可以不用打开PCB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以下是主函数部分单片机代码:
/*2018年9月12日10:19:01*/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include"general.h"
#include"ds1302.h"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进入目标温度和报警温度设置页面后,需要返回温度显示页面,必须先返回万年历页面,此时再按温度显示键,方可进入温度显示页面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全局函数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S1302_LcdDisplay();
void RES();//结果运算函数
void aim();
void alarm();
void change_temp();

//--定义全局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char Runmodel = Calendar;
unsigned char Temp[] = "Temperature";                           //温度
unsigned char Date[] = "calendar";                        //万年历
unsigned char  Aim_tp[] = "AIM_TEMP";
unsigned char Alarm_tp[] = "Alarm_tp";
unsigned char Aim_temp = 27;                //目标温度初始值
unsigned char Alarm_temp = 95;   //报警温度初始值
unsigned char Aim_h,Aim_l,Alarm_h,Alarm_l,Alarm_mh;
int Now_temp;

//IO口设定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K1 = P2^0;        //选择按键1,进入万年历模式
sbit K2 = P2^1;        //选择按键2,进入温度测量模式
sbit K3 = P2^2; //选择按键3,进行目标温度和最高温度警报设置
sbit K4 = P1^0;        //自加按键
sbit K5 = P1^1;        //自减按键
sbit led = P2^3;
sbit beep=P1^5;  //蜂鸣器响应
sbit reset = P3^2; //复位按键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Isrint();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Runmodel = Run_Model();
                if(K3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3 == PutDown)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3);
                                for(i = 0;i<8;i++)
                                LcdWriteData(Aim_tp[i]);                        //第一次按下K3进行目标温度设定
                                LcdWriteCom(0xc5);
                                aim();
                                LcdWriteData(Aim_h);
                                LcdWriteData(Aim_l);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while(1)
                                {
                                        Delay10ms(10);                                 //这里必须加个延迟,不然温度会一下子加三下
                                        if(K4 == PutDown)                        //设置目标温度进行自加
                                        {
                                                Delay10ms(2);
                                                if(K4 == PutDown)
                                                {
                                                        Aim_temp++;                   //设置目标温度进行自加
                                                        aim();
                                                        LcdWriteCom(0xc5);
                                                        LcdWriteData(Aim_h);
                                                        LcdWriteData(Aim_l);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

                                        if(K5 == PutDown)                  //设置目标温度进行自减
                                        {
                                                Delay10ms(1);
                                                if(K5 == PutDown)
                                                {
                                                        Aim_temp--;
                                                        aim();
                                                        LcdWriteCom(0xc5);
                                                        LcdWriteData(Aim_h);
                                                        LcdWriteData(Aim_l);
                                                }
                                        }

                                        if(K3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3 == PutDown)
                                                {
                                                        LcdWriteCom(0x01); //清屏,进入下一个警报温度设置页面
                                                        LcdWriteCom(0x83);
                                                        for(i = 0;i<8;i++)
                                                        LcdWriteData(Alarm_tp[i]);
                                                        LcdWriteCom(0xc5);
                                                        alarm();
                                                        LcdWriteData(Alarm_mh);
                                                        LcdWriteData(Alarm_h);
                                                LcdWriteData(Alarm_l);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while(1)
                                                        {
                                                                Delay10ms(10);
                                                                if(K4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4 == PutDown)
                                                                        {
                                                                                Alarm_temp++;
                                                                                alarm();
                                                                                LcdWriteCom(0xc5);
                                                                                LcdWriteData(Alarm_mh);
                                                                                LcdWriteData(Alarm_h);
                                                                        LcdWriteData(Alarm_l);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

                                                                if(K5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5 == PutDown)
                                                                        {
                                                                                Alarm_temp--;
                                                                                alarm();
                                                                                LcdWriteCom(0xc5);
                                                                                LcdWriteData(Alarm_mh);
                                                                                LcdWriteData(Alarm_h);
                                                                        LcdWriteData(Alarm_l);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

                                                                if(K1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1 == PutDown)
                                                                        {
                                                                                Runmodel = Calendar;
                                                                                break;
                                                                        }
                                                                }
                                                        }
                                                }
                                        }
                                        if(K1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1 == PutDown)
                                                {
                                                        Runmodel = Calendar;
                                                        break;
                                                }
                                        }
                                }
                        }
                }

                if(Runmodel == Calendar)                                        //万年历模式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3);
                        for(i=0; i<8;i++)
                        LcdWriteData(Date[i]);
                        Ds1302Init();
                        LcdWriteCom(0x01);
                        while(1)
                        {
                          Ds1302ReadTime();
                  DS1302_LcdDisplay();
                          Runmodel = Run_Model();
                          if(Runmodel == Temp_test|| K3 == PutDown)
                          break;
                        }
                }

            if(Runmodel == Temp_test)                //温度测试模式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3);
                        for(i=0; i<11;i++)
                        LcdWriteData(Temp[i]);
                        LcdWriteCom(0xca);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摄氏度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Now_temp = Ds18b20ReadTemp();
                          change_temp();
                          if(Now_temp< Aim_temp)                                          //如果目前温度低于目标温度,那么将开启加热模式
                          {
                                EA = 1;
                          }
                          if( Now_temp> Aim_temp)                         //如果目前温度高于目标温度,那么将关闭加热模式
                          {
                                  led =1;
                                EA = 0;
                          }
                          if(Now_temp >= Alarm_temp)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if(Now_temp < Alarm_temp)
                                          break;
                                }
                          }
                          if(K1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1 == PutDown)
                                        {
                                                Runmodel = Calendar;
                                                LcdWriteCom(0x01);  //清屏,这里不能用初始化!
                                                break;
                                        }

                                }
                          if(K3 == PutDown)
                          {
                                        Delay10ms(1);
                                        if(K3 == PutDown)
                                        {
                                                break;
                                        }
                          }

                        }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c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c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c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c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c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c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c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void DS1302_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void aim()
{
    Aim_h = (Aim_temp)/10 + '0';           //必选加个'0',不然没用
    Aim_l = Aim_temp%10 + '0';
}

void alarm()
{
        Alarm_mh = Alarm_temp/100 + '0';
        Alarm_h = (Alarm_temp%100)/10 + '0';           //必选加个'0',不然没用
    Alarm_l = Alarm_temp%10 + '0';
}

void change_temp()                                                          //必要的转换,将返回的tp进行转化
{
        Now_temp = Now_temp*0.0625*100+0.5;
        Now_temp = (Now_temp/10000)*100+(Now_temp%10000/1000)*10+(Now_temp%1000/100);
}

网友A(2019-11-29):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1602的连接问题,我重新找了一个板子自带的程序,下进去,将1602调试好了之后,再下程序就可以了,我是直接将1602插到板子上的,用线连接的还是不行,对比一下,估计应该是线与可调电阻其中的一个有问题,尽量将可调电阻连上应该就可以了,还有非常感谢楼主的帮助

网友B(2019-02-26):
你好   能联系你么

楼主(2019-05-11):
引用 网友C:
仿真是什么版本?

???用的是proteus6.0的版本吗

网友A(2019-11-28):
仿真正常,为啥连接实物不行呢,程序能下进去,板子型号stc89c52

网友A:
1602能点亮,但就是没显示

网友D(2020-01-02):
感谢楼主提供详细资料

网友E(2020-03-27):
楼主,这个不能进行按键设置目标温度吧

网友F:
楼主  能私聊吗?

网友G:
你好,下载的打不开啊

网友H(2020-05-19):
LCD为什么没显示

网友I(2020-09-16):
检查一下接口

网友J:
很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改成显示到十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