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是学习寄存器版本还是库版本的好?

楼主(2019-01-19):
手上有一块正点原子的板子,提供的资料里面有库版本和寄存器两个版本。之前了解过库版本相对于寄存器版本比较简单。
寄存器版本的程序我还没看过。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库版本需要记着各种函数,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不熟练的原因,觉得需要记的东西有点多。
希望能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建议从库函数入门。
1.结合视频
(不限于正点的,看野火或在b站上自己找有的视频原理讲解较详细)。
边做笔记加强记忆理解。这样可以熟悉stm32每一个外设的配置详细过程,配置的参数很重要。
2.有c语言基础,重点是结构体,枚举,函数,变量(作用域和生存期)。
3.在熟悉配置一个外设库函数时,可以试着查看对应函数的定义结合中文数据手册中寄存器表,来理解函数定义中对寄存器的配置方法。(理解寄存器而不用寄存器),是前期学习的一个技巧。
这样可以较快掌握stm32的各个外设。
之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再学寄存器版本,大势已成,何愁不会?

网友B:
库函数版本学习比较简单,如果只需要做工程项目或者参加比赛等建议学习库函数版本,寄存器版本是底层的东西,比较难懂,学起来费时,但是会比较明白原理,建议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

网友C:
原来我喜欢寄存器方式,但自从用了CuBeMX之后,HAL库用起来感到更方便。

网友D:
还是看你了解单片机多少, 熟悉寄存器操作或者不想了解寄存器操作可以直接用库函数,直接调用函数实现功能是要快很多的。

网友E:
各有各的好处和使用场景,工程中也可以混用,但是个人还是建议楼主都要涉猎一下,比别人给你一个结论好得多

网友F:
库函数,各类单片机寄存器比较多,记住关键几个就行了。用demo就知道你配置的外设需要哪几个库函数,关键是项目开发要快,稳定。没有时间去玩寄存器,而且很可能寄存器用的不对,代码不稳定。

网友G:
这两个并没有哪个好,主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不过库函数虽然学起来简单。其实内部还是通过寄存器配置的,只不过是人家给封装成特定函数。光会调用库函数是不行的,你还需要明白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H:
库函数。方便以后深入开发

网友I:
肯定是库函数版本啊,库函数又分为标准库和HAL库,库函数是把一些常用的函数直接封装起来做好了,直接调用即可,寄存器版本太底层了,做项目没必要用,项目中遇到有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可以现学现卖就好了

网友J:
库函数版本,方便学习人家的写法,编写自己的库函数

网友K:
实用还是用库比较方便,寄存器作为了解原理,看一下即可.
再说,单片机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死记的,只需要记住在哪能查到资料,例程即可,需要用的时候看一下,用多了自然就记住了,用得少的,记下来了也没用.

网友L:
库函数版本调用起来比较简单,而寄存器版本需要记录各种寄存器数据才好调用,初学还是建议学习库函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