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 一个按键按一下,然后串口显示01,再按下为02

楼主(2019-01-20):
以下是我编写的一个程序,目的是让单片机一个按键按一下,然后串口显示01,再按下为02,但是我写的这个程烧录到单片机上的时候一直按那个按键,单片机串口一直都显示01,从来都不变,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为什么呀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3^1;

uchar key_count;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REN = 1;//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设置比特率9600
}

uchar  code duan[]={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此为延时函数,就是前面的延时都是需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
  {
    key=1;
    if(key==0)
    {
     delayms(50);
    if(key==0)
    {
      key_count++;
     if(key_count==10)
       key_count=0;
     while(!key);
     }
      }
  }

  void timer0Init()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模式1,16位定时模式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UARTInit();//串口初始
    keyscan();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if(RI)//判断接收是否完成
        {
                key_count = SBUF;//读SBUF,读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RI = 0;//软件清零接收标志位
                temp = key_count;//
                SBUF = ++temp;//写SBUF,把要发送的数据送给发送缓存器
        }
        if(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TI = 0;//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如果只需要串口发送不需要串口接收就不必开串口接收中断。你的主要问题是按键扫描程序放在主循环外了。给你改了下,无关的语句都屏蔽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3^1;
/*
uchar  code duan[]={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 */
uchar key_count;
bit k;
//此为延时函数,就是前面的延时都是需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TMOD &= 0x0f;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设置比特率9600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R1 = 1;//启动定时器1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key=1;
        if(key==0)
        {
                delayms(50);
                if(key==0)
                {
                        key_count++;
                        if(key_count==10)
                                key_count=0;
                        k=1;//允许发送标志置1
                        while(!key);
                }
        }
}
/*
void timer0Init()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模式1,16位定时模式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
void  main()
{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UARTInit();//串口初始
        while(1)
        {
                keyscan();
                if(k==1)                //如果允许发送
                {
                        k=0;        //发送标志清0,防止重复发送
                        SBUF=key_count;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已发送)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if(RI)//判断接收是否完成
        {
                key_count = SBUF;//读SBUF,读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RI = 0;//软件清零接收标志位
                temp = key_count;//
                SBUF = ++temp;//写SBUF,把要发送的数据送给发送缓存器
        }
        if(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TI = 0;//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串口发送不需要串口接收就不必开串口接收中断。你的主要问题是按键扫描程序放在主循环外了。给你 ...

嗯嗯,这样可以实现了,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