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敏电阻采集围棋盘电压,区分黑白子如何实现?

楼主(2019-01-20):
我想用光敏电阻搭一个外围电路,19*19的围棋盘,目的是采集光敏电阻的电压值,以区分无子,黑、白子,但是我现在上网查了下,没找到合适的外围电路,麻烦大家一起想一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实现。

网友A:
矩阵键盘那种不可以吗?

楼主:
但是19个通道采集32如何实现?

网友B:
利用74HC595寄存器芯片与AD0808来搭建吧,一个74HC595搭配一个AD0808就可以收集到8*8=64组数据,两个74HC595与两个AD0808就可以收集到16*16组数据。

网友C:
这个确实挺难,19*19 还要区分黑、白、无三种状态,难办

网友D:
甄别不难,361个光敏电阻+361个发光体。
要点:
1、单格亮度环境要相对稳定,否则光敏电阻甄别的界定值飘浮大,不易掌控。
2、无子透光反射少,白子反射最强,黑子反射弱,可以在盘的材质上下下功夫。
3、棋盘上全白、全黑都不可能出现(单色棋子数量<361),所以当361个单元采样值相同(接近)时,可以认为是空盘。
4、正常情况下,361个单元采样值趋于三种值区,如果这三种值能够被明显区分,你就成功了。这里也就提示了,黑白空的界定值,最好灵活自动设置,随时依据环境亮度改变。以提升识别的范围。
方法很多,并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