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基础操作部分问题精心总结

楼主(2019-01-20):
参考网络资料以及本人实践的精心总结。不看就错过了。
一、创建原理图模版
   1.1、首先打开AD软件,并创建新的原理图,在右侧属性栏中,取消如下选项:
      1.2、绘制自定义的标题栏,并利用画线工具、放置文本工具绘制标题栏,效果如下:
     标题栏中黑色字体是直接放置的文本,蓝色字体是放置文本后,将文本指向AD自带的关键字值。
         系统关键字有:
                a.“=Revision”:            原理图版本号;
                b.“=Title”:                 原理图名称
                c.“=CurrentTime”:      当前系统时间
                d.“=CurrentDate”:      当前系统日期
                e.“=DocumentNum”: 原理图文档编号
                f.“=SheetNumber”:     当前文档在工程中的编号
                g.“=SheetTotal”:         当前工程原理图个数
                等等选项。

  1.3、绘制好标题栏后,将文件保存到模版存放的路径:
       1.3.1、查询本机模版文件存放路径:
             依次点击:工具->原理图优选项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Data Management->Templates ,在右侧查看当前模版文件存放位置。
        1.3.2、将自定义的原理图另存为 *.SchDot文件,存储路径即上一步查找的模版位置,并命名为自己可辨识的模版名,建议用图纸大小加英文命名。
1.4、使用自定义的模版文件,以下两种使用方式任选一个均可:
1.4.1、设置软件,新建原理图时自动加载自定义的模版文件:
          依次点击:工具->原理图有选项,选择Schematic下,General选择默认打开模版,如图:
1.4.2、新建原理图后加载模版文件:
操作如下:
      依次点击:设计 à 模版 à 通用模版 à 自定义模版文件名
      选择后便可以自动加载自定义模版文件。
      具体操作参考下图:
二、原理图编译问题
    2.1、自动编号出现标号重复问题
显示元件如图,隐隐有原标号,但是不管怎么自动编号,都不管用,这不是元器件编号时选项错误,只需要重新建个工程,错误原因:工程无法加载添加的原理图的元器件信息,没有和库对应起来,重新建工程后便可解决,把原理图拖进去即可。
2.2、原理图绘制完成时,需要编译原理图检查错误
2.3、编译后出现告警信息:warning:Off grid ……解决办法
       2.3.1、将元器件对其到栅格上
      2.3.2、元器件在对其栅格后依旧报off grid告警
      出现该情况时,需要重新绘制元件库,在绘制元件时将Pin对其栅格:
三、生成PCB网表出现如下问题及解决办法
当多次生成网表信息update到PCB文件中时,会出现网表信息出错,以下是两种错误情况,一个是unknown pin,另一个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这两个问题可以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删除工程现有的PCB文件,重新建一个新的PCB到工程中,更彻底的方法是重新建立工程,把绘制好的原理图添加到新的工程中重新来一遍即可。

3.1、出现错误Unknown Pin:xxx
错误如下图:
       该问题的原因是在本工程中的PCB已经下载过一次元器件的连接网表信息,再次下载就会报错,此时只需要将工程中PCB文件的网表信息全部清除即可,操作如下:
  3.2、出现错误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xxx
     错误如图:
      该问题出现原因是由于多次重新update网表到PCB文件,导致PCB原有网表类信息与现update的信息相冲突,导致update失败,解决办法如下:
       第一步:查看工程中现有PCB文件的类信息:
      第二步:删除PCB文件中的类信息,重新update网表信息到PCB中。
      该类在update时候也能看到添加信息,如下图:
四、PCBupdate后不报错,但是出现元器件无连接情况
如图所示:
       该问题根源在于原理图库(lib)未严格绘制,导致原理图模型和pcb的footprint对应关系混乱,从而使得pcb的update更新网表失败,因此在绘制原理图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如图是绘制引脚错误及正确的演示:
      以上图片描述中,元器件绘制完成后,在编辑奇器件的引脚属性时,注意属性中的“Designator”和“Name”的属性配置,这二者的配置需要注意其用途:“Designator”属性用于原理图模型和元器件的footprint对应关系设置使用,需要使该属性的值为唯一,保证原理图的引脚与其pcb的footprint对应且只一一对应;“Name”属性用于表示该引脚的功能标号,如:VCC、GND、CLK、GPIO及EN等引脚功能的描述。
五、放置keepout layer实现PCB的外形切割以及板内开孔
  5.1、利用工具放置keepout layer,如下:
   5.2、利用工具实现板内空的挖空效果:
六、PCB设计规则页简述(有的地方理解不完全正确)
以上仅作参考,如有不足还请指正,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A(2020-04-15):
感谢分享~很棒的入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