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断开的蓝牙数据合并在一起

楼主(2019-01-20):
如图接收到的蓝牙数据分段了,如何合并在一起。有报酬q2074561566

楼主:
比如数下位机发送181 APP接受时 1 81断开

网友A:
连续接收,到原定的长度,或分割号,再处理。。。。。。。。。。。。。

网友B:
建立一个数据缓存,存满了再处理

网友C:
这应该是下位机发送问题吧?

楼主:
不是下位机问题,我直接用电脑的串口助手发也一样的结果

网友D:
下位机,检测到换行键分析一帧数据,进行组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下位机问题,我直接用电脑的串口助手发也一样的结果

你用电脑串口助手,可能是你输入的数据格式不对,

或是你输入十进制却以十六进制发出去。

至于下位机的问题不清楚,

不可能是你的APP有问题吧?换个试试看。

楼主:
不论从上位机还是单片机发送:12345;手机串口助手都是收到分段数据:1          2345(被分成了两段)
时不时,能有正确的.没有发现严重丢包现象.换了几个串口助手都是一样的结果.
我以前能用的APP现在也不行了,蓝牙模块换了好几块了.都是一样的结果.手机也换了.都没有用.
波特率时9600,换成19200可以使用,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接收,到原定的长度,或分割号,再处理。。。。。。。。。。。。。

主要时不会弄复杂的APP,接触E4A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脑串口助手,可能是你输入的数据格式不对,

或是你输入十进制却以十六进制发出去。

不是的,这个我还是明白的

网友E(2019-12-16):
应该还是时序问题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