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电磁阀怎么实现?加继电器还是直接驱动?

楼主(2019-01-20):
大家好,本人不懂单片机。但现在我们组需要用51单片机来定时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开关,我想问一下怎么实现。我在网上看到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电磁阀,要加继电器。但又有人说单片机也没法驱动继电器。现在搞得我很困惑。请指教

网友A(2022-04-29):
#在这里快速回复# void (*func)(); 这个是函数指针,但多了一个 void (**func)();  void (*func)(); 这个是函数指针,但多了一个 void (**fu void (*func)(); 这个是函数指针,但多了一个 void (**func)(); 就nc)(); 就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如果电磁阀功率不是特别大,用S8050的三极管就能够驱动了,网上找了个相似的如图供你参 ...

你好,你的意思是单片机如果想要控制电磁阀的话要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电磁阀嘛?

网友D(2020-02-29):
用光耦moc3063直接驱动最好

网友E(2019-01-21):
还是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去带动电磁阀更好些。

网友F: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电磁阀或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电压是否和单片机的IO负载能力相匹配。简单地说:单片机能不能直接拉的动。如果拉不动,就加功率放大(三极管、场效应管、功率运放等)。

当然这类感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保护还是必须的。

网友C:
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如果电磁阀功率不是特别大,用S8050的三极管就能够驱动了,网上找了个相似的如图供你参考。如果是功耗较大的电磁阀,可改用TIP41CTIP122等较大功率的三极管。

网友G:
电磁阀区分交流和直流,看电磁阀动作频率,驱动有触点或无触点,看具体应用场合。

网友H:
看看这个电路:

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继电器,要通过一个驱动电路,我给的这个电路,是用三极管驱动的。
原因是:继电器用的电流较大,单片机端口电流是不够的,用三极管驱动就行了。当然,这些电路都是简单的模型用的,在做在产品中,可不可行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