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或蓝牙四路继电器控制,附原理图,程序和pcb

楼主(2019-01-20):
因为之前发过一篇类似的帖子,所以这次无关紧要的重复内容不再阐述。直接说重点。
控制方式依旧为两种,一种是蓝牙模块配合手机控制,另一种是装好LABVIEW和VISA驱动程序的电脑。原理图在压缩包中已经给出,PCB已经用AD画出某宝打样验证可行。PCB上面已经包含HC06模块的排座,使用过程中直接插上去即可。程序中添加了1602显示屏,采用IIC连接方式,SDA和SCL接A4和A5,电源正负5V接好,防止压缩包中的代码缺少库文件导致无法编译,压缩包中给出了编译过后的hex文件和对应下载软件。需要注意的是编译的HEX文件总IIC的地址为0X3f,如过读者使用的不是这个地址请打开源码重新修改。
int L1=2;
int L2=4;
int L3=7;
int L4=8;
#define  Temp  0x09
#define  L1on  0x10
#define L2on  0x12
#define L3on  0x14
#define L4on  0x16
#define on  0x18
#define L1off 0x11
#define L2off 0x13
#define L3off 0x15
#define L4off 0x17
#define off 0x19

该段代码包含了控制的定义,电脑控制中的VI程序我已经改好了,但是手机每次安装蓝牙软件都需要重新修改,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方法,这里只是添加两张手机蓝牙控制的配置截图,对照修改即可。所有涉及到的图片均已发出,需要可以自行下载

pcb打样

pcb打样

加蓝牙和1602显示

加蓝牙和1602显示

pcb画图

pcb画图

labview视图

labview视图

调试界面

调试界面

程序框图1

程序框图1

原理图

原理图

手机软件界面

手机软件界面

配置界面

配置界面

压缩包截图

压缩包截图

网友A:
好东东,能分享下制作资料吗(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能分享下制作资料吗(压缩包)?

好像忘了添加附件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修改,重新添加附件

网友B(2019-09-29):
这个好像有用

网友C:
你是用LABVIEW做上位机控制的吗?

网友D:
打开看了一下还可以,后面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网友E(2020-07-31):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有用

我也想打开看下呢~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