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GPS+1602液晶代码

楼主(2019-01-20):
借用了原子哥的程序,自己修改后又加入了北斗模块,通过北斗读取实时的时间显示到液晶上。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s.h"

#define LCD_1602RS GPIO_Pin_12
#define LCD_1602RW GPIO_Pin_13
#define LCD_1602EN GPIO_Pin_14

unsigned char USART_Buff[12];
unsigned char table[5]= "times";
unsigned char a;
u8 i = 0;
u8 res=0;
u8 flag_M=0;
u8 flag_C=0;
u8 flag = 0;
u8 j = 0;
u8 t = 0;

//串口初始化

void My_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用相应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 (GPIOA,&GPIO_InitStrue);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 (GPIOA,&GPIO_InitStrue);      //初始化IO口

        USART_InitStru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e);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接受中断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

//写命令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RS);   //RS 0
                delay_us(2);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RW);   //RW 0

                GPIO_Write(GPIOD, cmd);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0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1
                delay_us(2);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0
}

//写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
{
                GPIO_SetBits(GPIOF,LCD_1602RS);   //RS 1    RS高是数据,低是命令
                delay_us(2);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RW);  //RW 0
                GPIO_Write(GPIOD, dat);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0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1
    delay_us(2);
                GPIO_ResetBits(GPIOF,LCD_1602EN);  //E 0
                delay_us(2);
}

    //VO   11
    //RS   12
    //RW   13
    //E    14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PF,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0~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F 11,14,13,1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ms(300);
         //液晶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38);           //显示16*2
        delay_us(10);
        LCD1602_Write_Cmd(0x0c);
        delay_us(10);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字符后地址加1,屏显不移动
        delay_us(10);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数据指针清零
        delay_us(10);
        LCD1602_Write_Cmd(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初始值
        delay_us(2);
        My_USART1_Ini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
        while(1)
                {
                                delay_ms(1);
                        if(flag ==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flag=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for(i = 0;i<5;i++)
           {
                                                LCD1602_Write_Cmd(0x80+i+5);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table[i]);
                                                delay_ms(10);

                                         }

                                                                                                  //显示时间
                                        for(j =3;j<5;j++)                                  //h
                                        {
                                                LCD1602_Write_Cmd(0xc0+j-1);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USART_Buff[j]);
                                                delay_ms(10);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Buff[j]);
                                        }
                                        LCD1602_Write_Cmd(0xc0+4);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
                                                delay_ms(10);
                                        for(j =5;j<7;j++)                                    //m
                                        {
                                                LCD1602_Write_Cmd(0xc0+j);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USART_Buff[j]);
                                                delay_ms(10);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Buff[j]);
                                        }
                                          LCD1602_Write_Cmd(0xc0+7);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
                                                delay_ms(10);
                                        for(j =7;j<12;j++)                                  //s
                                        {
                                                LCD1602_Write_Cmd(0xc0+j+1);
                                                delay_ms(10);
                                                LCD1602_Write_Date(USART_Buff[j]);
                                                delay_ms(10);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Buff[j]);
                                        }
                                }
                                delay_ms(1000);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USART_Buff[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flag_M==1)
                                 {
                                         USART_SendData(USART1,0+0x30);
                                         if(USART_Buff[1] == 'C')
                                                 {
                                                         flag_C=1;
                                                 }
                                                 else
                                                         {
                                                                flag_M=0;
                                                                 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