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位地址和字节地址的关系

楼主(2019-01-20):
SETB      2BH是设置位地址2B为1还是设置字节地址2B为1,怎么区分啊?字节可以置1吗?

网友A:
51单片机上对应的是2BH的位置1,别的单片机位操作不一定有这样的操作指令。

网友B:
在51单片机中,20H以前的地址分配给了工作寄存器。20H~2FH是可位寻址的内存字节。每个字节8个位,共128位(128各位地址),“2BH”是位地址的一种表示方法。用“25H.3”表示也一样。
所以,SETB  2BH    或   SETB   25H.3  都是将25H.3 置位。如果25H单元原来是0,该指令执行完后,就变成08H。

看到了吧:25H.3 比   2BH  更直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1单片机中,20H以前的地址分配给了工作寄存器。20H~2FH是可位寻址的内存字节。每个字节8个位,共128位( ...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上对应的是2BH的位置1,别的单片机位操作不一定有这样的操作指令。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