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ds2433 eeprom无法写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下面是我向ds2433写如两个字节的程序,可是怎么都写不进去,用protues模拟看,可以写进暂存器,也可以读暂存器和ds2433的memery,但是就是写不尽memery,请大神帮助看看哪里出现问题了,程序执行过程中,ds2433的e/s寄存器的PS位始终是1,按道理应该是零,这是只读寄存器,未找到原因。   DQ       BIT P3.7 ; 1 wire line
;***************************************************************
   ORG 0000H
   LJMP MAIN

; Main program
MAIN:
        LCALL RSTSNR      ; Init of the DS2433
         JNB   F0,KEND       ;查看f0位,是零则器件无应答,跳转到程序尾
         MOV   R0,#0CCH            ;cc命令是越过rom
         LCALL SEND_BYTE
         MOV   R0,#00FH    ;0fh写暂存器
         LCALL SEND_BYTE   ;
                 MOV   R0,#001h                  ;TA1地址低位
         LCALL SEND_BYTE   ;
                 MOV   R0,#000h                  ;TA2地址高位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0,#0AAH                   ;第一个字节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0,#0cch                   ;第二个字节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6,#0ffh
                 djnz      r6,$

                 LCALL RSTSNR      ; Init of the ds2433
         JNB   F0,KEND       ;查看f0位,是零则器件无应答,跳转到程序尾
         MOV   R0,#0CCH            ;cc命令是越过rom
         LCALL SEND_BYTE
         MOV   R0,#0aah   ; 0aa读暂存器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lcall   readbyte          ;读取TA1、TA2、ES寄存器和两个字节数据
                mov 33h,a
                lcall        readbyte
                mov  34h,a
                lcall   readbyte
                mov  35h,a
                lcall        readbyte
                mov  36h,a
                lcall   readbyte
                mov  37h,a

mov   r6,#0ffh
                 djnz      r6,$

                  LCALL RSTSNR      ; Init of the ds2433
                  JNB   F0,KEND
                 MOV   R0,#0CCH            ;cc命令是越过rom
        LCALL SEND_BYTE
         MOV   R0,#055H    ;055h从暂存器写到内存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0,33h                   ;TA1地址低位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0,34h                  ;TA2地址高位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MOV   R0,35h                  ;ES寄存器
         LCALL SEND_BYTE   ; Send a Convert Command

                 setb   DQ

                 mov r7,#0ffh
loop1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loop12

KEND:

         ljmp  main
;**********************************************************
;          ;*************************************************
; Read a byte from the 1 wire line
READBYTE:
         MOV   R5,#8
READ1:   LCALL READ
         RRC   A
         DJNZ  R5,READ1 ;
         MOV   R0,A
         RET
;*************************************************
;*************************************************
READ:    SETB  DQ ;
         NOP
         NOP
         CLR   DQ
         NOP
         NOP
         SETB  DQ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C,DQ
         MOV   R6,#23
         DJNZ  R6,$
         RET

;*************************************************
; Send a byte to the 1 wire line
SEND_BYTE: ;
         MOV   A,R0
         MOV   R5,#8
SEN3:    CLR   C
         RRC   A
         JC    SEN1
         LCALL WRITE_0
         SJMP  SEN2
SEN1:    LCALL WRITE_1
SEN2:    DJNZ  R5,SEN3 ;
         RET

;*************************************************
; Reset 1 wire line
RSTSNR:  SETB  DQ
         NOP
         NOP
         CLR   DQ
         MOV   R6,#250 ;
         DJNZ  R6,$
         MOV   R6,#50
         DJNZ  R6,$
         SETB  DQ ;
         MOV   R6,#15
         DJNZ  R6,$
         CALL  CHCK ;
         MOV   R6,#60
         DJNZ  R6,$
         SETB  DQ
         RET

;*************************************************
; low level subroutines
CHCK:    MOV   C,DQ
         JC    RST0
         SETB  F0 ;         应答成功
         SJMP  CHCK0
RST0:    CLR   F0 ;
CHCK0:   RET

;*************************************************
WRITE_0:
         CLR   DQ
         MOV   R6,#30
         DJNZ  R6,$
         SETB  DQ
         RET
;*************************************************
WRITE_1:
         CLR   DQ
         NOP
         NOP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6,#30
         DJNZ  R6,$
         RE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