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加减法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有符号数加减法时,对负数的加或者减是不是都是对它补码的加啊

网友A:
用电脑Windows里面的计算器---科学型,16进制----  计算一下比较直观。

网友B:
学习太机械了:
以8位为例,有符号数的要点如下:
1、如何表示负数:首位1表示负数。
2、-1如何表示:-1=11111111B
掌握这两个,你可以尽情的去试,什么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