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硬件大佬们帮我解释一下这几个图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9-01-20):
麻烦硬件大佬们,帮我这个菜鸟解释一下这几个图的电路,十分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限流,整流,限流,隔离,整形,取过零信号。第二个带隔离的随机触发,根据导通相位角调整功率。

网友B:
第一个图是过零检测,当检测到电压接近零点时,输出低电平;

第二个图不是PWM,而是根据第一个图的低电平信号开始决定可控硅的导通角,

以控制功率。

网友C:
根据你的提问感觉:
你需要再读可控的原理。

网友D:
第一个图是过零检测,第二个图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通常要结合起来使用,通过过零点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导通可控硅。
这样有2个作用,一个是控制功率,更重要的是控制浪涌电流

网友D:
另外要注意的是,图中的光耦是相位角控制的,还有一种是零点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