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帮助解决单片机无法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我按照这个原理图去做PCB为什么烧录不进去,我用的是win10系统,用usb串口通讯,驱动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我用一个led正极接在单片机p2.0口,负极接地灯亮是不是说明单片机坏了,懂的人可以加qq229514031,如果能够帮我解决有偿,

网友A:
51单片机上电或热重启后默认的IO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A:
烧写的整个过程和系统中只要有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烧写失败。包括软件和硬件。你这样笼统得问,没法帮到你。

网友B:
电路在哪里????

网友C:
10个大洋都不要的下载器,有必要跑这里来哭哭啼啼的吗?再不济上宏晶官网申请一个免费下载器。

网友D:
注意电脑和单片机共地问题。你可以试下把led去了,试下能不能正常。首先得确认单片机是好的,晶振也要注意有没有起振。

网友E:
确认你下载线路接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