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任意I/O口矩阵键盘驱动程序

楼主(2019-01-20):
       网上的矩阵键盘代码非常非常多,但绝大部分都是要连续I/O口的,就比如PA0-PA7、PB3-PB10等等等,这些都要用到一排的连续的单片机引脚。用过STM32单片机的都知道,STM32单片机一排过去连续的引脚的不是很多,就算刚好出现了一排PA0-PA10,可是呢,PA2、PA3串口2要用,PA9、PA10串口1要用,这就显得比较局限。而且市面上的那些很多都是修改引脚要全文上下一处处修改,麻烦且容易错漏。所以如果我矩阵键盘的引脚可以随便定义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用愁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任意可用的I/O的矩阵键盘程序,按键扫描代码直接操纵IO口,得出按键值。用法很简单:先看下图

我们看到,在key4_4.c中已经用宏定义定义好了矩阵键盘8个引脚的端口、具体引脚和时钟,方便程序的移植和修改。所以这个程序的用法非常简单,且移植性非常非常地高,因为使用者只需要在宏定义中根据实际需要和兴趣爱好修改那8个引脚的端口、具体引脚和时钟就行了,剩下的就不用修改了,且移植到其他程序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下面是按键扫描函数,用库函数给IO口设置高低电平,再根据这些引脚电平状态得出按键值,具体请看截图:(//Author:GXNU_LPK_201512700***(广西师范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15_LPK)注:此部分按键扫描代码是我熬夜摸索尝试调试出来的,希望不要被认作抄袭或复制,虽然网上可能有雷同的

当定义存储按键值的变量keyscan类型为unsigned char时,没有按键按下时默认值为255,即keyscan=255,其他类型的默认值可以自己测试。所以可以这么用:

keyscan = Key_Scan();//keyscan为unsigned char 型
if(keyscan != 255)
{
     key_value = keyscan;
}

下面是测试结果截图:

下图是我的硬件平台,用的是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子

代码用C语言编写,已经验证通过,请放心使用,只要修改好了引脚相关信息和不接错接反线都能正常使用的。特别强调的是,移植时你定义的矩阵键盘引脚不能和其他程序或板子设置的硬件冲突,不然可能会出现按键无效或部分按键无效的情况。还有,如果你测试时发现按键值不对应,这是因为你矩阵键盘的PCB布线跟我用的这个不同,自己在程序按键值里面手动修改就好了。
下面是main.c代码
//main.c
#include "key4_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平台:STM32F103
//实验名称:不连续I/O矩阵键盘实验
//Author:GXNU_LPK_201512700***(广西师范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15_LPK)
//使用说明:矩阵键盘所用引脚都已经用宏定义定义好了,移植只需根据实际需要在key4_4.c中修改对应的时钟、引脚和端口即可,其余都不用修改。
//矩阵键盘所用的8个引脚可连续可不连续,看实际需要和个人爱好自己定义。
int main(void)
{
     uart_init(9600);
     Key_Init();
     delay_init();
     printf("不连续I/O口矩阵键盘测试\r\n");

  while(1)
  {
      Key_Test();
  }
}

下面是usart.c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
//如果使用uc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SYSTEM_SUPPORT_UCOS
#include "includes.h"                                        //ucos 使用
#endif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开发板
//串口1初始化
//正点原子@ALIENTEK
//修改日期:2012/8/18
//版本:V1.5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V1.3修改说明
//支持适应不同频率下的串口波特率设置.
//加入了对printf的支持
//增加了串口接收命令功能.
//修正了printf第一个字符丢失的bug
//V1.4修改说明
//1,修改串口初始化IO的bug
//2,修改了USART_RX_STA,使得串口最大接收字节数为2的14次方
//3,增加了USART_REC_LEN,用于定义串口最大允许接收的字节数(不大于2的14次方)
//4,修改了EN_USART1_RX的使能方式
//V1.5修改说明
//1,增加了对UCOSII的支持
//////////////////////////////////////////////////////////////////////////////////

//////////////////////////////////////////////////////////////////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使用microLib的方法*/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xit();
#endif
}
#endif

剩下的代码请从附件里面下载整个工程查看哟
若黑币不足的话也可以从这里下载: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36112455/10929213

网友A(2019-02-22):
请问下,为什么按照您的程序接好线以后用串口调试软件并不能得到相应的测试结果啊?用的是RCT6的应该也是兼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按照您的程序接好线以后用串口调试软件并不能得到相应的测试结果啊?用的是RCT6的应该也是兼 ...

是不是接线顺序反了?你把接到PA15的线接到PB9,PB9的线线接到PA15这样,其余线类似调换接线顺序再试下,程序我多次验证过和改过很多不同的IO口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接线顺序反了?你把接到PA15的线接到PB9,PB9的线线接到PA15这样,其余线类似调换接线顺序再试下, ...

PB9?楼主你没定义PB9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我用的调试助手是野火专用的  但是数值依旧没有显示,波特率以及十六进制这块我都修改成和楼主您一样的。是我接线顺序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9?楼主你没定义PB9

额,这里我要说声抱歉,由于回复上面那条评论那天时间匆忙没注意看,我上面帖子那里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第一张图跟第三张图定义的引脚是不同的,第一张没有PB9,第三张图那里是有PB9的,因为我是测试不同的引脚不同时间截或拍的图,这点是我疏忽了,你们知道我想表达的是第一个引脚跟最后一个引脚交换位置,其他引脚也一样这个意思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我用的调试助手是野火专用的  但是数值依旧没有显示,波特率以及十六进制这块我都修改成 ...

那你的“不连续I/O口矩阵键盘测试”这句话能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我用的调试助手是野火专用的  但是数值依旧没有显示,波特率以及十六进制这块我都修改成 ...

就算接线顺序反了那结果也就是得不到理想的数值而已,还不至于没显示

网友D:
是不是接线顺序反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用起来感觉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用起来感觉非常方便

那是啊,不然这程序的意义何在哈哈哈

楼主(2019-03-31):
下面附上矩阵键盘初始化和按键扫描代码方便大家直接查看:
unsigned char Y1,Y2,Y3,Y4;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X1_RCC|X2_RCC|X3_RCC|X4_RCC|Y1_RCC|Y2_RCC|Y3_RCC|Y4_RC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4行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1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X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2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X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3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X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4_GPIO_PIN ;
   GPIO_Init(X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4列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Y1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Y2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Y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Y3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Y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Y4_GPIO_PIN;
   GPIO_Init(Y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下面是按键扫描代码:
int Key_Scan(void)
{
   uchar KeyVal;
   GPIO_SetBits(X1_GPIO_PORT,X1_GPIO_PIN);  //先让X1输出高
   GPIO_SetBits(X2_GPIO_PORT,X2_GPIO_PIN);  //先让X2输出高
   GPIO_SetBits(X3_GPIO_PORT,X3_GPIO_PIN);  //先让X3输出高
   GPIO_SetBits(X4_GPIO_PORT,X4_GPIO_PIN);  //先让X4输出高

        if((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0x0000)
        return -1; //如果X1到X4全为零则没有按键按下
         else
         {
            delay_ms(5);    //延时5ms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0x0000)
            return -1;
         }

     GPIO_ResetBits(X1_GPIO_PORT,X1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2_GPIO_PORT,X2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3_GPIO_PORT,X3_GPIO_PIN);
     GPIO_SetBits(X4_GPIO_PORT,X4_GPIO_PIN);

    Y1=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Y2=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
    Y3=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Y4=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if(Y1==1&&Y2==0&&Y3==0&&Y4==0)
            KeyVal='*';
     if(Y1==0&&Y2==1&&Y3==0&&Y4==0)
            KeyVal=0;
     if(Y1==0&&Y2==0&&Y3==0&&Y4==1)
            KeyVal='D';
     if(Y1==0&&Y2==0&&Y3==1&&Y4==0)
            KeyVal='#';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 0);
    //等待按键释放
     GPIO_SetBits(X1_GPIO_PORT,X1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2_GPIO_PORT,X2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3_GPIO_PORT,X3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4_GPIO_PORT,X4_GPIO_PIN);

    Y1=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Y2=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
    Y3=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Y4=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if(Y1==1&&Y2==0&&Y3==0&&Y4==0)
            KeyVal=1;
     if(Y1==0&&Y2==1&&Y3==0&&Y4==0)
            KeyVal=2;
     if(Y1==0&&Y2==0&&Y3==1&&Y4==0)
            KeyVal=3;
     if(Y1==0&&Y2==0&&Y3==0&&Y4==1)
            KeyVal='A';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 0);

     GPIO_ResetBits(X1_GPIO_PORT,X1_GPIO_PIN);
     GPIO_SetBits(X2_GPIO_PORT,X2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3_GPIO_PORT,X3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4_GPIO_PORT,X4_GPIO_PIN);

     Y1=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Y2=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
     Y3=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Y4=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if(Y1==1&&Y2==0&&Y3==0&&Y4==0)
            KeyVal=4;
     if(Y1==0&&Y2==1&&Y3==0&&Y4==0)
            KeyVal=5;
     if(Y1==0&&Y2==0&&Y3==1&&Y4==0)
            KeyVal=6;
     if(Y1==0&&Y2==0&&Y3==0&&Y4==1)
            KeyVal='B';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 0);

     GPIO_ResetBits(X1_GPIO_PORT,X1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2_GPIO_PORT,X2_GPIO_PIN);
     GPIO_SetBits(X3_GPIO_PORT,X3_GPIO_PIN);
     GPIO_ResetBits(X4_GPIO_PORT,X4_GPIO_PIN);

     Y1=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Y2=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
     Y3=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Y4=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if(Y1==1&&Y2==0&&Y3==0&&Y4==0)
            KeyVal=7;
     if(Y1==0&&Y2==1&&Y3==0&&Y4==0)
            KeyVal=8;
     if(Y1==0&&Y2==0&&Y3==1&&Y4==0)
            KeyVal=9;
     if(Y1==0&&Y2==0&&Y3==0&&Y4==1)
            KeyVal='C';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 0);

                return KeyVal;
}

/************************************
        按键表盘为: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

网友F(2019-06-27):
战舰V3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战舰V3好用吗

STM32F1系列可以直接用(如果按键值不对的话跟接线顺序和键盘PCB布线有关,手动修改一下即可);F4等系列需要在初始化那里改一下

网友G:
我用的野火的串口调试器,但是只能显示那一行字,没有具体的按键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野火的串口调试器,但是只能显示那一行字,没有具体的按键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是用我提供的那个工程吗?还是你移植去了其他工程?程序有改动过吗?线接好了没?你可以在主页私信给我,看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帮你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H:
使用GPIO进行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GPIO进行调试啊

嗯啊,在线debug是个好习惯

网友I(2019-07-27):
终于调好了,移植到其他的开发版的时候,他定义的引脚可能会和你的板子的设计相碰撞,换个引脚就好,谢谢楼主,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调好了,移植到其他的开发版的时候,他定义的引脚可能会和你的板子的设计相碰撞,换个引脚就好,谢谢楼 ...

对的,矩阵键盘定义的引脚不能和其他硬件冲突,那些出现只能串口打印按键没用或者一部分按键有效一部分按键没效的原因多半都是这样。解决方法是把按键引脚改成可用的,没被其他模块或硬件占用的就好了,这也我这个程序的与众不同之处,灵活方便,只需要小小的改动就能达到目的,不像很多市面上的那种要全文上下修改,还容易错漏。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M32F1系列可以直接用(如果按键值不对的话跟接线顺序和键盘PCB布线有关,手动修改一下即可);F4等系列需 ...

请问F4要在那里改啊

网友J:
请问F4要怎么改呢

楼主:
改void Key_Init(void)这个初始化函数的GPIO设置部分,你编译根据错误提示修改。扫描函数不用改。

网友K(2019-11-25):
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L:
基于STM32F103的任意I/O口矩阵键盘驱动程序  这个程序只有接地才有用 如果我要接带3.3V上拉电阻的矩阵按键耀怎么改啊  能不能再发一个贴- -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于STM32F103的任意I/O口矩阵键盘驱动程序  这个程序只有接地才有用 如果我要接带3.3V上拉电阻的矩阵按键 ...

我手上没有带上拉电阻的键盘,这个程序怎么改动只能靠你自己探索了。

网友M(2019-12-25):
超级给力,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超级给力,谢谢楼主

好用就好,本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和方便自己而写的

网友N(2020-03-19):
楼主请问一下会出现第4行打印不出数据的情况吗?

网友O:
用起来感觉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问一下会出现第4行打印不出数据的情况吗?

我的不会。你第四行的按键值打印不出可能是第四行相关的那个IO跟其它硬件或软件冲突了,检查下。

网友P:
程序很好,已移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P:
程序很好,已移植成功

哈哈哈,厉害。我也一直在用。兄弟觉得好用的话可以把帖子分享给你周边的人哦

网友Q(2020-05-14):
很有用,以后键盘扫面就用这个程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有用,以后键盘扫面就用这个程序了,谢谢

可以

网友R:
请问楼主怎么输入多位啊?

网友R: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怎么写才能输入多位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怎么写才能输入多位数据啊?

你可以把每次输入的数依次存进一个数组里,设置一个确定键,输入完了就按确定键,再把数组里面的数取出来整理一下,清空数组即可。

网友S(2020-08-12):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Y2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3_GPIO_PORT,Y3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4_GPIO_PORT,Y4_GPIO_PIN))) > 0);

请问楼主,我在线调试了下,在这个语句出不来了,是硬件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Y1_GPIO_PORT,Y1_GPIO_PIN))|(GPIO_ReadInputDataBit(Y2_GPIO_PORT, ...

应该是。你换个硬件或进入这句看下哪个条件符合,或者用万用表测这几个引脚的电压也可以找出是哪个一直符合条件

网友S: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换个硬件或进入这句看下哪个条件符合,或者用万用表测这几个引脚的电压也可以找出是哪个一直符 ...

其它的弄倒好倒是好了,就是第三没有反应,用的是51开发板上的,可能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2020-09-19):
引用 网友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楼主

哈哈哈,客气了~

网友U:
我是正点原子的STM32103,我只能显示第一行的中文字,其他无反应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换个硬件或进入这句看下哪个条件符合,或者用万用表测这几个引脚的电压也可以找出是哪个一直符 ...

我就是有输入,但没有输出。串口助手只有第一行的文字,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20-10-25):
引用 网友U:
我就是有输入,但没有输出。串口助手只有第一行的文字,是哪里的问题呢

检查下程序定义的按键引脚跟其他硬件或其他模块的软件有没有冲突。也可以找块最小系统板测一下按键程序。我附件给出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V(2021-01-24):
我也来回复一下吧,超级好用,太厉害了楼主!

网友W(2021-05-13):
您好,我正在准备电赛。看了您那篇stm32按键的文章,非常有用。想问一下,除了0-9这些数字,如果像设置其他功能该怎么设置呢。我看您好像是右边键盘上是加减乘除是吗。如果可以的话,想具体问您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您好,我正在准备电赛。看了您那篇stm32按键的文章,非常有用。想问一下,除了0-9这些数字,如果像设置其他 ...

程序里面就有检测ABCD那些按键的,只不过我是检测到了就让串口打印出ABCD而异,你要加减乘除的话那就先检测按键,再执行你的运算就行了,这是扫描按键后的运用问题,而不是按键怎么扫描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也来回复一下吧,超级好用,太厉害了楼主!

好用你就多用点,哈哈哈哈哈

网友X(2021-07-24):
感谢分享   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Y(2021-11-17):
楼主,我下载了,就修改了里面的接口和时钟。可是我在xcom第一行字[都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Z(2022-03-30):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按键扫描代码:

很好很好

网友AA:
楼主,上述代码下载到stm32f103zet6系统板上后 7 8 9 C 即第三行 按键按了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呢?
硬件没问题,连续串口矩阵键盘测试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