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秒表视频+源程序

楼主(2019-01-20):
按键控制数码管秒表
从上到下四个按键分别为 启动/继续运行按键 暂停按键  复位清零按键 熄屏睡眠按键

实际效果见视频:
其余内容见附件:
单片机源码: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smg.h"
/*常量声明-----------------------------------------------------------------*/
unsigned char KeySta[4]={//按键当前状态
        1,1,1,1
};
/*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sec=0;//秒时间初值
unsigned char flag1s=0;//秒表运行刷新标志
bit RunningFlag=0;//秒表运行标志
bit ResetFlag=1;//秒表复位标志(注:锁死定时器,避免多走,为启动做准备)
bit PauseFlag=0;//秒表暂停标志
/*函数声明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0配置函数声明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声明
void KeyDriver(void);                        //按键驱动函数
void StopwatchAction(void);//Stopwatch启动函数声明
void StopwatchReset(void);//Stopwatch复位函数声明
void StopwatchPause(void);//Stopwatch暂停函数声明

void main(void)
{

        EA=1;//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2);//配置T0定时2ms
        while(1)
        {
          KeyDriver();
                                if(flag1s&&RunningFlag)//运行状态
                {
                        flag1s=0;
                        if(!PauseFlag)//如果暂停键没有按下(暂停状态)
                        {
                        sec++;
                        }
                        SMGBuff[0]=SMGChar[sec%10];
                        SMGBuff[1]=SMGChar[sec/10%10];
                        if(sec==100)//因为我总共就只有两位数码管,所以满100清0
                        {
                                sec=0;
                        }
                        }
                else if(ResetFlag)//复位状态
                {
                        SMGBuff[0]=SMGChar[sec%10];
                        SMGBuff[1]=SMGChar[sec/10%10];
                }
        }
}
/*
函数名称:Stopwatch启动函数
功    能:/
*/
void StopwatchAction(void)
{

        RunningFlag=1;//运行标志置1
        ResetFlag=0;//复位标志置0
        PauseFlag=0;//暂停标志置0
}
/*
函数名称:Stopwatch复位函数
功    能:/
*/
void StopwatchReset(void)
{
        ResetFlag=1;//复位标志置1
        RunningFlag=0;//运行标志置0
        PauseFlag=0;//暂停标志置0
        sec=0;//清零计数值
}
/*
函数名称:Stopwatch暂停函数
功    能:/
*/
void StopwatchPause(void)
{
        PauseFlag=1;//暂停标志置0
        ResetFlag=0;//复位标志置1
        RunningFlag=0;//运行标志置0
}
/*
函数名称:按键驱动程序
功    能:检测按键动作,调度相应动作函数
*/
void KeyDriver(void)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
                1,1,1,1
        };
        for(i=0;i<4;i++)//循环检测四个按键
        {
                if(backup[i]!=KeySta[i])//检测按键动作
                {
                        if(backup[i]!=0)//按键按下时执行动作
                        {
                                if(i==0)
                                        StopwatchAction();
                                else if(i==1)
                                        StopwatchPause();
                                else if(i==2)
                                        StopwatchReset();
                                else if(i==3)
                                        _nop_();

                        }
                        backup[i]=KeySta[i];//刷新前一次备份的值
                }
        }
}
/*
函数名称:按键扫描程序
功    能:按键扫描函数,须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
*/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
                0xFF,0xFF,0xFF,0xFF
        };
        //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0]=(keybuf[0]<<1)|KEY2;
        keybuf[1]=(keybuf[1]<<1)|KEY3;
        keybuf[2]=(keybuf[2]<<1)|KEY4;
        keybuf[3]=(keybuf[3]<<1)|KEY5;

        for(i=0;i<4;i++)
        {
                if(keybuf[i]==0x00)
                {//连续8次扫描值为0,即16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i]=0;
                }
                else if(keybuf[i]==0xFF)
                {//连续8次扫描值为1,即16ms内都是弹起状态,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i]=1;
                }
        }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功    能:定时器0方式1 16位自动重载 12分频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unsigned long tmp;

        tmp=24000000/12;//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tmp*ms)/1000;//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65536-tmp;//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0RH=(unsigned char)(tmp>>8);//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0x00;//配置T0为模式0
        TH0=T0RH;//加载T0重载值
        TL0=T0RL;
        ET0=1;//使能T0中断
        TR0=1;//启动T0
}
/*
函数名称: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功    能:2ms进入中断一次
*/
void TM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动态扫描的索引
        static unsigned int cnt=0;//记录T0中断次数
        KeyScan();
        if(ResetFlag)//如果暂停键按下,计数清零
                cnt=0;
        else if(!PauseFlag)//如果暂停键没有按下
                cnt++;
        if(cnt>=500)
        {
                cnt=0;
                flag1s=1;
        }
        switch(i)
        {
                case 0:SMG1_EN=1;SMG2_EN=0;i++;SMG=SMGBuff[0];break;
                case 1:SMG1_EN=0;SMG2_EN=1;i=0;SMG=SMGBuff[1];break;
                default: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