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单片机初始化程序lcdwritecom(0x32)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21):
lcdwritecom(0x32)  这条语句看不懂,不知道有啥作用?

网友A:
楼主这就玩笑了,注释上都写的很清楚,无非是操作寄存器改变数据传输方式。莫不是在消遣洒家

网友B:
这个32就是数据线是4位的,如果改为38就是8位的。所以只能是这两个数。

网友C:
具体的我建议你看1602手册

网友D:
写命令,其实你是可以不用管的,能知道怎么显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就玩笑了,注释上都写的很清楚,无非是操作寄存器改变数据传输方式。莫不是在消遣洒家

没有没有,我只想知道直接lcdwritecom(0x28)就好了,为啥要加0X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我建议你看1602手册

我现在就去看看

网友E:
那是数据手册上面的规定,可能和1602里面的芯片电路有关系,这个不需要研究,只要知道那么写就行

网友E:
按照数据手册去配置

网友F:
学习之前一定要看一下数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