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提示You are not signed in,为什么DXP用不了呢?

楼主(2019-01-2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DXP用不了呢?提示:You are not signed in

是Altium Designer 10版本

网友A:
有一个alf的注册文件,你添加了没有?

网友B:
没有激活吧,我用的16,有下载的包里有.alf文件,复制到安装的文件夹下。打开DXP,找到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添加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没加.alf文件吧,应该是没有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激活吧,我用的16,有下载的包里有.alf文件,复制到安装的文件夹下。打开DXP,找到add  standalone lic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alf的注册文件,你添加了没有?

没有,这是一个师兄帮我安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alf文件吧,应该是没有license。

听得我一脸茫然

网友D:
第一步:DXP -> Preference -> General ,打开这个对话框,

第二步:取消对话框中第二个选项Open Home Page if no document open 前面的勾

第三步:重新打开软件,你就会发现恼人的you are not signed in没有了

网友E:
没有破解,百度破解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