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的灯为什么会突然闪烁一下?

楼主(2019-01-21):
就是我写呼吸灯的程序然后烧录到单片机里面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呼吸灯会突然闪烁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
函数名:呼吸灯
原理:利用调节某一时间段的灯的占空比从而制成呼吸灯
调用值:
参数:上下左右
返回值:
结果:可以实现呼吸灯,就是灯的亮度发生变化
备注:
日期:2019.1.18.
***********************************************************************/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此包含了51单片机的部分功能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5;   //设置的关于呼吸灯的为P1^5;
uint cycle,high,low;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此为延时函数
}
void main()
{
cycle=500;       // 给全局变量cycle定一个初值500
while(1)
{
  for(high=100;high<=cycle;high++)   //给high一个初值,当实现  自加可以了
  {
   PWM=1;
   delay(high);
   low=cycle-high;
   PWM=0;
   delay(low);
//    PWM=0;
//   delay(high);
//    PWM=1;
//   delay(low);
  }
  high=1;
  delay(1000);
}
}

网友A:
应该是delay(1000);的问题,注释试一下。还有那个high=1有什么用,你for里面都定义=100

网友B:
当high=500时,你看一下程序是怎么执行的

网友C:
就是你程序最后那个delay(1000)去掉就行了。

网友D:
HIGH=500的时候程序有点问题,你仔细看看,那个时候会突然闪一下

网友E:
看了你的程序,也用它做了试验,原因是:程序只有从亮到暗的逐渐变化过程,没有从暗到亮的逐渐变化过程,所以,看起来,就是闪了一下。
给个例子你看看:
#include <reg52.h>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value,timer1;

void Time1Config();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1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重新赋初值
        TL1 = 0xFf;
        timer1++;
    count++;

}

网友F(2019-11-09):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程序,也用它做了试验,原因是:程序只有从亮到暗的逐渐变化过程,没有从暗到亮的逐渐变化过程,所 ...

count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