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error C202: 'j':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19-01-21):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申明键盘口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申明U2锁存器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3锁存器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数组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分离两个分别要显示的数
                        shi=numdis/10;                                                                                                    //十位
                        ge=numdis%10;                                                                                                    //个位

                        P0=0xff;                                                                                                    //消影
                        wela=1;                                                                                                    //打开U3锁存端
                        P0=0xfe;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U3锁存端
                        dula=1;                                                                                                    //打开U2锁存端
                        P0=table[shi];                                                                                                    //送入十位段选信号
                        dula=0;                                                                                                    //关闭U2锁存端
                        delayms(5);                                                                                                    //延时

                        P0=0xff;                                                                                                    //消影
                        wela=1;                                                                                                    //打开U3锁存端
                        P0=0xfd;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U3锁存端
                        dula=1;                                                                                                    //打开U2锁存端
                        P0=table[ge];                                                                                                    //送入个位段选信号
                        dula=0;                                                                                                    //关闭U2锁存端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ys)
{
                        uint i,j;
                        for(i=ys;i>0;i--)                                                                                                    //i=ys 即延时约y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中断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0000 000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到60次时重新归0
                                                                        num=0;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当到0时重新归6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        清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启动或停止定时器0
                                        }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
                                        numt0=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define后面不用加分号,去掉分号就可以了

网友B:
#include<reg52.h>                                                                                                    //5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U2??????
sbit wela=P2^7;                                                                                                    //??U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
                        shi=numdis/10;                                                                                                    //??
                        ge=numdis%10;                                                                                                    //??

                        P0=0xff;                                                                                                    //??
                        wela=1;                                                                                                    //??U3???
                        P0=0xfe;                                                                                                    //??????
                        wela=0;                                                                                                    //??U3???
                        dula=1;                                                                                                    //??U2???
                        P0=table[shi];                                                                                                    //????????
                        dula=0;                                                                                                    //??U2???
                        delayms(5);                                                                                                    //??

                        P0=0xff;                                                                                                    //??
                        wela=1;                                                                                                    //??U3???
                        P0=0xfd;                                                                                                    //??????
                        wela=0;                                                                                                    //??U3???
                        dula=1;                                                                                                    //??U2???
                        P0=table[ge];                                                                                                    //????????
                        dula=0;                                                                                                    //??U2???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ys)
{
                        uint i,j;
                        for(i=ys;i>0;i--)                                                                                                    //i=ys ????ys??
                                        for(j=110;j>0;j--);
}

void init()                                                                                                    //???????
{
                        TMOD=0x01;                                                                                                    //?????0?????1(0000 0001)
                        TH0=(65536-45872)/256;                                                                                //???50ms????
                        TL0=(65536-45872)%256;
                        EA=1;                                                                                                    //????
                        ET0=1;                                                                                                    //????0??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60?????0
                                                                        num=0;
                                                        while(!key1);                                                        //??????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0????6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        ?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0
                                        }
                        }
}

void main()
{
                        init();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
                                        numt0=0;
                                        num++;
                                        if(num==60)
                                                        num=0;
                        }
}#include<reg52.h>                                                                                                    //5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la=P2^6;                                                                                                    //??U2??????
sbit wela=P2^7;                                                                                                    //??U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
                        shi=numdis/10;                                                                                                    //??
                        ge=numdis%10;                                                                                                    //??

                        P0=0xff;                                                                                                    //??
                        wela=1;                                                                                                    //??U3???
                        P0=0xfe;                                                                                                    //??????
                        wela=0;                                                                                                    //??U3???
                        dula=1;                                                                                                    //??U2???
                        P0=table[shi];                                                                                                    //????????
                        dula=0;                                                                                                    //??U2???
                        delayms(5);                                                                                                    //??

                        P0=0xff;                                                                                                    //??
                        wela=1;                                                                                                    //??U3???
                        P0=0xfd;                                                                                                    //??????
                        wela=0;                                                                                                    //??U3???
                        dula=1;                                                                                                    //??U2???
                        P0=table[ge];                                                                                                    //????????
                        dula=0;                                                                                                    //??U2???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ys)
{
                        uint i,j;
                        for(i=ys;i>0;i--)                                                                                                    //i=ys ????ys??
                                        for(j=110;j>0;j--);
}

void init()                                                                                                    //???????
{
                        TMOD=0x01;                                                                                                    //?????0?????1(0000 0001)
                        TH0=(65536-45872)/256;                                                                                //???50ms????
                        TL0=(65536-45872)%256;
                        EA=1;                                                                                                    //????
                        ET0=1;                                                                                                    //????0??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60?????0
                                                                        num=0;
                                                        while(!key1);                                                        //??????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0????6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        ?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0
                                        }
                        }
}

void main()
{
                        init();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
                                        numt0=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B:
格式的问题,真得需要注意

网友C:
那两个#define后面不用分号,去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