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RK3399 主板的功能介绍

楼主:
这个主板功能不错。性能优越

网友A(2019-01-21):
rk3399搭配1200*1920mipi屏和触摸
mipi屏dts配置
&dsi {
        status = "okay";
        panel {
                compatible ="simple-panel-dsi";
                reg = <0>;
                backlight = <&backlight>;
                enable-gpios = <&gpio1 13 GPIO_ACTIVE_HIGH>;
                dsi,flags = <(MIPI_DSI_MODE_VIDEO | MIPI_DSI_MODE_VIDEO_BURST |
                                MIPI_DSI_MODE_VIDEO_SYNC_PULSE)>;
                dsi,format = <MIPI_DSI_FMT_RGB888>;
                dsi,lanes = <4>;
                status = "oka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timing0 {
                                clock-frequency = <145500000>;
                                hactive = <1200>;
                                vactive = <1920>;
                                hback-porch = <66>;
                                hfront-porch = <64>;
                                vback-porch = <10>;
                                vfront-porch = <16>;
                                hsync-len = <10>;
                                vsync-len = <3>;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0>;
                                pixelclk-active = <0>;
                        };
                };
        };
};

触摸屏dts配置:
        gt9xx@5d {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videostrong,gt9xx";
        reg = <0x5d>;
        touch-gpio = <&gpio1 20 IRQ_TYPE_EDGE_RISING>;
        reset-gpio = <&gpio1 22 GPIO_ACTIVE_LOW>;
        tp-size=<911>;
//        max-x = <1024>;
//        max-y = <600>;
        max-x = <1200>;
        max-y = <1920>;
    };

网友A:
常见的USB转串口驱动有cp201x,pl2303进入kernel,配置menuconfig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选中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下面的
<*>   USB CP210x family of UART Bridge Controllers
<*>   USB Prolific 2303 Single Port Serial Driver
重新编译内核
make ARCH=arm rk3288-evb-android-rk808-mipi.img -j8
烧录内核固件,上电运行,查看驱动是否加载成功
ls /dev/ttyUSB0
此时可以看到dev目录下出现设备节点ttyUSB0.驱动加载成功。

网友A:
高级功能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