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面包板控制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9-01-21):
最近老师布置一个小任务用STM32控制1602,本来觉得应该很简单,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很多疑问。

1、TFTLCD可以被当做SRAM使用,LCD1602可以当做什么使用吗?
2、可以通过FSMC想TFT一样吗?
3、对于5V的LCD1602,3.3VSTM32引脚应该怎么设置?

因为担心不小心就烧坏芯片,所以我用最小系统来做,用面包板来搭1602的电路。
我发现大家都是直接用51上使用的方法直接在STM32上用,自己也没有继续在想其他办法。
程序基本是:1、利用位带操作设置好1602三只控制脚和指示灯(八个数据脚用数据寄存器来完成)
                   2、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和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3、GPIO初始化
最后的效果是1602显示正常,LED闪烁。
值得留意的是:八个数据脚用数据寄存器来完成
                      GPIO初始化的时候,数据的引脚GPIOE(2-9)用开漏输出,控制引脚用推挽输出GPIOF(0-3)(其实我是想全部设置成开漏输出的,因为网上大家都是找到FT(可以承受5V的引脚),然后设置开漏输出,但是控制引脚用开漏输出无法正常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除了标有ADC其他引脚都是可以承受5V的,芯片数据手册和原理图可以查阅。
                     STM32连接LCD1602要接保护电阻,偷懒就没有加上了 。
                     不懂寄存器可以查参考手册。
                     GPIO输出方式可以看固件库使用手册。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LCD1602_E PFout(0)          //LCD1602_E连接的是PC2管脚
#define LCD1602_RS PFout(1)          //LCD1602_RS连接的是PC3管脚
#define LCD1602_RW PFout(2)        //LCD1602_RW连接的是PC4管脚
#define Led PFout(3)

/*??????*/
#define TIME_MS 12000                        //@72M
#define TIME_US 10                                //@72M

/*************************
函数声明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16 n);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16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16 dat);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void);
/*GPIO初始化*/
void LCD_1602GPIO_Init(void);

u8 Disp[] = " Pechin Science ";
u8 dat[]="0123456789ABCDEF";

/*?????*/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i,j;

        for(i=n;i>0;i--)
                for(j=TIME_MS;j>0;j--);
}

/*?????*/
void Delay_us(u16 n)
{
        u16 i,j;

        for(i=n;i>0;i--)
                for(j=TIME_US;j>0;j--);
}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1602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GPIOE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设置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将GPIOE端口拉高,熄灭所有LE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将GPIOE端口拉高,熄灭所有LED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om(u16 com)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GPIOE->ODR = com<<2;        //放入命令
        Delay_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_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Data(u16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GPIOE->ODR = dat<<2;        //写入数据
        Delay_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_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Init(void)                                //LCD初始化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int main(void)
{
        u8 i;
        LCD_1602GPIO_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A');
        }
        while(1)
        {
                Led = 1;
                Delay_ms(1000);
                Led = 0;
                Delay_ms(1000);
        }
}

网友A:
正需要呢!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8-10):
好资料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我有一个STM32F407最小系统,我用该最小系统驱动了1602和12864显示屏。今天看了你的代码,我获益匪浅,感谢分享,一起学习,一起创造新天地。

网友D(2021-04-12):
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急需stm32f407的1602的代码,学习你的源代码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