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温度操作(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9-01-21):
;****************************资源分配**************************
    FLAG1  EQU 54H;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FLAG2  EQU 00H
    COUNT  EQU 63H
    CSA    EQU P0.4
    CSB    EQU P0.3
    RS     EQU P0.2
    RW     EQU P0.1
     E      EQU P0.0
    COM    EQU 21H       ;命令字
    DAT    EQU 22H       ;显示数据

    column EQU 23H     ;列
    pagef  EQU 24h      ;页
    cpage  EQU 25H
    ccolumn EQU 26H    ;列(0-15)

    CODE             EQU 27h
    column2          EQU 52H
    pagef2           equ 60h
    cpage2           EQU 61H
    ccolumn2         EQU 62H

    column3          EQU 2eH
    pagef3           equ 2fh
    cpage3           EQU 30H
    ccolumn3         EQU 31H
    column4          EQU 32H
    pagef4           equ 33h
    cpage4           EQU 34H
    ccolumn4         EQU 35H
    column5          EQU 36H
    pagef5           equ 37h
    cpage5           EQU 38H
    ccolumn5         EQU 39H

;*****************************主程序开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0                         ;外部中断

ORG 0030H
START: MOV SP,#70H
      MOV P2,#0F0H
      CLR A
      CLR F0                     ;清设置键
      CLR FLAG2                  ;清确认键
      MOV COUNT,#0               ;中断次数计数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LCALL INT                 ;LCD12864初始化子程序
      LCALL CLEAR               ;LDC12864清屏子程序

      LCALL DISPLAY1             ;显示"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LCALL DISPLAY2             ;显示"设置温度"
      LCALL DISPLAY3             ;显示预设的温度
      LCALL DISPLAY4             ;显示"实际温度"
      LCALL DISPLAY5

      LCALL GET_TEMPER           ;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ACALL DISPLAY5             ;调用显示
M:
      LCALL GET_TEMPER
      LCALL DELAY1

MM:    LCALL DISPLAY3
MM1:   JB F0,MM4                ;是否按上"设置"键
       JNB F1,M                 ;是否按下"确认"键

       MOV A,48H
       CJNE A,43H,MM5

       MOV A,55H
       CJNE A,42H,MM5

       MOV A,56H
        CJNE A,41H,MM5
       LJMP MM8

MM4:   MOV A,COUNT
       CJNE A,#1,MM2
       LCALL DISPLAY8
       LCALL DISPLAY8
       LJMP MM

MM2:   CJNE A,#2,MM3

       LCALL DISPLAY9
       LCALL DISPLAY9
MM3:   CJNE A,#3,MM
       LCALL DISPLAY10
       LCALL DISPLAY10
       LJMP MM

MM5:   JC  MM7
       LJMP MM6

MM6:   LCALL DISPLAY6
       CLR  P0.5
       SETB P0.6
       SETB P0.7
       LJMP M

MM7:  LCALL DISPLAY7
      SETB P0.5
      CLR  P0.6
      SETB P0.7
       LJMP M

MM8:  LCALL DISPLAY11
      SETB P0.5
      SETB P0.6
      CLR  P0.7
      LJMP M

;***********************外部中断0子程序**************
INT0:
     CLR EX0
     INC COUNT                 ;中断计数器加1
     CPL P3.0
     MOV DPTR,#JS

     MOV A,P2
     MOV P2,#0FH
     MOV 47H,P2
     JNB ACC.4,E1
     JNB ACC.5,E2
     JNB ACC.6,E3
     JNB ACC.7,E4
     SETB EX0
     RETI

E1:  MOV 20H,#0
     LJMP KEYH
E2:  MOV 20H,#4
     LJMP KEYH
E3:  MOV 20H,#8
     LJMP KEYH
E4:  MOV 20H,#12
     LJMP KEYH

KEYH:MOV A,47H
    JNB ACC.0,D0
    JNB ACC.1,D1
    JNB ACC.2,D2
    JNB ACC.3,D3
    SETB EX0
    RETI

D0: MOV A,#0
    ADD A,20H
    MOV 59H,A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D1: MOV A,#1
    ADD A,20H
     MOV 59H,A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D2: MOV A,#2
    ADD A,20H
    MOV 59H,A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D3: MOV A,#3
    ADD A,20H
    MOV 59H,A
    MOV B,#3
    MUL AB
    JMP @A+DPTR

JS: LJMP LOOP0
     LJMPLOOP1
    LJMP LOOP2
    LJMP LOOP3
    LJMP LOOP4
    LJMP LOOP5
    LJMP LOOP6
    LJMP LOOP7
    LJMP LOOP8
    LJMP LOOP9
    LJMP LOOP10
    LJMP LOOP11

LOOP0: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1:

     ACALL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2: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3: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4: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5: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6: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7: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8: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EX0
    RETI

LOOP9:
    ACALL SHIF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10:
    SETB F0              ;按下设置键
    MOV COUNT,#1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LOOP11:                  ;按下"确认"键
    CLR F0
    SETB F1
    MOV COUNT,#0
    MOV P2,#0F0H
    SETB EX0
    RETI

SHIFT1:
     JB F0,LLL
     LJMP EXIT

LLL: MOV A,COUNT
     CJNE A,#2,LLL1
     MOV 48H,59H
     LJMP EXIT

LLL1: CJNE A,#3,LLL2
     MOV 55H,59H
     LJMP EXIT

LLL2: CJNE A,#4,EXIT
     MOV 56H,59H
     SETB F1
     CLR  F0

EXIT: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LAY1:                        ;显示"自动温度控制系统" 循环效果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0
      mov pagef4,#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动
      mov code,#3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8
      mov pagef3,#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4,#0
      mov pagef4,#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动
      mov code,#3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控
      mov code,#4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32
      mov pagef3,#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48
      mov pagef3,#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4,#0
      mov pagef4,#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动
      mov code,#3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控
      mov code,#4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制
      mov code,#5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16
      mov pagef3,#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32
      mov pagef3,#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48
      mov pagef3,#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4,#0
      mov pagef4,#0             ;动
      mov code,#3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控
      mov code,#4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制
      mov code,#5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系
       mov code,#6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0
      mov pagef3,#0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16
      mov pagef3,#0             ;度
      mov code,#1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32
      mov pagef3,#0             ;自
      mov code,#2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3,#48
      mov pagef3,#0             ;动
      mov code,#3
      lcall writeleft2

      mov column4,#0
      mov pagef4,#0             ;控
      mov code,#4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0             ;制
      mov code,#5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0             ;系
      mov code,#6
      lcall writeright2

      mov column4,#48
      mov pagef4,#0             ;统
      mov code,#7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2:                         ;显示"设置温度"
      mov column3,#16            ;设
      mov pagef3,#2
       mov code,#8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32          ;置
      mov pagef3,#2
      mov code,#9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8          ;温
      mov pagef3,#2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0            ;度
      mov pagef4,#2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3:
      mov column2,#16
      mov pagef2,#2
      mov code,#10
       lcall writeright
                                  ;显示预设的温度
      mov column2,#24
      mov pagef2,#2
      mov code,48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2
      mov code,55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0
      mov pagef2,#2             ;.
      mov code,#11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2
      mov code,56H
      lcall writeright
      RET

DISPLAY4:                              ;显示"实际温度"
      mov column3,#16            ;实
      mov pagef3,#4
      mov code,#10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32           ;际
      mov pagef3,#4
      mov code,#11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8          ;温
      mov pagef3,#4
      mov code,#0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0          ;度
      mov pagef3,#4
      mov code,#1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5:                            ;显示实际的温度
     MOV A,29H
     MOV C,40H  ;28的位地址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51H,A
     ANL 29H,#0FH
     MOV A,29H
     MOV B,#6
     MUL AB
     MOV 50H,A

      mov a,51H
     mov b,#10
     div ab
     mov 43H,a
     mov 42H,b

     MOV A,50H
     MOV B,#10
     DIV AB
     MOV 41H,A
      MOV 40H,B

      mov column2,#16
      mov pagef2,#4
      mov code,#10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24            ;实际温度
      mov pagef2,#4
      mov code,43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4
      mov code,42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0
      mov pagef2,#4             ;.
      mov code,#11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4
      mov code,41h
      lcall writeright
      RET

DISPLAY6:
      mov column3,#24
      mov pagef3,#6             ;状
      mov code,#13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0
      mov pagef3,#6             ;态
      mov code,#14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56
      mov pagef,#6             ; :
      mov code,#10
      lcall writeleft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0
      mov pagef4,#6             ;加
      mov code,#15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6             ;热
      mov code,#16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6             ; !
      mov code,#19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7:
      mov column3,#24
      mov pagef3,#6             ;状
      mov code,#13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0
      mov pagef3,#6             ;态
      mov code,#14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56
      mov pagef,#6             ; :
      mov code,#10
      lcall writeleft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0
      mov pagef4,#6             ;降
      mov code,#17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6             ;温
      mov code,#0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6             ;!
      mov code,#19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8:
        mov column2,#24
        mov pagef2,#2
        mov code,48H
        lcall writeright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column2,#24
        mov pagef2,#2
        mov code,#12
        lcall writeright
        RET

DISPLAY9: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2
        mov code,55H
        lcall writeright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2
        mov code,#12
        lcall writeright
        RET
DISPLAY10: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2
        mov code,56H
        lcall writeright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2
        mov code,#12
        lcall writeright
        RET

DISPLAY11:
      mov column3,#24
      mov pagef3,#6             ;状
      mov code,#13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3,#40
      mov pagef3,#6             ;态
      mov code,#14
      lcall writelef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56
      mov pagef,#6             ; :
      mov code,#10
      lcall writeleft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0
      mov pagef4,#6             ;降
      mov code,#20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16
      mov pagef4,#6             ;温
      mov code,#21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mov column4,#32
      mov pagef4,#6             ;!
      mov code,#19
      lcall writeright2
      LCALL DELAY1
      RET

DISPLAY:
      mov column2,#24
      mov pagef2,#2
      mov code,48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2
      mov code,55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0
      mov pagef2,#2             ;.
      mov code,#11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2
      mov code,56H
      lcall writeright

     MOV A,29H
     MOV C,40H  ;28的位地址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51H,A
     ANL 29H,#0FH
     MOV A,29H
     MOV B,#6
     MUL AB
     MOV 50H,A

     mov a,51H
     mov b,#10
     div ab
     mov 43H,a
     mov 42H,b

     MOV A,50H
     MOV B,#10
     DIV AB
     MOV 41H,A
     MOV 40H,B

      mov column2,#24            ;实际温度
      mov pagef2,#4
      mov code,43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32
      mov pagef2,#4
      mov code,42h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0
      mov pagef2,#4             ;.
      mov code,#11
      lcall writeright

      mov column2,#48
       mov pagef2,#4
      mov code,41h
      lcall writeright
      RET

;***********************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20:
     SETB P3.1
     NOP
     CLR P3.1;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P3.1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P3.1,TSR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117
TSR6: 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P3.1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读温度子程序*****************
GET_TEMPER:
     SETB P3.1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ISPLAY
     LCALL INI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T

;*************************写命令子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P3.1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1,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1
     NOP
     DJNZ R2,WR1
     SETB P3.1
     RET

;***********************读命令子程序***********
READ_18200:
     MOV R4,#2
     MOV R1,#29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P3.1
     NOP
     NOP
     CLR P3.1
     NOP
     NOP
     NOP
     SETB P3.1
     MOV R3,#9
RE10: DJNZ R3,RE10
     MOV C,P3.1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左半屏写入数字子程序**************8
writeleft:
mov dptr,#table1
push column
mov cpage,#2
mov ccolumn,#0
mov a,pagef
anl a,#07h
orl a,#0b8h            ;页地址,第0页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lumn
anl a,#3fh
orl a,#40h             ;列地址,第0列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de
mov b,#16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lp1:
mov a,#00h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prm1
inc ccolumn
mov a,ccolumn
inc dptr
cjne a,#8,lp1
dec cpage
inc pagef
mov a,cpage
jz over1
mov a,pagef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m0
pop column
mov a,column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ccolumn,#0
ljmp lp1
over1:
ret

;************右半屏写入数字子程序*******************
writeright:
mov dptr,#table1
push column2
mov cpage2,#2
mov ccolumn2,#0
mov a,pagef2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a,column2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a,code
mov b,#16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lp2:
mov a,#00h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prr1
inc ccolumn2
mov a,ccolumn2
inc dptr
cjne a,#8,lp2
dec cpage2
inc pagef2
mov a,cpage2
jz over2
mov a,pagef2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r0
pop column2
mov a,column2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ccolumn2,#0
ljmp lp2
over2:
ret

;*****************左半屏写入汉字子程序*****************
writeleft2:
mov dptr,#table2
push column3
mov cpage3,#2
mov ccolumn3,#0
mov a,pagef3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lumn3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de
mov b,#32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lp3:
mov a,#00h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prm1
inc ccolumn3
mov a,ccolumn3
inc dptr
cjne a,#16,lp3
dec cpage3
inc pagef3
mov a,cpage3
jz over3
mov a,pagef3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m0
pop column3
mov a,column3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ccolumn3,#0
ljmp lp3
over3:
ret
;;;;;;;;;;;;;;;;;;;;;;;;;;
;;;;;;;;;;;;;;;;;;;;;;;;;;
writeright2:  ; 右半屏写入汉字子程序
mov dptr,#table2
push column4
mov cpage4,#2
mov ccolumn4,#0
mov a,pagef4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a,column4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a,code
mov b,#32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lp4:
mov a,#00h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prr1
inc ccolumn4
mov a,ccolumn4
inc dptr
cjne a,#16,lp4
dec cpage4
inc pagef4
mov a,cpage4
jz over4
mov a,pagef4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r0
pop column4
mov a,column4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r0
mov ccolumn4,#0
ljmp lp4
over4:
ret

;*******************右半屏写入数字子程序****************

writeleft1:
mov dptr,#table1
push column2
mov cpage2,#2
mov ccolumn2,#0
mov a,pagef2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lumn2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a,code
mov b,#16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lp9:
mov a,#00h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prm1
inc ccolumn2
mov a,ccolumn2
inc dptr
cjne a,#8,lp9
dec cpage2
inc pagef2
mov a,cpage2
jz over9
mov a,pagef2
anl a,#07h
orl a,#0b8h
mov com,a
lcall prm0
pop column2
mov a,column2
anl a,#3fh
orl a,#40h
mov com,a
lcall prm0
mov ccolumn2,#0
ljmp lp9
over9:
ret

;*********************写指令代码子程序(左)*******************
PRM0: CLR CSA
SETB CSB
  CLRrs
SETB rw
PRM01: MOV P1,#0FFH
SETB E
  MOVA,P1
  CLRE
JB  ACC.7,PRM01
  CLRrw
  MOVP1,COM
SETB E
  CLRE
  RET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左)******************
PRM1: CLR CSA
SETB CSB
  CLRrs
SETB rw
PRM11: MOV P1,#0FFH
SETB E
  MOVA,P1
  CLRE
JB  ACC.7,PRM11
SETB rs
  CLRrw
  MOVP1,DAT
SETB E
  CLRE
  RET

;********************写指令代码子程序(右)***************
PRR0: CLR CSB
SETB CSA
  CLRrs
SETB rw
PRR01: MOV P1,#0FFH
SETB E
  MOVA,P1
  CLRE
JB  ACC.7,PRR01
  CLRrw
  MOVP1,COM
SETB E
  CLRE
  RET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右)**************

PRR1: CLR CSB
SETB CSA
  CLRrs
SETB rw
PRR11: MOV P1,#0FFH
SETB E
  MOVA,P1
  CLRE
JB  ACC.7,PRR11
SETB rs
  CLRrw
  MOVP1,DAT
SETB E
  CLRE
  RET

;*********************LCD12864初始化子程序**************
INT: MOV COM,#0C0H ;设置显示起始行为第一行
LCALL PRM0
LCALL PRR0
  MOVCOM,#3FH  ;开显示设置
LCALL PRM0
LCALL PRR0
  RET

;**************************LCD12864液晶清屏子程序*****************
CLEAR: MOV R4,#00H
CLEAR1: MOV A,R4
  ORLA,#0B8H
  MOVCOM,A
LCALL PRM0
LCALL PRR0
  MOVCOM,#40H
LCALL PRM0
LCALL PRR0
  MOVR3,#40H
CLEAR2: MOV DAT,#00H
LCALL PRM1
LCALL PRR1
DJNZ R3,CLEAR2
  INCR4
CJNE R4,#08H,CLEAR1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0,#20
SS:   MOV R1,#20
      DJNZ R1,$
      DJNZ R0,SS
      RET
DELAY1:MOV R0,#5
YY:   MOV R1,#110
QQ:   MOV R2,#200
      DJNZ R2,$
      DJNZ R1,QQ
      DJNZ R0,YY
      RET

table1:
DB   0F0h, 0F8h,  0Ch,  04h
DB   04h,  0Ch, 0F8h, 0F0h        ;0
DB   0Fh,  1Fh,  30h, 20h
DB   20h,  30h,  1Fh, 0Fh

DB   00h,  00h,  08h, 0F8h         ;1
DB   0FC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20h, 3Fh
DB   3Fh,  20h,  00h, 00h

DB 30h,  38h,  0Ch, 04h
DB 04h,  0Ch, 0F8h, 0F0h
DB 20h,  30h,  38h, 2Ch          ;2
DB 26h,  23h,  21h, 38h

DB 10h,  18h,  0Ch, 84h
DB  84h, 0CCh,  78h,  30h
DB  08h,  18h,  30h, 20h
DB  20h,  31h,  1Fh, 0Eh         ;3

DB 00h, 0C0h,  70h, 18h
DB 0FCh, 0FEh,  00h,  00h
DB  07h,  05h,  04h, 24h
DB  3Fh,  3Fh,  24h, 04h          ;4

DB 0FCh, 0FCh, 0C4h,  44h
DB  44h, 0C4h,  84h,  04h
DB   08h,  18h,  30h, 20h
DB  20h,  30h,  1Fh, 0Fh          ;5

DB 0F0h, 0F8h,  8Ch,  44h
DB  44h, 0CCh,  98h,  10h
DB  0Fh,  1Fh,  30h, 20h
DB  20h,  30h,  1Fh, 0Fh          ;6

DB   1Ch,  0Ch,  0Ch, 0Ch
DB 0CCh, 0ECh,  3Ch,  1Ch
DB   00h,  00h,  3Ch,  3Fh
DB  03h,  00h,  00h, 00h         ;7

DB   30h,  78h, 0CCh,  84h
DB  84h, 0CCh,  78h,  30h
DB 0Eh,  1Fh,  31h, 20h
DB  20h,  31h,  1Fh, 0Eh          ;8

DB 0F0h, 0F8h,  0Ch,  04h
DB  04h,  0Ch, 0F8h, 0F0h
DB  08h,  19h,  33h, 22h
DB  22h,  33h,  1Fh, 0Fh         ;9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33h, 33h,  00h,  00h, 00h,  00h   ;: 10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 11  .
DB 00H,00H,30H,30H,00H,00H,00H,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空 12

DB  80H,  80H,  80H, 80H,  80H,  80H, 80H, 8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一 13

table2:

DB  10h,  22h,  64h, 0Ch,  80h,  00h, 0FEh, 92h  ;0 温
DB  92h,  92h,  92h, 92h, 0FFh,  02h,  00h, 00h
DB  04h,  04h, 0FEh,  01h, 40h,  7Eh,  42h, 42h
DB  7Eh,  42h,  7Eh, 42h,  42h,  7Eh, 40h,  00h

DB  00h,  00h, 0FCh,  24h, 24h,  24h, 0FCh, 0A5h  ;1度
DB 0A6h, 0A4h, 0FCh,  24h,  34h, 26h,  04h,  00h
DB  40h,  20h,  9Fh, 80h,  42h,  42h, 26h,  2Ah
DB  12h,  2Ah,  26h, 42h,  40h, 0C0h,  40h, 00h

DB  00h,  00h,  00h, 0F8h, 48h,  4Ch,  4Ah, 49h   ;2自
DB  48h,  48h,  48h, 0FCh, 08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FFh, 44h,  44h,  44h, 44h
DB  44h,  44h,  44h, 0FFh, 00h,  00h,  00h, 00h

DB  20h,  24h,  24h, 0E4h, 26h,  34h,  20h, 10h   ;3动
DB  10h, 0FFh,  10h,  10h, 10h, 0F8h,  10h,  00h
DB  08h,  1Ch,  0Bh, 08h,  08h,  8Ah, 4Ch,  30h
DB  0Ch,  03h,  40h, 80h,  40h,  3Fh, 00h,  00h

DB  10h,  10h,  10h, 0FFh, 90h,  50h,  0Ch, 44h   ;4控
DB  24h,  15h,  06h, 14h,  24h,  54h, 0Ch,  00h
DB  02h,  42h,  81h, 7Fh,  00h,  40h, 42h,  42h
DB  42h,  42h,  7Eh, 42h,  43h,  62h, 40h,  00h

DB  40h,  60h,  5Eh, 48h,  48h, 0FFh,  48h, 4Ch   ;5制
DB  68h,  40h, 0F8h,  00h, 00h, 0FFh,  00h,  00h
DB  00h,  00h,  3Fh, 01h,  01h, 0FFh,  11h, 21h
DB  1Fh,  00h,  07h, 40h,  80h,  7Fh, 00h,  00h

DB  00h,  02h,  22h, 22h,  32h,  2Eh, 0A2h, 62h   ;6系
DB  22h,  22h,  91h, 09h,  01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42h, 22h,  1Ah,  43h, 82h,  7Eh
DB  02h,  02h,  0Ah, 13h,  66h,  00h, 00h,  00h

DB  20h,  30h, 0ACh,  63h, 30h,  88h, 0C8h, 0A8h   ;7统
DB  99h,  8Eh,  88h, 0A8h, 0CCh,  88h, 00h,  00h
DB  22h,  67h,  22h, 12h,  92h,  40h, 30h,  0Fh
DB  00h,  00h,  3Fh, 40h,  40h,  41h, 70h,  00h

DB  40h,  40h,  42h, 0CCh, 00h,  40h, 0A0h,  9Fh  ;8设
DB  81h,  81h,  81h, 9Fh, 0A0h,  20h,  20h, 00h
DB  00h,  00h,  00h, 7Fh, 0A0h,  90h,  40h, 43h
DB  2Ch,  10h,  28h, 26h,  41h, 0C0h,  40h, 00h

DB  00h,  10h,  17h, 0D5h, 55h,  57h,  55h, 7Dh  ;9置
DB  55h,  57h,  55h, 0D5h, 17h,  10h,  00h, 00h
DB  40h,  40h,  40h, 7Fh,  55h,  55h, 55h,  55h
DB  55h,  55h,  55h, 7Fh,  40h,  60h, 40h,  00h

DB  10h,  0Ch,  04h, 44h,  8Ch,  94h, 35h,  06h  ;10实
DB 0F4h,  04h,  04h, 04h,  04h,  14h, 0Ch,  00h
DB  02h,  82h,  82h, 42h,  42h,  23h, 12h,  0Eh
DB  03h,  0Ah,  12h, 22h,  42h, 0C3h,  02h, 00h

DB  00h, 0FEh,  02h,  22h, 0DAh, 06h,  40h,  42h ;11际
DB  42h,  42h, 0C2h,  42h, 43h,  62h,  40h, 00h
DB  00h, 0FFh,  08h,  10h, 08h,  07h,  10h, 08h
DB  46h,  80h,  7Fh, 00h,  02h,  04h, 1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2 空白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8h,  30h, 00h, 0FFh,  20h,  20h, 20h    ;13 状
DB  20h, 0FFh,  20h,  22h, 24h,  30h,  20h, 00h
DB  08h,  0Ch,  02h,  01h,0FFh,  40h,  20h, 1Ch
DB  03h,  00h,  03h, 0Ch,  30h,  60h, 20h,  00h

DB  04h,  04h,  84h, 84h,  44h,  24h, 54h,  8Fh   ;14态
DB  14h,  24h,  44h, 44h,  84h,  86h, 84h,  00h
DB  01h,  21h,  1Ch, 00h,  3Ch,  40h, 42h,  4Ch
DB  40h,  40h,  70h, 04h,  08h,  31h, 00h,  00h

DB  10h,  10h,  10h, 0FFh, 10h,  10h, 0F8h,  10h   ;15 加
DB  00h, 0F8h,  08h,  08h, 08h, 0FCh,  08h,  00h
DB  40h,  20h,  1Eh, 01h,  20h,  40h, 3Fh,  00h
DB  00h,  7Fh,  20h, 20h,  20h,  7Fh, 00h,  00h

DB  00h,  88h,  88h, 48h, 0FFh,  48h,  28h, 08h    ;16 热
DB  48h, 0FFh,  08h,  08h, 0FCh, 08h,  00h,  00h
DB  80h,  60h,  04h, 08h,  27h, 0C0h,  08h, 04h
DB  23h, 0C0h,  01h,  00h, 27h,  48h, 0C6h,  00h

DB  00h, 0FEh,  02h,  22h, 0DAh, 06h,  88h,  44h   ;17 降
DB  57h, 0A4h,  54h,  4Ch, 84h,  80h,  80h, 00h
DB  00h, 0FFh,  08h,  10h, 08h,  07h,  10h, 1Eh
DB  12h, 0FFh,  12h,  12h, 18h,  11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8 :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33h, 33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Ch, 0FEh   ;19 !
DB 0FEh,  1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33h
DB  33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80h,  60h, 0F8h, 07h,  00h,  7Eh, 22h   ;20保
DB  22h, 0E2h,  22h,  22h, 3Fh,  82h,  00h, 00h
DB  01h,  00h,  00h, 0FFh, 41h,  21h,  11h, 09h
DB  05h, 0FFh,  05h,  09h, 31h,  61h,  21h, 00h

DB  10h,  10h,  10h, 0FFh, 90
h, 50h,  48h,  48h   ;21持
DB  48h,  7Fh,  48h, 0CCh, 68h,  40h,  00h, 00h
DB  02h,  42h,  81h, 7Fh,  00h,  02h, 06h,  1Ah
DB  02h,  42h,  82h, 7Fh,  02h,  03h, 02h,  0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