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单片机各脚电压正常吗?

楼主:
红字,蓝字分别为不同电路板上的实测数值。晶体两端电压能说明电路已经起振?

网友A(2019-01-22):
不同的外部电路各引脚电压数值会有不同,这东西不仅存在芯片之间的误差还有不同检测设备之间误差,所以检测出的数值仅能作为一个参考值来对比

网友B:
请你给出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定标准。
如无标准,可视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外部电路各引脚电压数值会有不同,这东西不仅存在芯片之间的误差还有不同检测设备之间误差,所以检测 ...

奇怪的是:同一片89C2051单片机插到不同电路板上输出的情况不同!而两块电路板电路基本相同。

网友D:
电压不代表晶振起振了

网友E:
晶振两脚电压应该都为电源电压一半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晶振两脚电压应该都为电源电压一半才正常

只有4脚约为电源电压一半,5脚接近地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