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DS1302实时时钟课程设计(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实时时钟课题要求:
实时时钟系统设计
1、用 1 个拨动开关设定“工作状态”和“设置状态”;
2、“设置状态”下,用 4 个独立按键实现时间设置:“+”“-”、“移位”、“确认”,
对年(2 位)、月、日、时、分、秒进行每 1 位的数值设置;
3、采用 DS1302 时钟芯片,采用 LCD 进行时钟显示

Proteus7.8仿真效果如下:
(注:Proteus仿真源文件见附件)
汇编代码如下:
/*******************************实时时钟实验(Zidone)*************************************************/
/***********LCD12864相关定义******************/
//指定管脚
                LCD_E        BIT P2.0          /*12864使能口*/
                LCD_DI        BIT P3.0         /*12864数据命令选择*/
                LCD_RW        BIT P3.1         /*12864读写选择*/
                LCD_RST        BIT P3.3     /*12864复位*/
                LCD_CS1        BIT P3.2         /*12864选屏*/
                LCD_CS2        BIT P2.1         /*12864选屏*/
//指定存放地址
                LCD_CMD                EQU 30H             /*12864命令存放地址*/
                LCD_DATA        EQU 31H         /*12864数据存放地址*/
                LCD_PAGE        EQU 32H  /*起始B8H 存放页数(用于字符或汉字)*/
                LCD_COLUMN        EQU 33H  /*起始40H  存放列数*/
/***********DS1302相关定义******************/
//指定管脚
                T_CLK        BIT P2.6     /*DS1302时钟口*/
                T_IO           BIT P2.7         /*DS1302输入输出口*/
                T_RST        BIT P2.5         /*DS1302复位口*/
//指定存放地址
                SECOND        EQU 40H                /*秒分时日月周年低位年高位存储地址*/
                MINUTE        EQU 41H
                HOUR        EQU 42H
                DAY                EQU 43H
                MONTH   EQU 44H
                WEEK    EQU 45H
                YEARL   EQU 46H
                YEARH        EQU 47H
//命令字
                WR_SECOND EQU 80H
                RD_SECOND EQU 81H
                WR_MINUTE EQU 82H
                RD_MINUTE EQU 83H
                WR_HOUR   EQU 84H
                RD_HOUR   EQU 85H
                WR_DAY    EQU 86H
                RD_DAY          EQU 87H
                WR_MONTH  EQU 88H
                RD_MONTH  EQU 89H
                WR_WEEK   EQU 8AH
                RD_WEEK   EQU 8BH
                WR_YEAR   EQU 8CH
                RD_YEAR   EQU 8DH
                WR_PROTECT   EQU 8EH
                RD_PROTECT   EQU 8FH
/*********用户开关及按键管脚定义***************/
                MODE_SELECT BIT P0.0         /*模式选择管脚:默认高电平,1-正常计时模式,0-时间设定模式*/
                BIT_SELECT        BIT P0.1        /*移位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使其闪烁,表明选中*/
                MODE_INC        BIT P0.2        /*加*/
                MODE_DEC        BIT P0.3        /*减*/
                MODE_ENSURE BIT P0.4        /*确认*/
/**************主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DS1302初始默认时间设置
                MOV                YEARH,#20H
                MOV                YEARL,#19H
                MOV                MONTH,#01H
                MOV                DAY,#05H
                MOV                WEEK,#06H
                MOV                HOUR,#21H
                MOV                MINUTE,#18H
                MOV                SECOND,#00H

                LCALL        DS1302Init          /*DS1302初始设置*/
                LCALL         Lcd12864Init /*LCD12864初始化*/
//选择左半屏
                SETB        LCD_CS2
                CLR                LCD_CS1
//左半屏需要显示的固定汉字
                LCALL Write_NIAN        /*’年‘*/
                LCALL Write_SHI                /*’时‘*/
                LCALL Write_XING        /*’星‘*/
                LCALL Write_QI_1        /*’期‘左一半*/
//选择右半屏
                SETB        LCD_CS1
                CLR                LCD_CS2
//右半屏需要显示的固定汉字
                LCALL Write_YUE                /*’月‘*/
                LCALL Write_RI                /*‘日’*/
                LCALL Write_FEN                /*‘分’*/
                LCALL Write_MIAO        /*‘秒’*/
                LCALL Write_QI_2        /*‘期’右边一半*/

LOOP1:
                JB                MODE_SELECT,LOOP2    /*状态选择,闭合低电平为时间设置状态,断开高电平(默认状态)正常计时状态*/
                LCALL         DELAY10MS        /*软件消抖*/
                JB                MODE_SELECT,LOOP2
                LCALL        DS1302SetTime
LOOP2:
                LCALL   DS1302GetData
                LCALL        DS1302ShowTime
                LCALL   DELAY800MS
                LJMP    LOOP1
/***************通过按键设定DS1302的起始时间**************************/
/*
首先判断模式选择开关:
        1.没有按下,执行正常显示的程序(也是弹开后重新执行显示程序)
        2.按下后,执行时间设置程序
其次判断移位选择开关:
        1.没有按下,默认选择修改年高位
        2.按下,切换需要修改的参数(顺序为:如下标识),并使其闪烁,证明选中
加按钮:
        1.没有按下,等待
        2.按下,判断选择的是哪一位,执行相应位的加程序
减按钮:
        1.没有按下,等待
        2.按下,判断选择的是哪一位,执行相应位的加程序
确认按钮:
        1.没有按下,等待
        2.按下,锁定当前的值写入DS1302

使选中字符闪烁:
无法在主循环延时,可以尝试开一个定时器中断,每隔一秒插叙状态,执行闪烁,写空白字。
*/
DS1302SetTime:
                MOV                R0,#8   /*R0默认为周*/

SELECT_BIT_IF_INC:
                JB                BIT_SELECT,EEE        /*弹开的说明是选择好了,判断执行的是加还是减*/
                LCALL         DELAY10MS
                JB                BIT_SELECT,EEE
                CJNE        R0,#0,SELECT_BIT
                MOV                R0,#8
EEE:        LJMP        IF_INC

SELECT_BIT:
                DEC                R0
                JNB                BIT_SELECT,$ /*锁定,避免按下后不放就一直加*/
//加判断
IF_INC:
                JB                MODE_INC,GGG        /*没有按下,显示默认状态(被迫这么些短转移JB距离不够,只好中转)*/
                LCALL         DELAY10MS
                JB                MODE_INC,GGG
                CJNE        R0,#8,SET_SECOND
                LJMP        SET_WEEK
//减判断
GGG:
                JB                MODE_DEC,AAA        /*没有按下,显示默认状态(被迫这么些短转移JB距离不够,只好中转)*/
                LCALL         DELAY10MS
                JB                MODE_DEC,AAA
                CJNE        R0,#8,HHH
                LJMP        SET_WEEK_2

HHH:        LJMP        SET_SECOND_2
AAA:
                LJMP        SHOW_PROCESS
/**************************************************************************************************/
//设置周+(8)
SET_WEEK:
                MOV                A,WEEK
                CJNE        A,#7,WEEK_INC
                MOV                WEEK,#1

            LJMP    SHOW_PROCESS

WEEK_INC:
                MOV                A,WEEK
                ADD                A,#1
                DA                A
                MOV                WEEK,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秒+(7)
SET_SECOND:
                CJNE        R0,#7,SET_MINUTE
                MOV                A,SECOND
                CJNE        A,#59H,SECOND_INC
                MOV                SECOND,#00H
            LJMP    SHOW_PROCESS

SECOND_INC:
                MOV                A,SECOND
                ADD                A,#1
                DA                A
                MOV                SECOND,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分+(6)
SET_MINUTE:
                CJNE        R0,#6,SET_HOUR
                MOV                A,MINUTE
                CJNE        A,#59H,MINUTE_INC
                MOV                MINUTE,#00H
                LJMP    SHOW_PROCESS

MINUTE_INC:
                MOV                A,MINUTE
                ADD                A,#1
                DA                A
                MOV                MINUTE,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时+(5)
SET_HOUR:
                CJNE        R0,#5,SET_DAY
                MOV                A,HOUR
                CJNE        A,#23H,HOUR_INC
                MOV                HOUR,#00
                LJMP    SHOW_PROCESS

HOUR_INC:
                MOV                A,HOUR
                ADD                A,#1
                DA                A
                MOV                HOUR,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天+(4)
SET_DAY:
                CJNE        R0,#4,SET_MONTH
                MOV                A,DAY
                CJNE        A,#31H,DAY_INC
                MOV                DAY,#1
                LJMP    SHOW_PROCESS

DAY_INC:
                MOV                A,DAY
                ADD                A,#1
                DA                A
                MOV                DAY,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月+(3)
SET_MONTH:
                CJNE        R0,#3,SET_YEARL
                MOV                A,MONTH
                CJNE        A,#12H,MONTH_INC
                MOV                MONTH,#1
                LJMP    SHOW_PROCESS

MONTH_INC:
                MOV                A,MONTH
                ADD                A,#1
                DA                A
                MOV                MONTH,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年低位+(2)
SET_YEARL:
                CJNE        R0,#2,SET_YEARH
                MOV                A,YEARL
                CJNE        A,#99H,YEARL_INC
                MOV                YEARL,#00H
                LJMP    SHOW_PROCESS

YEARL_INC:
                MOV                A,YEARL
                ADD                A,#1
                DA                A
                MOV                YEARL,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年高位+(1)
SET_YEARH:
                CJNE        R0,#1,FFF
        MOV                A,YEARH
                CJNE        A,#99H,YEARH_INC
                MOV                YEARH,#00H
                LJMP    SHOW_PROCESS

YEARH_INC:
                MOV                A,YEARH
                ADD                A,#1
                DA                A
                MOV                YEARH,A
            LJMP    SHOW_PROCESS

FFF:        LJMP        SET_WEEK  //回调,这个特别需要注意(头疼死我了)
/************************************************************************/
//减部分咯
//设置周-(8)
SET_WEEK_2:
                MOV                A,WEEK
                CJNE        A,#1,WEEK_DEC
                MOV                WEEK,#7

            LJMP    SHOW_PROCESS

WEEK_DEC:
                MOV                A,WEEK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WEEK,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秒-(7)
SET_SECOND_2:
                CJNE        R0,#7,SET_MINUTE_2
                MOV                A,SECOND
                CJNE        A,#00H,SECOND_DEC
                MOV                SECOND,#59H
            LJMP    SHOW_PROCESS

SECOND_DEC:
                MOV                A,SECOND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SECOND,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分-(6)
SET_MINUTE_2:
                CJNE        R0,#6,SET_HOUR_2
                MOV                A,MINUTE
                CJNE        A,#00H,MINUTE_DEC
                MOV                MINUTE,#59H
                LJMP    SHOW_PROCESS

MINUTE_DEC:
                MOV                A,MINUTE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MINUTE,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时-(5)
SET_HOUR_2:
                CJNE        R0,#5,SET_DAY_2
                MOV                A,HOUR
                CJNE        A,#00H,HOUR_DEC
                MOV                HOUR,#23H
                LJMP    SHOW_PROCESS

HOUR_DEC:
                MOV                A,HOUR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HOUR,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天-(4)
SET_DAY_2:
                CJNE        R0,#4,SET_MONTH_2
                MOV                A,DAY
                CJNE        A,#01H,DAY_DEC
                MOV                DAY,#31H
                LJMP    SHOW_PROCESS

DAY_DEC:
                MOV                A,DAY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DAY,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月-(3)
SET_MONTH_2:
                CJNE        R0,#3,SET_YEARL_2
                MOV                A,MONTH
                CJNE        A,#01H,MONTH_DEC
                MOV                MONTH,#12H
                LJMP    SHOW_PROCESS

MONTH_DEC:
                MOV                A,MONTH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MONTH,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年低位-(2)
SET_YEARL_2:
                CJNE        R0,#2,SET_YEARH_2
                MOV                A,YEARL
                CJNE        A,#00H,YEARL_DEC
                MOV                YEARL,#99H
                LJMP    SHOW_PROCESS

YEARL_DEC:
                MOV                A,YEARL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YEARL,A
                LJMP    SHOW_PROCESS

//设置年高位-(1)
SET_YEARH_2:
                CJNE        R0,#1,III
        MOV                A,YEARH
                CJNE        A,#00H,YEARH_DEC
                MOV                YEARH,#99H
                LJMP    SHOW_PROCESS

YEARH_DEC:
                MOV                A,YEARH
                CLR                AC
                SUBB        A,#1
                DA                A
                MOV                YEARH,A
            LJMP    SHOW_PROCESS

III:        LJMP        SET_WEEK_2  //回调,这个特别需要注意(头疼死我了)
//把修改后的结果显示
SHOW_PROCESS:
                JNB                MODE_INC,[        DISCUZ_CODE_1        ]nbsp;       //加按键没有弹起,就等待弹起
                JNB                MODE_DEC,[        DISCUZ_CODE_1        ]nbsp;       //减按键没有弹起,就等待弹起
                LCALL        DS1302ShowTime //弹起了说明一次操作完成,就可以把结果显示出来
                JB                MODE_ENSURE,BBB //确认键没有按下的话,跳转回去等待移位选择
                LCALL         DELAY10MS
             JB                MODE_ENSURE,BBB
                LJMP        DDD
BBB:        LJMP    SELECT_BIT_IF_INC
DDD:        LCALL        DS1302Init                //如果确认键按下就把初始值写入DS1302
                RET

/***************时间显示**************************/
DS1302ShowTime:
//左半屏
                SETB        LCD_CS2
                CLR                LCD_CS1
//左半屏读取到的内容
                LCALL        Write_YEARH        /*年份的高两位,如“20”*/
                LCALL        Write_YEARL  /*年份的低两位,如“18”*/
                LCALL   Write_MONTH_1        /*月份的十位,也就是左半部分,如12月的“1”*/
                LCALL   Write_HOUR   /*小时的两位,如12点10分的“12”*/
                LCALL   Write_MINUTE   /*分钟的两位,如12点10分的“10”*/
//右半屏
                SETB        LCD_CS1
                CLR                LCD_CS2
//右半屏读取到的内容
                LCALL         Write_MONTH_2        /*月份的个位,也就是右半部分,如12月的“2”*/
                LCALL         Write_DAY                /*日期的两位,如30号的“30”*/
                LCALL   Write_SECOND   /*秒的两位,如45秒的“45”*/
                LCALL   Write_WEEK     /*周的一位汉字,如星期一的“一”*/
                RET
/**************设置DS1302初始参数*************/
DS1302Init: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WR_PROTECT        /*写保护寄存器地址8EH*/
                LCALL        DS1302WriteByte
                MOV                B,#00H  /*WP=0允许写入*/
                LCALL        DS1302WriteByte
                SETB        T_CLK        /*锁定*/
                CLR                T_RST
                MOV                R0,#SECOND
                MOV                R7,#7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MOV                R1,#WR_SECOND
WR_LOOP6: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R1
                LCALL        DS1302WriteByte
                MOV                A,@R0
                MOV                B,A
                LCALL        DS1302WriteByte
                INC                R0
                INC                R1         /*写命令字是隔一个地址的*/
                INC                R1
                SETB        T_CLK        /*锁定*/
                CLR                T_RST
                DJNZ        R7,WR_LOOP6
//重新锁定写保护寄存器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WR_PROTECT
                LCALL        DS1302WriteByte
                MOV                B,#80H
                LCALL        DS1302Write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RET
/************读DS1302相关时间数据***********/
DS1302GetData:
                MOV                R0,#SECOND
                MOV                R7,#7
                MOV                R1,#RD_SECOND
RD_LOOP2: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R1
                LCALL        DS1302WriteByte

                LCALL   DS1302ReadByte
                MOV                @R0,A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RD_LOOP2
                RET
/***********串行读出DS1302一字节子程序*******/
DS1302ReadByte:
                MOV                R4,#8
RD_LOOP1:
                MOV                C,T_IO
                RRC                A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4,RD_LOOP1
                RET
/***********串行写入DS1302一字节子程序*******/
DS1302WriteByte:
                MOV         R4,#8
WR_LOOP5:
                MOV                A,B
                RRC         A
                MOV                B,A
                MOV                T_IO,C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4,WR_LOOP5
                RET
/***********写字子程序*************************/
/*1.固定部分*/
//注:一个汉字占两页中间空一页,正巧使用完8页
//写‘年’
Write_NIAN:
                MOV         LCD_PAGE,#0B8H    ;
                MOV                LCD_COLUMN,#67H
                MOV                DPTR,#HAN_NIAN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月’
Write_YUE: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49H
                MOV                DPTR,#HAN_YUE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日’
Write_RI: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6CH
                MOV                DPTR,#HAN_RI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时’
Write_SHI: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5EH
                MOV                DPTR,#HAN_SHI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分’
Write_FEN: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40H
                MOV                DPTR,#HAN_FEN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秒’
Write_MIAO: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63H
                MOV                DPTR,#HAN_MIAO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星’
Write_XING:
                MOV         LCD_PAGE,#0BEH
                MOV                LCD_COLUMN,#67H
                MOV                DPTR,#HAN_XING
                MOV                A,#00H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期’左边一半
Write_QI_1:
                MOV                LCD_PAGE,#0BEH
                MOV                LCD_COLUMN,#78H
                MOV                DPTR,#YING_QI_1
                MOV                A,#00H
                LCALL   WriteChar
                RET
//写‘期’右边一半
Write_QI_2:
                MOV                LCD_PAGE,#0BEH
                MOV                LCD_COLUMN,#40H
                MOV                DPTR,#YING_QI_2
                MOV                A,#00H
                LCALL   WriteChar
                RET
/*2.从DS1302获取部分*/
Write_YEARH:
/*
注:YEARH=20H手动给定,A=20H/10H=02H->20H,正巧度过两个字(8*2一个字符,20H为两个字符)
*/
//‘2’
                MOV                A,YEARH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43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0’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4C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YEARL:
                MOV                A,YEARL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55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5E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MONTH_1:
//显示月份的十位,个位在右半屏显示
                MOV                A,MONTH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78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HOUR:
                MOV                A,HOUR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4C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53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MINUTE:
                MOV                A,MINUTE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6F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78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月份的右半部份,即个位
Write_MONTH_2:
                MOV                A,MONTH
                MOV     B,#10H
                DIV          AB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40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DAY:
                MOV                A,DAY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5A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8H
                MOV                LCD_COLUMN,#63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SECOND:
                MOV                A,SECOND
                MOV     B,#10H
                DI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51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MOV                A,B
                SWAP    A
                MOV                LCD_PAGE,#0BBH
                MOV                LCD_COLUMN,#5AH
                MOV                DPTR,#YING_LING
                LCALL   WriteChar
                RET
Write_WEEK:
/*
00H-周一;10H-周二;20H-周三;30H-周四;40H-周五;50H-周六;60H-周日(周七)
而BCD码取值范围为01H-07H,故减一处理
*/
                MOV                A,WEEK
                DEC                A
                SWAP    A
                MOV                B,A
                ADD                A,B
                MOV         LCD_PAGE,#0BEH
                MOV                LCD_COLUMN,#49H
                MOV                DPTR,#HAN_YI
                LCALL        WriteChinese
                RET
/*****************写汉字**********************/
WriteChinese:
//汉字上半部分8*16
        MOV                R3,A
                MOV                LCD_CMD, LCD_PAGE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LCD_CMD, LCD_COLUMN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R2, #16
WR_LOOP1:
                MOV                A,R3
                MOVC        A, @A+DPTR
                MOV                LCD_DATA, A
                LCALL        Lcd12864WriteData
                INC                DPTR
                DJNZ        R2, WR_LOOP1
//汉字下半部分8*16
                INC                LCD_PAGE
                MOV                LCD_CMD, LCD_PAGE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LCD_CMD, LCD_COLUMN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R2, #16
WR_LOOP2:
                MOV                A,R3
                MOVC        A, @A+DPTR
                MOV                LCD_DATA, A
                LCALL        Lcd12864WriteData
                INC                DPTR
                DJNZ        R2, WR_LOOP2
            RET
/*******************写字符**********************/
WriteChar:
//英文上半部分
                MOV                R3,A
                MOV                LCD_CMD, LCD_PAGE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LCD_CMD, LCD_COLUMN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R2,#8
WR_LOOP3:
        MOV                A,R3
                MOVC        A, @A+DPTR
                MOV                LCD_DATA, A
                LCALL        Lcd12864WriteData
                INC                DPTR
                DJNZ        R2, WR_LOOP3
//英文下半部分
                INC                LCD_PAGE
                MOV                LCD_CMD, LCD_PAGE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LCD_CMD, LCD_COLUMN
                LCALL        Lcd12864WriteCmd
                MOV                R2, #8
WR_LOOP4:
                MOV                A,R3
                MOVC        A, @A+DPTR
                MOV                LCD_DATA, A
                LCALL        Lcd12864WriteData
                INC                DPTR
                DJNZ        R2, WR_LOOP4
            RET
/**************LCD12864初始化*****************/
Lcd12864Init:
                CLR            LCD_RST
                LCALL        DELAY100US
                SETB        LCD_RST

                SETB        LCD_CS1
                CLR                 LCD_CS2
                MOV                 LCD_CMD, #3EH
                LCALL        Lcd12864WriteCmd
                CLR                 LCD_CS1
                SETB        LCD_CS2
                MOV                 LCD_CMD, #3EH
                LCALL        Lcd12864WriteCmd

                SETB        LCD_CS1
                CLR                 LCD_CS2
                MOV                 LCD_CMD, #3FH
                LCALL        Lcd12864WriteCmd
                CLR                 LCD_CS1
                SETB        LCD_CS2
                MOV                 LCD_CMD, #3FH
                LCALL        Lcd12864WriteCmd
        RET
/***************读状态*************************/
Lcd12864ReadBusy:
                MOV                  P1, #0FFH
ReadBusyFlagLOOP: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CLR                  LCD_DI
                SETB        LCD_RW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E
                LCALL        LcdDelay
                MOV                  A, P1
                LCALL        LcdDelay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CLR                  LCD_RW
                CLR                  LCD_DI
                SETB        LCD_E
                JB                  ACC.7, ReadBusyFlagLOOP
                RET
/**************LCD12864写命令*****************/
Lcd12864WriteCmd:
                LCALL        Lcd12864ReadBusy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CLR                  LCD_DI
                CLR                  LCD_RW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E
                LCALL        LcdDelay
                MOV                  P1, LCD_CMD
                LCALL        LcdDelay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DI
                SETB        LCD_RW
                SETB        LCD_E
                RET
/**************LCD12864写数据*****************/
Lcd12864WriteData:
                LCALL        Lcd12864ReadBusy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DI
                CLR                 LCD_RW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E
                LCALL        LcdDelay
                MOV                  P1, LCD_DATA
                LCALL        LcdDelay
                CLR                  LCD_E
                LCALL        LcdDelay
                SETB        LCD_DI
                SETB        LCD_RW
                SETB        LCD_E
                RET
/***************LCD时序延时*************************/
LcdDelay:
                NOP
                RET
/*************LCD复位用延时*************************/
DELAY100US:
    MOV R6,#13H
DL0:
    MOV R5,#01H
    DJNZ R5,$
    DJNZ R6,DL0
    RET
/***************闪烁用延时**************************/
DELAY_1S:
                DEL1:                MOV R5,#10;1us
                DEL2:                MOV R6,#200;10*1us
                DEL3:                MOV R7,#249;200*10*1us
                DEL4:                DJNZ R7,DEL4;249*200*10*2us
                                    DJNZ R6,DEL3;200*10*2us
                                    DJNZ R5,DEL2;10*2us
                                        RET
/**************消抖用延时******************************/
DELAY10MS:   ;误差 0us
    MOV R7,#01H
DL1:
    MOV R6,#26H
DL2:
    MOV R5,#82H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LCD显示用延时******************************/
DELAY800MS:   ;误差 0us
    MOV R7,#5FH
DL3:
    MOV R6,#8AH
DL4:
    MOV R5,#1D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NOP
    NOP
    RET

/**************显示的内容(字模)**********************/
/*
年(0) 月(1) 日(2) 星(3) 期(4) 一(5) 二(6) 三(7)
四(8) 五(9) 六(10) 七(11) 时(12) 分(13) 秒(14) 0(15)
1(16) 2(17) 3(18) 4(19) 5(20) 6(21) 7(22) 8(23) 9(24)
*/
HAN_NIAN:
             DB  0FFH,0DFH,0E7H,038H,0BBH,0BBH,0BBH,0BBH
                DB  003H,0BBH,0BBH,0BBH,0BBH,0FBH,0FFH,0FFH
                DB  0FBH,0FBH,0FBH,0F8H,0FBH,0FBH,0FBH,0FBH
                DB  000H,0FBH,0FBH,0FBH,0FBH,0FBH,0FBH,0FFH;年0
HAN_YUE:
                DB  0FFH,0FFH,0FFH,001H,0DDH,0DDH,0DDH,0DDH
                DB  0DDH,0DDH,0DDH,0DDH,001H,0FFH,0FFH,0FFH
                DB  07FH,0BFH,0CFH,0F0H,0FDH,0FDH,0FDH,0FDH
                DB  0FDH,0FDH,0BDH,07DH,080H,0FFH,0FFH,0FFH;月1
HAN_RI:
                DB  0FFH,0FFH,0FFH,001H,07DH,07DH,07DH,07DH
                DB  07DH,07DH,07DH,001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00H,0BFH,0BFH,0BFH,0BFH
                DB  0BFH,0BFH,0BFH,000H,0FFH,0FFH,0FFH,0FFH;日2
HAN_XING:
                DB  0FFH,0FFH,0FFH,041H,0D5H,0D5H,0D5H,015H
                DB  0D5H,0D5H,0D5H,0C1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BBH,0BDH,0B6H,0B6H,0B6H,0B6H,080H
                DB  0B6H,0B6H,0B6H,0B6H,0BEH,0BFH,0FFH,0FFH;星3
YING_QI_1:
                DB  0FFH,0FDH,000H,06DH,06DH,06DH,000H,0FDH
                DB  0BBH,0DBH,0E8H,0FBH,0FBH,0F3H,0A8H,0DBH
YING_QI_2:
                DB  0FFH,000H,0EEH,0EEH,0EEH,000H,0FFH,0FFH
                DB  0E7H,0F8H,0FEH,0DEH,0BEH,0C0H,0FFH,0FFH;期4
HAN_YI:
            DB  07FH,07FH,07FH,07FH,07FH,07FH,07FH,07FH
                DB  07FH,07FH,07FH,07FH,07FH,07FH,07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一5
HAN_ER:
                DB  0FFH,0FFH,0F7H,0F7H,0F7H,0F7H,0F7H,0F7H
                DB  0F7H,0F7H,0F7H,0F7H,0F7H,0FFH,0FFH,0FFH
                DB  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EFH
                DB  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EFH,0FFH;二6
HAN_SAN:
                DB  0FFH,0FBH,07BH,07BH,07BH,07BH,07BH,07BH
                DB  07BH,07BH,07BH,07BH,07BH,0FBH,0FFH,0FFH
                DB  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DFH
                DB  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FFH;三7
HAN_SI:
                DB  0FFH,003H,0FBH,0FBH,0FBH,003H,0FBH,0FBH
                DB  0FBH,003H,0FBH,0FBH,0FBH,003H,0FFH,0FFH
                DB  0FFH,080H,0D7H,0DBH,0DCH,0DFH,0DFH,0DFH
                DB  0DFH,0DEH,0DDH,0DDH,0DDH,080H,0FFH,0FFH;四8
HAN_WU:
                DB  0FFH,0FDH,0BDH,0BDH,0BDH,03DH,081H,0BDH
                DB  0BDH,0BDH,0BDH,03DH,0FDH,0FDH,0FFH,0FFH
                DB  0BFH,0BFH,0BFH,0BFH,087H,0B8H,0BFH,0BFH
                DB  0BFH,0BFH,0BFH,080H,0BFH,0BFH,0BFH,0FFH;五9
HAN_LIU:
                DB  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DEH,0DDH
                DB  0D3H,0DFH,0DFH,0DFH,0DFH,0DFH,0DFH,0FFH
                DB  0FFH,0BFH,0DFH,0EFH,0F3H,0FCH,0FFH,0FFH
                DB  0FFH,0FEH,0FDH,0FBH,0E7H,09FH,0FFH,0FFH;六10
HAN_QI:/*也就是星期日*/
                DB  0FFH,0FFH,0FFH,001H,07DH,07DH,07DH,07DH
                DB  07DH,07DH,07DH,001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00H,0BFH,0BFH,0BFH,0BFH
                DB  0BFH,0BFH,0BFH,000H,0FFH,0FFH,0FFH,0FFH;日11
HAN_SHI:
                DB  0FFH,003H,07BH,07BH,07BH,003H,0FFH,0EFH
                DB  0EFH,0EFH,0EFH,0EFH,000H,0EFH,0EFH,0FFH
                DB  0FFH,0C0H,0EFH,0EFH,0EFH,0C0H,0FFH,0FFH
                DB  0FEH,0F9H,0BFH,07FH,080H,0FFH,0FFH,0FFH;时12
HAN_FEN:
                DB  07FH,0BFH,0DFH,06FH,077H,079H,07FH,07FH
                DB  07FH,07CH,073H,0EFH,0DFH,0BFH,07FH,0FFH
                DB  0FFH,07FH,0BFH,0DFH,0E7H,0F8H,0FFH,0BFH
                DB  07FH,0BFH,0C0H,0FFH,0FFH,0FFH,0FFH,0FFH;分13
HAN_MIAO:
                DB  0DBH,0DBH,05BH,001H,0DCH,0DDH,0FFH,03FH
                DB  0C7H,0FFH,000H,0FFH,0F7H,0EFH,09FH,0FFH
                DB  0F7H,0F9H,0FEH,000H,0FEH,0F9H,07EH,07FH
                DB  0BFH,0BFH,0D8H,0EFH,0F3H,0FCH,0FFH,0FFH;秒14

YING_LING:
            DB  0FFH,01FH,0EFH,0F7H,0F7H,0EFH,01FH,0FFH
                DB  0FFH,0F0H,0EFH,0DFH,0DFH,0EFH,0F0H,0FFH;015
YING_YI:
                DB  0FFH,0FFH,0EFH,0EFH,007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DFH,0DFH,0C0H,0DFH,0DFH,0FFH;116
YING_ER:
                DB  0FFH,08FH,0F7H,0F7H,0F7H,0F7H,00FH,0FFH
                DB  0FFH,0CFH,0D7H,0DBH,0DDH,0DEH,0CFH,0FFH;217
YING_SAN:
                DB  0FFH,0CFH,0F7H,0F7H,0F7H,077H,08FH,0FFH
                DB  0FFH,0E7H,0DFH,0DEH,0DEH,0DDH,0E3H,0FFH;318
YING_SI:
                DB  0FFH,0FFH,07FH,0BFH,0CFH,007H,0FFH,0FFH
                DB  0FFH,0F9H,0FAH,0DBH,0DBH,0C0H,0DBH,0DBH;419
YING_WU:
                DB  0FFH,007H,077H,077H,077H,0F7H,0F7H,0FFH
                DB  0FFH,0E6H,0DFH,0DFH,0DFH,0EEH,0F1H,0FFH;520
YING_LIU:
                DB  0FFH,01FH,0EFH,077H,077H,06FH,0FFH,0FFH
                DB  0FFH,0F0H,0EEH,0DFH,0DFH,0DFH,0E0H,0FFH;621
YING_QI:
                DB  0FFH,0E7H,0F7H,0F7H,077H,097H,0E7H,0FFH
                DB  0FFH,0FFH,0FFH,0C1H,0FEH,0FFH,0FFH,0FFH;722
YING_BA:
                DB  0FFH,08FH,077H,0F7H,0F7H,077H,08FH,0FFH
                DB  0FFH,0E3H,0DDH,0DEH,0DEH,0DDH,0E3H,0FFH;823
YING_JIU:
                DB  0FFH,00FH,0F7H,0F7H,0F7H,0EFH,01FH,0FFH
                DB  0FFH,0FEH,0EDH,0DDH,0DDH,0EEH,0F0H,0FFH;924

HAN_GAN:
DB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DB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结束*************************/
END

(注:原工程文件见附件)
说明:
目前没有把当前选择的修改闪烁或者加下划线凸显出来,小伙伴们可以进行改进提升一下。
附件:

网友A(2019-11-15):
经测试  仿真无法运行

网友B(2020-01-15):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  仿真无法运行

你你你都没有添加hex文件到单片机里面,当然无法运行啊,呜呜呜~,我又被冤枉了,不然我都仿真是咋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  仿真无法运行

兄弟,没问题的,把hex添加进仿真的51单片机里面就行了

网友C:
能不能把仿真和程序放在一个压缩包里,节约一下黑币,谢谢

网友D(2020-04-14):
这么无法修改时间呢 求操作

网友E(2020-07-02):
为什么运行时候LCD不亮呢?

网友F:
啊,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
楼主的代码有点小问题,在51单片机系列没有对减法的bcd调整指令,所以SUBB A,#1 ;DA A这两句指令应该改为ADD A,#99H;DA A

网友F(2020-08-26):
没有修改时间的时候闪烁

网友G(2021-04-19):
有c语言的吗?

网友H(2021-12-26):
引用 网友G:
有c语言的吗?

兄弟 找到C语言的了嘛

网友I(2022-12-18):
有C语言的吗

网友J(2024-01-08):
大佬,能不能发一个C语言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