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液晶万年历设计(源码+AD原理图)

楼主(2019-01-21):
       电子万年历是一种非常广泛日常计时工具,给人们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 它可以对年、月、日、时、分、秒进行计时,采用直观的数字显示,可以同时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和温度等信息,还有时间校准、闹钟等功能。该电子万年历主要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核心,用DS1302时钟芯片作为时钟、液晶12864显示屏显示。STC89C52单片机是由宏晶公司推出的,功耗小,电压可选用4~6V电压供电;DS1302时钟芯片是美国DALLAS公司推出的具有细电流充电功能的低功耗实时时钟芯片,它可以对年、月、日、星期、时、分、秒进行计时,还具有闰年补偿等多种功能,而且DS1302的使用寿命长,误差小;数字显示是采用的12864液晶显示屏来显示,可以同时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和温度等信息。此外,该电子万年历还具有时间校准等功能
1.        系统总体功能
    本设计采用的是宏晶公司的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通过单片机与时钟芯片DS1302通信来对时间的读写,保证时钟时间的稳定性,并带有内部电源模块,使系统断电时时钟数据不会丢失,以DS18B20温度感应芯片作为温度电路的核心,向单片机发出获取到的温度数据,并通过LCD1602将时间、显示出来,并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时间日期和闹钟时间
2.        总体电路图
3.        程序设计
(1)        LCD1602驱动程序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define lcddata P0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void clrram_lcd (void);
void init_lcd(void);
void busy_lcd(void);
void rev_row_lcd(uchar row);
void rev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mode);
void clr_lcd(void);
void wr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lcddata1,uchar lcddtta2);
void wr_row_lcd(uchar row,char *p);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wr_i_lc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i_lc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填充液晶DDRAM全为空格
//**********************************
void clrram_lcd (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
//***********************************
//对液晶写数据
//content为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1;
    rw=0;
        lcddata=content;
        e=1;
        ;
        e=0;
}
//********************************
//对液晶写指令
//content为要写入的指令代码
//*****************************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0;
    rw=0;
        lcddata=content;
        e=1;
        ;
        e=0;
}
//********************************
//液晶检测忙状态
//在写入之前必须执行
//********************************
void 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rs=0;
  rw=1;
  e =1;
  while(busy==1);
  e =0;
}
//********************************
//指定要显示字符的坐标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
        if(y==1)
                wr_i_lcd(0x80|x);
        if(y==2)
        wr_i_lcd(0x90|x);
        if(y==3)
                wr_i_lcd((0x80|x)+8);
        if(y==4)
        wr_i_lcd((0x90|x)+8);
}
//**********************************
//液晶显示字符串程序
//**********************************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
                wr_d_lcd(*str);
                str++;
        }
}

//***************************************
//液晶显示主程序模块
//***************************************
void show_time()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T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gotoxy(4,0);
  print("温度");
  gotoxy(4,2);                  //液晶字符显示位置
  print(TempBuffer);             //显示温度
  gotoxy(4,6);
  print("℃");
  gotoxy(3,0);
  print("时间:");
  gotoxy(3,3);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显示时间
  gotoxy(2,3);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显示日期
  gotoxy(2,0);
  print("星期");
  gotoxy(2,2);
  print(week_value);             //显示星期
  gotoxy(1,1);
  print("【万年历】");
  mdelay(500);                 //扫描延时
}

(2)        DS1302驱动程序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模块
//***********************************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Week;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uchar DateString[11];
        u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void DS1302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void Write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char Read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转换为相应的10进制数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1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f0)>>4)*10 + (ReadValue&0x0F);
}
//******************************************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
//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DateString[]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
   uchar tab[ ]={0XD2,0XBB,0XB6,0XFE,0XC8,0XFD,0XCB,0XC4,0XCE,0XE5,0XC1,0XF9,0XC8,0XD5};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 ';
              Time->DateString[1] = ' ';
              Time->DateString[2] = ' ';
              Time->DateString[3] = ' ';
                }
    Time->DateString[4]='-';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6] = Time->Month%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5] = ' ';
            Time->DateString[6] = ' ';
          }
    Time->DateString[7]='-';
        if(hide_day<2)
        {
          Time->DateString[8]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9] = Time->Day%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 ';
            Time->DateString[9] = '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 =tab[2*(Time->Week%10)-2];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week_value[1] =tab[2*(Time->Week%10)-1];
        }
          else
          {
            week_value[0] = ' ';
                week_value[1]=' ';
          }
          week_value[2] = '\0';

        Time->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
//显示字符放到数组 TimeString[]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0] = ' ';
              Time->TimeString[1] = ' ';
                }
        Time->TimeString[2] = ':';
    if(hide_min<2)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 ' ';
              Time->TimeString[4] = ' ';
               }
        Time->TimeString[5] = ':';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6] = ' ';
             Time->TimeString[7] = ' ';
       }
        Time->TimeString[8] = '\0';
}

//******************************
//时钟芯片初始化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
        u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0x07); //以下写入初始化时间 日期:07/07/25.星期: 3. 时间: 23:59:55
        Write1302(0x88,0x07);
        Write1302(0x86,0x25);
        Write1302(0x8a,0x07);
        Write1302(0x84,0x23);
        Write1302(0x82,0x59);
        Write1302(0x80,0x55);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

}

(3)DS18B20驱动程序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4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7);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1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5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b&0xf8;
        if(t)
        {
          TempBuffer[0]=':';
          TempBuffer[1]='-';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1;
          temp1_value=~a&0x0f;
        }
        else
        {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temp1_value=a&0x0f;
            TempBuffer[0]=':';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0';  //百位
       if(TempBuffer[1]=='1')
       {
            TempBuffer[1]='1';
       }
       else
       {
           TempBuffer[1]=' ';
       }
    }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TempBuffer[2]=temp_value%100/10+'0';  //十位
  TempBuffer[3]=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4]='.';
  TempBuffer[5]=temp1_value*625/1000%10+'0';
  TempBuffer[6]=temp1_value*625/100%10+'0';
  TempBuffer[7]=temp1_value*625/10%10+'0';
  //TempBuffer[8]=temp1_value*625%10+'0';
  TempBuffer[8]='\0';
}
//**********************************************
//延时子程序模块
//**********************************************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80;i++) //1ms延时.
                       {;}
                   }
}

(4)        按键驱动程序

//************************************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void outkey()
{ uchar Second;
  if(out==0)
  { mdelay(5);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
}
////////////////////////////////////////////////////////////////////////////////////////////////////////////
//*************************
//升序按键
//*************************
void Upkey()
{
                Up=1;
                    if(Up==0)
                          {
                                   mdelay(5);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7)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31)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12)
                                                                  temp=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0xf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99)
                                                                  temp=0;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Up==0);
                                  }
}

////////////////////////////////////////////////////////////////////////////////////////////////////////////
//************************
//降序按键
//************************
void Downkey()
{
                Down=1;
            if(Down==0)
                          {
                                   mdelay(5);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1)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59;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23;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7;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31;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0xf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99;
                                                                  temp=temp/10*16+temp%10;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Down==0);
                                  }
}

//**************************
//模式选择按键
//**************************
void Setkey()
{
                Set=1;
                if(Set==0)
            {
           mdelay(5);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

}

//*************************
//按键功能执行
//*************************
void keydone()
{
                uchar Second;
                /*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sec++;
                                        if(hide_sec>3)
                                        hide_sec=0;
                     }
                                         else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
                                         else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
                                         else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4,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
                                         else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
                                    else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6,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
                                        else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if(Down!=0&&Up!=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
                                          else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5)        主程序

main()
{
  //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init_lcd();
        clrram_lcd();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进入默认液晶显示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