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普中科技51单片机的简单串口通信例程

楼主(2019-01-21):
实现功能:当PC一次发送带有“123”的字符串,或者依次输入有“1”“2”“3”的字符时,点亮单片机的一个LED小灯,同时PC收到“Hello.x”的字符串,随后LED小灯熄灭。

注意:51单片机的时钟频率若不为11.052MHz,如本例使用的单片机时钟频率为11.938995MHz,只在波特率为4800,波特率加倍的情况下实现通信,其它波特率下无法收到51发送的数据。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2;
u8 i=0;
u8 m[8]="Hello.x";
u8 k=0;
u8 a;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_receive()
{
a=SBUF;
RI=0;
}
void Usart_judge()
{
if(i==0)         //判断输入字符是不是‘1’,若为‘1’,令i=1,变为状态1
{
        if(a=='1')
                {
                i=1;
                }
        else
                {
                i=0;
                }
}
else if(i==1)  //判断在上一个字符为‘1’的情况下,输入字符是否为‘2’
{
        if(a=='2')          //若为‘2’,令i=2,变为状态2
                {
                i=2;
                }
        else if(a=='1')        //若为‘1’,回到状态‘1’
                {
                 i=1;
                }
        else                        //其它情况,回到状态0
                {
                i=0;
                }
}
else if(i==2)                //判断在上两个字符为‘1’‘2’的情况下,输入字符是否为‘3’
{
        if(a=='3')                        //若为‘3‘,LED点亮,输出“Hello.x”,LED熄灭,随后回到状态0
                {
                LED=0;
                for(k=0;k<8;k++)
                        {
                        SBUF=m[k];
                        while(!TI);
                        TI=0;
                        }
                LED=1;
                i=0;
                }
        else if(a=='1')          //若为’1‘,回到状态1
                {
                i=1;
                }
        else                         //其它情况,回到状态0
                {
                i=0;
                }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sart_receive();
        Usart_ju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