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51单片机程序为啥烧进去实现不了?

楼主(2019-01-21):
#include<reg51.h>
sbit led=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18;
                        led=!led;
                }
        }
}

网友A:
教给你一个土办法,你用手让你的LED像摇摇棒一样,左右晃动起来,只要频率大于几毫秒,都能看出来是在亮灭的,速度越快,对频率高的闪烁约能看出来!
土办法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有问题!程序执行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你给的时间太短了,眼睛根本看不出来——你定时1ms,是吧?!
...

这个问题我到没想到

网友C:
程序没有问题!程序执行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你给的时间太短了,眼睛根本看不出来——你定时1ms,是吧?!
我把初值,全部换成0,即定时时间为65.536ms(最大值了),就可以看到灯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