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闪烁 怎么用^运算符控制led某个灯闪烁而其他灯不受影响

楼主(2019-01-22):
怎么用^运算符控制led某个灯闪烁而其他灯不受影响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运算,而却你这种情况用^运算也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加定时中断

网友B:
^为位异或运算符
led^=1(取反led值)

网友C:
把控制LED灯的相应位^1,就是对该位取反!
比如0x10第五位控制一个led灯,0x10^(1<<5)

网友D:
P0 ^= 0x01  //P00连接的灯改变状态

网友E:
P0 ^= 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