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用中断可立即跳出当前单片机程序运行状态的操作

楼主(2019-01-22):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W1 =P1^0;            //按键1
sbit SW2 =P1^1;            //按键2
sbit SW3 =P1^2;            //按键3
sbit SW4 =P1^3;            //按键4
uint num;
uchar huayang1[]={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0xff};
uchar huayang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huayang3[]={0xaa,0x55,0xfb,0xf7,0xef,0x39,0xf1,0xe5,0x02,0xe3,0x2c,};
void delay(uint S)
{
        while(S--);
}

void ms()
{
        uint i;
        for(i=0;i<200;i++)
        {
                delay(200);
        }
}

void main()
{
        while(1)
        {

                if(SW1==0)
                {
                        delay(10);
                        if(SW1==0)
                        {
                                while(!SW1);
                                while(1)
                                {
                                        for(num=0;num<9;num++)
                                        {
                                                P0=huayang1[num];  P2=~huayang1[num];
                                                ms();
                                        }
                                }
                        }
                }

                if(SW2==0)
                {
                        delay(10);
                        if(SW2==0)
                        {
                                while(!SW2);
                                while(1)
                                {
                                        for(num=0;num<8;num++)
                                        {
                                                P0=0xff;  P2=0;
                                                ms();
                                                P0=huayang2[num]; P2=~(0x55 & huayang2[num]);
                                                ms();
                                         }

                                }
                        }
                }
                if(SW3==0)
                {
                        delay(10);
                        if(SW3==0)
                        {
                                while(!SW3);
                                while(1)
                                {
                                        for(num=0;num<11;num++)
                                        {

                                                P0=huayang3[num]; P2=~(0xaa & huayang3[num]);
                                                ms(); ms();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
                        }
                }
        }
}

网友A:
改变PC值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这个程序挺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delay的时候,其他的事件顾不上的,也能“立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ay的时候,其他的事件顾不上的,也能“立即”?

什么呀!怎么跟智障似的,别人附件在那你都不知道下下来验证。附件才是完整的!别人的代码思路就是能起到跳过delay,立即进入别的代码中,效果同中断一样!同楼主所说的主题是一样。别人能想到的算法估计你还真没那个能力想出来!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E:
验证过了,很有创意!

网友F:
建议把显示的代码更新下,不然这个是实现不了的,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网友F:
我把他的源码贴下,显示的那个是错的:
void ms()
{
        uint i;
        for(i=0;i<200;i++)
        {
                delay(200);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
if(SW1==0)
                {
                        delay(10);
                        if(SW1==0)
                        {
                                while(!SW1);
                                while(1)
                                {
                                        for(num=0;num<9;num++)
                                        {
                                                P0=huayang1[num];  P2=~huayang1[num];
                                                ms();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
                }
其他按键同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把他的源码贴下,显示的那个是错的:
void ms()
{

没有必要作什么更新,是要学的自然会找附件,不想学的何苦自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必要作什么更新,是要学的自然会找附件,不想学的何苦自扰!

Mr. Trump, you said it very well.

网友H:
好样的,思路不错

网友I:
很好,收下了

网友J:
很好的创意

网友K(2019-02-22):
思路新奇,感谢分享。

网友L:
这个程序很有创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肯定楼主的方法很赞,但现在也有很多单片机的按键中断大把的,像九齐的,晟矽微的,芯圣的,应管的,这 ...

用你的中断去吧,别人的思路不需要你懂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首先肯定楼主的方法很赞,但现在也有很多单片机的按键中断大把的,像九齐的,晟矽微的,芯圣的,应管的,这 ...

九齐的,晟矽微的,芯圣的,应管都是别人用的不用的垃圾芯片,好意思吹

网友P(2019-12-25):
初学者不明觉历我也在想能不能不写中断

网友Q(2020-07-23):
代码一小段,变化千千万,非常好,稍作修改,把按键改成变量即可与程序中的其他模块配套使用,亦可连接串口与下位机、双机、多机通信协作运行,并不仅限于51系列只要是C都可以用,不是C也是可以借鉴原理的

网友R:
这个太好了

网友S:
每天都有小惊喜,楼主太给力!

网友T:
  if(SW1==0)
                        {
                                while(!SW1);只要用这种结构的 都是渣渣程序。你一直按着 别的程序要不要做事啊?万一按键进水/短路,你这太机器就废物了,最好用位置自锁,延时用标志位延时 不要用delay()这类的硬延时,保证系统不卡在某个程序时间超过10ms才是高效的程序

网友U:
if(SW1==0)
                 {
                         delay(10);
                         if(SW1==0)
                         {
                                 while(!SW1);
                                 while(1)
                                 {
                                         for(num=0;num<9;num++)
                                         {
                                                 P0=huayang1[num];  P2=~huayang1[num];
                                                 ms();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if(SW1==0||SW2==0||SW3==0||SW4==0)
                                                 break;
                                 }
                         }
                 }
其他按键同理

以上是楼主原程序,又是while(!SW1);又是 for(num=0;num<9;num++)的,单片机也不需要干其他事了。
高明在何处?

网友V:
有人赞扬,有人鄙夷,有人抱不平,实在不明,高明在何处?  no code project ?

网友T:
引用 网友U:
if(SW1==0)
                 {
                         delay(10);

写作手法开头不练好后续思想就固化,无论大小程序,都尽量不要做程序堵塞性的操作,保持良好的编程手法很重要。现在初学者跟着开发程序板,开发板的程序和量产程序天壤地别,早知道早避坑,爱听不听,感觉自我良好就按照你自己想怎么滴就怎么滴。

网友W:
只有在初始化程序中用过delay,或者在某些等待引脚状态翻转时用过微秒级delay,其他地方都不建议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U:
if(SW1==0)
                 {
                         delay(10);

我也看了,一头雾水,该delay的地方还是跳不出去,能跟中断比?还是楼主贴错程序了

网友X:
大概用的什么原理?没看明白,注释也没有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大概用的什么原理?没看明白,注释也没有啊

庸人自扰,高明处懂的是内行,不懂是一般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