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TM32F4通过串口打印sht10的数据 但是数据出不来

楼主(2019-01-22):
求大神帮忙改一下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HT2x.h"
#include "ds18b20.h"

char Str_Buf[32];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Hum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SHT2x_Init();       //SHT2x初始化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while(1)
        {
                //DS18B20Temp=DS18B20_Get_Temp();//获取DS18B20温度

                temp=SHT2x_GetTempPoll();//获取SHT20 温度
                Humi=SHT2x_GetHumiPoll();//获取SHT20 湿度
                printf("SHT20 Temp:%6.2f ℃\n",temp);
                printf("SHT20 Humi:%6.2f \n ",Humi);
                delay_ms(250);
                LED0=!LED0;                       //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printf("hh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