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内部时钟让51单片机上电就开始计时的问题

楼主(2019-01-22):
51单片机计时一上电就开始计时,内部时钟应该怎么设置,用过外部中断打开内部时钟,但好像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

楼主:
可以在里面嵌套定时器程序设置 启动或者关闭计时器,从而可以实现

网友A:
main中,启用时钟就可以了

~~~~~~~~~~~~~~

网友B:
上电就开始计时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不知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些产品需要记录工作时间,在断电时使用EEPROM保存目前的工作时间,再次上电时读取EEPROM保存数据,以此累计总工作时间。

网友C:
你可以这样试试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引脚

void main(void)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
        TH1=(65536-921)/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L1=(65536-921)%256;  //定时器T1的高8位赋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TF1=0;
        while(1)
        {
                while(TF1==0);
                TF1=0;
                sound=~sound;
                TH1=(65536-921)/256;
                TL1=(65536-921)%256;
        }
}

void key(void)interrupt 0 using 0
{
        TR1=0;//进入中断关掉定时器
        .................//执行中断后的具体操作事项
        TR1=1;//执行完打开定时器
}

网友D:
单片机时钟是最基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