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设置按键控制后转速增加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楼主(2019-01-22):
这是单片机语言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UL=P1^1;
sbit DIR=P1^0;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key_scan();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key_scan()
{
        if(key2==1)
        {
        PUL=1;
        }
        if(key1==0)
        {
                DIR=0;
        }
        if(key1==1)
        {
                DIR=1;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PUL=!PUL;
}

网友A:
PUL是脉冲串,DIR是方向,注释一下调速是怎么实行的,哪一行实现脉冲频率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