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定时器怎样在定时间的同时对外部输入的脉冲计数?

楼主(2019-01-22):
定时器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脉冲进行计数?
要怎么设置,需要设置成输入捕获模式吗?

网友A:
这样的功能需要2个计数器,一个使用系统时钟用于定时,另一个用于外部计数。如果用捕捉方式,实现即定时又计数也是可以的,但只限于被测频率较低的时候,如果外部频率较高,频繁地中断容易导致一些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功能需要2个计数器,一个使用系统时钟用于定时,另一个用于外部计数。如果用捕捉方式,实现即定时又 ...

好的,谢谢!